小批量确认生产稿后,阻容丝印打歪,不明原因!

楼主(2019-05-10):
小批量拼版,在确认生产稿OK后,今天收到板,一看吓一跳,阻容丝印打歪,不明原因!

1、52大片,1大片含9小片
2、采用立创库封装,所以不存在封装问题
3、主要是这款PCB是帮客户代做的,如果自己用,没什么大问题,将就将就也就算了,现在客户火大,原本不想发到这个板块,同事下午已发起PCB品质投诉,至目前为止未有人回复!
4、现在要等上机SMT,请帮查明原因,同时也做了钢网,现在不清楚钢网是否能对的上?

还请处理下,如有打扰!抱歉

字符打歪

字符打歪

网友:
看起来不影响smt的,就是调校的时间长一点,丝印还可以的

网友A:
这是丝印机丝印的,不是文件问题,是生产网版引起的,只要是网版这问题是避免不了的,如果是打印就不存在这问题!

网友:
小批量和样板不是一种机器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丝印机丝印的,不是文件问题,是生产网版引起的,只要是网版这问题是避免不了的,如果是打印就不存在这 ...

首先感谢BOSS的及时回复,至少相比投诉系统,响应及时很多!
头疼的是这次主要这是帮客户做的,客户反问:“为何以前做的小批量都没有这个问题”,我也不好答复了!
其实发货前应该仔细的核对好这些细节,如果避免不了,发货前如果能和我们提前说明会好些,至少在贵司做小批量十多年(算老客户了),这还是第一次碰到!!!
现在钢网随PCB一起下单,目前钢网还未收到!  不清楚是否会影响SMT定位!
哎……

网友:
SMT定位不依靠丝印,这个只是影响美观

网友B:
楼主,这个属于你经验不足了。

经验丰富的,去嘉立创做批量,必然会删除几乎所有丝印,只留下需要标记方向的箭头或者点或者横线。

因为对嘉立创的工艺太了解了。。。

嘉立创的样板和批量的丝印工艺,完全是两回事。。。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楼主,这个属于你经验不足了。

像我这样经验丰富的人,批量的板子,必然会删除几乎所有丝印,只留下需要标 ...

没丝印,怎么看器件编号呢?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没丝印,怎么看器件编号呢?

另外出一张位号图pdf。 类似这样。

网友D:
这么偏的丝印,一句轻飘飘的“避免不了的”了事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D:
这么偏的丝印,一句轻飘飘的“避免不了的”了事了???

只要批量采用丝网印刷技术,虽然嘉立创批量采用CCD对位,因丝网特性存在张力等客观原因不可避免,如果那家说能保证百分百不偏,那都是骗人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只要批量采用丝网印刷技术,虽然嘉立创批量采用CCD对位,因丝网特性存在张力等客观原因不可避免,如果那 ...

给客户选项呗。
小批量可选丝网印刷和打印。

打印加钱就好了嘛,这样再也不会有人投诉丝印歪的问题了。

丝印歪到姥姥家的问题,我上一个账号也投诉过。
一直解决不了,我就干脆删除丝印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D:
这么偏的丝印,一句轻飘飘的“避免不了的”了事了???

什么轻飘飘,难道我告诉你这是严重的品质问题,然后告诉你下次不会出现,首先了解工艺原理,然后就明白如何回事,如果打印就不不在这个问题,但打印也不是万能,如果是大面字符块,用打印就丑得要命

网友:
引用 网友B:
给客户选项呗。
小批量可选丝网印刷和打印。

要推打印就意义不大,要推就推超高清字符,当年刚开始用字符打印,做了一批尺子,中有大面积字符块,相比印刷丑得很,就没推

网友:
引用 网友C:
没丝印,怎么看器件编号呢?

网友:
这个图怎么做的?丝印是什么层?如果在AD中隐藏了,怎么做到PDF能出来?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另外出一张位号图pdf。 类似这样。

这个图怎么做的?丝印是什么层?如果在AD中隐藏了,怎么做到PDF能出来?

网友:
这也太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这个属于你经验不足了。

经验丰富的,去嘉立创做批量,必然会删除几乎所有丝印,只留下需要标记方向 ...

也是不知道怎么弄了,客户要退货,还要补偿(因为是老客户这次人家不要补偿了就算了,但是板子要给人家重新做,毕竟这次耽误人家时间了,他们做外贸的),如果按照立创BOSS的解释回复给客户,肯定得得罪客户!(虽然能理解LC解释的工艺问题)
有时想想换位思考,我也得冒火,所以这次还得肯定自掏腰包另外找厂做,毕竟客户的要求不过分!

下次自己做,丝印尽量全部隐身,也没辙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A:
什么轻飘飘,难道我告诉你这是严重的品质问题,然后告诉你下次不会出现,首先了解工艺原理,然后就明白如 ...

我就替LZ问了吧 这次这种歪的 是不是达到了网站承诺的工艺参数  达到了就属正常 达不到是不是要赔偿
建议丝印就放几个极端的样板给客户看 让客户有心理准备 客户接受就没问题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E:
我就替LZ问了吧 这次这种歪的 是不是达到了网站承诺的工艺参数  达到了就属正常 达不到是不是要赔偿
建 ...

我建议你看完了lpC标准再来问我

网友E:
LZ位应该看到了  可以按照JLC的答复给客户说说 看看他还能有这个单吧
虽然不管我什么闲事  你们聊吧

网友:
有个误差范围吧?嘉立创应该有小批量误差范围的,楼主对照看看自己的是不是在范围内。

网友F:
引用 网友A:
我建议你看完了lpC标准再来问我

我公司用的批量PCB工厂十几年来没有遇到丝印歪成楼主这样的情况。
如果说楼主的丝印符合“XX标准”,那么原因就是有的工厂质量要求比“XX标准”更严格。

结论就是:嘉立创符合“XX质量”标准,但是质量不如其他一些专业板厂。

网友:
哈哈,丝印偏很正常。我这个全部AOI+飞针居然还能通过才是不明原因

网友A:
引用 网友F:
我公司用的批量PCB工厂十几年来没有遇到丝印歪成楼主这样的情况。
如果说楼主的丝印符合“XX标准”,那么 ...

对于品质问题就是品质问题,我用不着推,对于字符因网版问题引起偏从工艺本身来说确实正常,基本标准及行业同识是不上焊盘影响到焊接,你就问问你的批量厂,他会不会跟你把这个签入品质条约,如果你提出说字符发生偏移在不影响焊接情况下要求退货及退款,你问对方敢不敢接你的订单,任何一个PCB厂家以你签合约的候一定会写上守从什么样的检验标准,谁敢说丝印工艺做100次一致性一样!

像样板都用打印机打印,你想偏也偏不了,这是工艺的本身差别决定!

网友:
板越大,丝网可能发生的形变就越大

网友G:
jlc的回复实在太屌了。。 lz是个倒货的,出了问题。只能自己掏钱去别家做。。。我和jlc合作了十几年。最近找了jlc做了12个平方的板子。  丝印也不太好。    希望jlc 给高端客户开通高精度通道。  批量价格可以是现在的2—3倍。稳定的交期,苛刻的质量要求。或者字符要求。我还是很喜欢找jlc做的

网友G:
jlc现在做的样板,可以说一家独大。其他都被干翻了。。批量希望也加强质量管理,提高自身优势。  不要一味降价。客户跟多的还是想要好质量。高速度

网友A:
引用 网友G:
jlc的回复实在太屌了。。 lz是个倒货的,出了问题。只能自己掏钱去别家做。。。我和jlc合作了十几年。最近 ...

考虑提前开通超高清字符需求,绝对满足苛刻的需求,为少数人提供高价值的服务!

网友:
引用 网友G:
jlc现在做的样板,可以说一家独大。其他都被干翻了。。批量希望也加强质量管理,提高自身优势。  不要一味 ...

无非是提供更多个性化需求,交期小批量无论量再大也能24小时发货,对于字符后续开通超高清字符你可用放大镜检验,无论对位精度还是清晰度一定是完美

网友:
引用 网友A:
对于品质问题就是品质问题,我用不着推,对于字符因网版问题引起偏从工艺本身来说确实正常,基本标准及行 ...

因为这个问题重来没有发生过,所以也不用多此一举去和工厂谈这个这个问题。

另外举个例子,我有一款拼板(四拼板),下单时候要求不能有打叉板,交货时候就没有一张打叉板。后来咨询工厂业务得知他们是通过多做一定比例来避免打叉板。
所以本质并不是他们能保证100%正确,但是他们能做到让客户100%满意。

像楼主这种丝印不正情况,如果你们在质检过程判断不合格,重新做一遍肯定也能让楼主满意。当然在目前这种价格情况下,如此要求你们确实不太现实。

我很多板子还是选择嘉立创,无非就是便宜,速度也快。在这么多好处的前提下,我也接受一些瑕疵。其实袁总也可以大大方方去承认,我们这个价格是建立在允许瑕疵的前提下。而不是上来就和客户谈XX标准,毕竟制造行业的标准做设计的工程师应该很外行,而且也容易让人反感。

楼主:
引用 网友G:
jlc的回复实在太屌了。。 lz是个倒货的,出了问题。只能自己掏钱去别家做。。。我和jlc合作了十几年。最近 ...

兄弟  你理解错了   我们是整体技术方案提供商(含整套技术方案,偶尔包括提供电路板),别的不说,价格提升3倍,客户流失可想而知,
就现在的损失,还得跟客户好好解释,无奈直接找了本地的一家PCB补做了,投诉到LC那边,直接没有回复    呵呵

网友A:
引用 楼主:
兄弟  你理解错了   我们是整体技术方案提供商(含整套技术方案,偶尔包括提供电路板),别的不说,价格 ...

你找本地供应商也好,你最好让确认一下,不然按你的要求也是碰运气!

楼主:
引用 网友E:
LZ位应该看到了  可以按照JLC的答复给客户说说 看看他还能有这个单吧
虽然不管我什么闲事  你们聊吧{:titte ...

有点难    客户不会鸟这种解释的,现在都什么时代了,尤其是只看效果不看过程的客户,现在市场环境,有几个敢跟客户这么硬气说话的!
现在我们自掏腰包,重新下单了!这事就到此为止,原本发上来是嫌LC投诉客服回复不及时,现在BOSS出来解释了,算终极答复了!

虽然有些制造的行业标准,我们确实是不太清楚,只是希望LC能有效的规避这种情况(至少发货前发现这个问题,及时跟我们联系,而不是我们收到货了,QC发现了再跟我说,效果可想而知),就算这次是我碰到了,下次指不定是哪位网友碰到!(来自十多年LC打板的客户的心声)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找本地供应商也好,你最好让确认一下,不然按你的要求也是碰运气!

我没什么特殊要求,用的是你们的标准封装库,只要不歪的太过分都能接受!
此事到此为止吧,如果实在改进不了,就当我们没有反馈过!谢谢你的回复

网友G:
我很多板子还是选择嘉立创,无非就是便宜,速度也快。在这么多好处的前提下,我也接受一些瑕疵。其实袁总也可以大大方方去承认,我们这个价格是建立在允许瑕疵的前提下。而不是上来就和客户谈XX标准,毕竟制造行业的标准做设计的工程师应该很外行,而且也容易让人反感。

------------------------

我非常认可这个话。 选择jlc ,就要熟悉一下 设计的潜规则。 这些潜规则都是 jlc 出货 质量达不到你的预期, 你用过修改设计来尽量 让jlc 顺利的生产。   目前我们做设计都要考虑很多工艺。  dfm  smt 这些都要综合考虑的。  而不是紧扣 厂家的极限参数去做设计!

楼主:
引用 网友G:
我很多板子还是选择嘉立创,无非就是便宜,速度也快。在这么多好处的前提下,我也接受一些瑕疵。其实袁总也 ...

确实   但是丝印的这种情况应该不属于极限要求吧(也可能是自己孤陋寡闻),但也确实是十多年从业,第一次碰到(可能是之前运气太好了),看来要学习的  真的很多 !!!

网友:
你这个丝印 ,确实小了一点。  jlc 现有情况下一定不可能100% 完美。 全凭运气。

其他厂, 价格贵点2倍-3倍 。 确实能有效解决你的问题.  但是其他厂 erp 不方便。 所以我更倾向于 jd的购物方式,  其他厂还停留在 电话/电邮 购物的远古阶段!!

网友A:
引用 网友G:
我很多板子还是选择嘉立创,无非就是便宜,速度也快。在这么多好处的前提下,我也接受一些瑕疵。其实袁总也 ...

https://www.amobbs.com/thread-5709477-1-1.html?_dsign=310795dc
这个客发的可以算是行内极为高端的生产厂家,板厚3.6MM,15层的高难度生产工艺,相信价格极为不便宜,可以用昴贵来形容,我们又来看看他的字符如何,他的字符虽然采用了超高清字符,但同样有发生了偏移,阻焊层也同样发生了偏移,用你的理论来说,价格高的一定不会有偏移,那你看看是不是发生了偏移?:
如是嘉立创的板子阻焊发生 了偏移是不是就是因为便宜,这些高难度的板子发生了偏移就是理 所当然?
字符偏移,一侧基本上接近焊盘
阻焊偏移,一则也基本上接近焊盘

网友:
直接选择无丝印。

网友G:
引用 网友A:
https://www.amobbs.com/thread-5709477-1-1.html?_dsign=310795dc
这个客发的可以算是行内极为高端的生 ...

你这个图是 0402 ,超高清 做成这样的偏移,绝对算合格了。

--------------

去看看手机主板的0402  0201 是如何 整版设计 丝印的。 lz 就应该知道解决方案了。。   从根本来说 还是设计问题。  应该在设计上尽量规避难于生产的东西!

网友A:
引用 网友G:
你这个图是 0402 ,超高清 做成这样的偏移,绝对算合格了。

--------------

以0402及0201又有什么关系,主要是因为工艺问题,从精度上来说就没有办法以打印相比,还有阻焊跟这个封装也没有关系吧,是不是如果是嘉立创的阻焊板子发生了偏移,网友发上来了,你又会说同样的想法及说法,
对于品质客观分析,嘉立创绝不是推责任的主,如是是我们的问题我们在说不对起的同时虚心接受大家的批评,如果说有一些避免不了的,强加于我们也没有用,有一些工艺跟价格高低没有任何关系,只是机率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G:
你这个图是 0402 ,超高清 做成这样的偏移,绝对算合格了。

--------------

这么高难度的板子,生产的水准非常棒,过孔全部采用了填孔技术,而为什么搞不定字符的偏移,及阻焊层的偏移,那是因为他们阻焊采用了曝光技术,我们5元的打样,采用阻焊LDI对位精度就能秒杀几万元的板子,不是我们比这家这家同行还历害,而是LDI工艺秒杀了曝光机对位工艺,这也就是我们为什么花大代价采用LDI阻焊曝光机来避免工艺上的问题,网版丝技术从精度来说永运被打印技术秒杀,而对于大白油块及LOGO图案网版丝印就直接秒杀打印(这也就是批量不采用打印技术的最根本原因,除了打印效率低,原材料成本高,打印头容易堵,还有就是对于公司LOGO及大白油f块在打印头达到快更换期是效果越来越差,对于希望白油块打标的客不允许打印),如果都属同一种工艺的电路板工厂,碰到这种问题只是机率而以罢了!

网友:
吓得我赶紧把图改了,看来打样和批量相差太大

网友:
丝印确实差强人意

网友F:
引用 网友A:
以0402及0201又有什么关系,主要是因为工艺问题,从精度上来说就没有办法以打印相比,还有阻焊跟这个封装 ...

世界上没有100%可靠,就像飞机,重重把关下也还是有从天上掉下来。如果空难发生后,航空公司对家属说:坠机这是不可避免的,比我们大的航空公司掉下飞机比我们还多呢。
我不知道家属是否能接受这种解释。

网友A:
引用 网友F:
世界上没有100%可靠,就像飞机,重重把关下也还是有从天上掉下来。如果空难发生后,航空公司对家属说:坠 ...

好好看看那15层板的字符,阻焊对位偏的图片,说这么多不理解,又何必多说

网友F:
引用 网友A:
好好看看那15层板的字符,阻焊对位偏的图片,说这么多不理解,又何必多说 ...

不说了,随手拍身边的一个四层板

网友H:
0805?  还是0603?

网友:
引用 网友F:
不说了,随手拍身边的一个四层板

你不觉得这板子盖油又太差劲么,要是嘉立创做这个样子,你们会怎么说,四层板嘉立创基本上是塞油!

网友A:
引用 网友F:
不说了,随手拍身边的一个四层板

难道是我看错了,这个是过孔盖油,还是过孔开窗?难道是过孔开窗然后做了搞氧化的效果?

网友F:
引用 网友A:
难道是我看错了,这个是过孔盖油,还是过孔开窗?难道是过孔开窗然后做了搞氧化的效果? ...

我不是厂家,无法解答你的过孔颜色问题问题。只能告诉你这个过孔是盖油不会沾锡的。下图作为两种过孔对比:左边是测试点,过孔开窗,右边是过孔盖油。
编辑:补充图片

网友:
引用 网友H:
0805?  还是0603?

小的0603,大的是1206。可以对比SOT-23器件。

网友A:
引用 网友F:
我不是厂家,无法解答你的问题。只能告诉你这个过孔是不会沾锡的。

这板要是嘉立创做的多层板,会被网友让人骂死,就这种过孔品质!

网友F:
引用 网友A:
这板要是嘉立创做的多层板,会被网友让人骂死,就这种过孔品质!

已经补充了图片,从过孔对比可以看出来盖油厚度,你如果只是依靠颜色而判断过孔盖油质量不好是否过于武断。

网友A:
引用 网友F:
已经补充了图片,从过孔对比可以看出来盖油厚度,你如果只是依靠颜色而判断过孔盖油质量不好是否过于武断 ...

这么严重的孔口发黄。。。。嘉立创可以这么出货就省了塞孔这道工序了,其它的网友有话说的!

网友F:
引用 网友A:
这么严重的孔口发黄。。。。嘉立创可以这么出货就省了塞孔这道工序了

,原来过孔发黄也有客户吐槽?
如果这样,那你们嘉立创真不容易。

网友:
钢网是对焊盘的,不对丝印,SMT不影响,只是看着不完美而已。
我认为特大网版膨胀系数确实控制有难度,更多情况如不太大的,取决于操作细致程度。一个完整的PCB需要那么多道工序,又要快速交货,在对位环节上多花几秒钟估计都难,这就有了“碰运气”的感觉。

网友A:
引用 网友F:
,原来过孔发黄也有客户吐槽?
如果这样,那你们嘉立创真不容易。 ...

嘉立创原来双面板因为大亚湾早期全自动生产线导致孔口发黄,去年花了数千万全淘汰掉了,更不要说多层板,多层板塞孔为行业必选项,此板明显少了一道工序

网友F:
引用 网友A:
嘉立创原来双面板因为大亚湾早期全自动生产线导致孔口发黄,去年花了数千万全淘汰掉了,更不要说多层板, ...

并不是少一道工序,这家PCB厂塞孔在工艺单上是一个选项,由客户自己决定是否要塞过孔。

网友A:
引用 网友F:
并不是少一道工序,这家PCB厂塞孔在工艺单上是一个选项,由客户自己决定是否要塞过孔。 ...

塞孔也做选项?如BGA下过孔全是这样发黄,板子就报废了怎么用?对于多层塞孔是基本的必备工艺,不然板子就没用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这个属于你经验不足了。

经验丰富的,去嘉立创做批量,必然会删除几乎所有丝印,只留下需要标记方向 ...

你对嘉利创有偏见了,批量只要是用网板印刷,偏是很常见的事!只要没上焊盘上,都跟品质没有关系。偏多偏少取决于当时网板韧性等情况,谁要是能找到是网板印刷的厂家没一点偏移(百里挑一情况下,值得是一批板子里),我直播吃翔。

网友:
引用 网友A:
考虑提前开通超高清字符需求,绝对满足苛刻的需求,为少数人提供高价值的服务! ...

坐等高清字符

网友F:
引用 网友A:
塞孔也做选项?如BGA下过孔全是这样发黄,板子就报废了怎么用?对于多层塞孔是基本的必备工艺,不然板子 ...

真是快餐店老板无法西餐厅的做法。
有BGA芯片要是没有选塞孔,马上就一封确认函过来了。别说BGA这种情况,就是板上有一根断头线都是要发图文确认。

网友:
我很多板子还是选择嘉立创,无非就是便宜,速度也快。在这么多好处的前提下,我也接受一些瑕疵。其实袁总也可以大大方方去承认,我们这个价格是建立在允许瑕疵的前提下。而不是上来就和客户谈XX标准,毕竟制造行业的标准做设计的工程师应该很外行,而且也容易让人反感。
-----------------------
作为LC 30W积分客户,很赞同你的观点

网友A:
引用 网友F:
真是快餐店老板无法西餐厅的做法。
有BGA芯片要是没有选塞孔,马上就一封确认函过来了。别说BGA这种情况 ...

真是好笑,西餐厅的花费,结果不如快歺厅的标准,就算在西餐厅吃倒了苍蝇也说这是西餐厅的标准,不然怎么对得起西餐万的钱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真是好笑,西餐厅的花费,结果不如快歺厅的标准,就算在西餐厅吃倒了苍蝇也说这是西餐厅的标准,不然怎么 ...

楼歪了,作为你的客户,很感谢您花这么多时间与我们交流。

网友I:
楼主,这个丝印确实偏的多,但没有上焊盘,并且符合规范,对电商和法院来说就OK。还有,你需要多学习,SMT是对焊盘,不是丝印,这是基本常识。

楼主:
引用 网友I:
楼主,这个丝印确实偏的多,但没有上焊盘,并且符合规范,对电商和法院来说就OK。还有,你需要多学习,SMT ...

这事就到此为止吧,知道原因就行了,以前都在LC上做,没选第二家备选,后面考虑再增加两家备选(出现这种事,好歹有个plan B)。
这个事已加急在本地一家供应商做了(同样的PCB源文件,丝印正常,"看来运气还不错"),昨天已安排送交客户了(这年头服务还是第一位的,客户勉强接受),手上的丝印歪的板子,过两天送SMT厂试试,能用最好!不能用就当买个教训

网友J:
引用 楼主:
这事就到此为止吧,知道原因就行了,以前都在LC上做,没选第二家备选,后面考虑再增加两家备选(出现这种 ...

你就不能不要小批量?分多次样板直接做到数量?无非就是贵一点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是丝印机丝印的,不是文件问题,是生产网版引起的,只要是网版这问题是避免不了的,如果是打印就不存在这 ...

这种情况是印字的时候偏移了么?不是图纸上面画偏了吧?我这边也有批板子出现这个情况,不过板子不是裸露的问题不大。

网友:
客户厂家两难;提供高清字符选项是不错建议。路过冒泡下。

楼主:
引用 网友J:
你就不能不要小批量?分多次样板直接做到数量?无非就是贵一点

钱都是大风刮来的吧   BOSS看到你这样   会特殊照顾你的
更可况现在PCB供应商一大堆

网友:
引用 楼主:
钱都是大风刮来的吧   BOSS看到你这样   会特殊照顾你的
更可况现在PCB供应商一大堆    ...

差钱又要质量好,干嘛找嘉利创,哈哈哈他们家就是针对样板多,差钱的主,如果是批量,并不适合嘉利创

ps:电路板我们老板并不管我,毕竟,自己的钱,自己做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