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0-6KM的模拟电缆是啥意思?

楼主(2019-05-10):
请教0-6KM的模拟电缆是啥意思?客户要求配这个,大概意思是检测传感器远距离(485传输是否正常)。刚开始没看清,以为是0-600米,想着买盘电缆就可以,后来一看,靠,6公里,那线要多长啊,请教聪明的坛友如何实现?

网友A:
6000米485还能用?

网友B:
100khz对应的波长大概是二公里多,你这里有六公里,信号完整性咋整哦

网友C:
引用 网友B:
100khz对应的波长大概是二公里多,你这里有六公里,信号完整性咋整哦

肯定得降啊。6km得9600bps以下了。

网友D:
螺旋线+电容可构成模拟电缆

网友:
引用 网友D:
螺旋线+电容可构成模拟电缆

您好,您说的这个有简介吗?

网友E:
如果是千米,国家法定计量单位表达应是km

网友E:
还有是不是写错了,有没有可能是0.6km,如果是0-6后面接单位的话,应该在用括号把数字括起来再加单位。

网友F:
就是用RLC来模拟你这个规格的电缆

楼主:
引用 网友A:
6000米485还能用?

客户要求,其他的不管。

楼主:
引用 网友B:
100khz对应的波长大概是二公里多,你这里有六公里,信号完整性咋整哦

客户合同上要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肯定得降啊。6km得9600bps以下了。

4800的多

楼主:
引用 网友G:
6km感应的雷电信号都比传输的485强
感应的5oHz电压估计点亮小灯泡

不清楚。

楼主:
引用 网友D:
螺旋线+电容可构成模拟电缆

谢谢,有的说用电阻。

楼主:
引用 网友E:
如果是千米,国家法定计量单位表达应是km

是这个,一般公司不太注意这个写法,大小写都可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还有是不是写错了,有没有可能是0.6km,如果是0-6后面接单位的话,应该在用括号把数字括起来再加单位。 ...

小公司都这样写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就是用RLC来模拟你这个规格的电缆

关键是精密电阻要定做的。

网友D:
可以参考 http://www.docin.com/p-181967996.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还有是不是写错了,有没有可能是0.6km,如果是0-6后面接单位的话,应该在用括号把数字括起来再加单位。 ...

应该没写错。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可以参考 http://www.docin.com/p-181967996.html

谢谢,有的不太理解,只想知道解决方法。

网友F:
引用 楼主:
关键是精密电阻要定做的。

一般这种不可能需要很高准确度的阻抗,5%都很高了,你只要查下你电缆的特性参数每米RLC参数然后拿继电器分段投切

网友H:
你这个长度,建议中间加MODEM吧,把串口信号调制后传输,世纪初在一个德国鬼子公司上班,系统的传输是在京津塘高速公路,沿线百公里计的通信,就是依傍高速公路管理公司沿线敷设的内部电话线路,把我们设备的串口信号调制后传输的,效果贼好,因为高速公路公司有钱啊,电话线处理啥的都很好。

网友I:
模拟电缆是用电阻和、电感、电容来模拟的  你可以问电缆厂家要下电缆的参数 每公里电缆的电阻值、电感、电容值

如     电缆长度2Km(MHYVP型矿用阻燃电缆:截面积:1.5mm2,电阻:≤12.8Ω/km,分布电感:≤1mH/km,分布电容:≤0.1µF/km)

网友J:
不能吧6km?不是搞错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一般这种不可能需要很高准确度的阻抗,5%都很高了,你只要查下你电缆的特性参数每米RLC参数然后拿继电器 ...

好的,我看一下,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H:
你这个长度,建议中间加MODEM吧,把串口信号调制后传输,世纪初在一个德国鬼子公司上班,系统的传输是在京 ...

是别人的电缆,我们是检测,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I:
模拟电缆是用电阻和、电感、电容来模拟的  你可以问电缆厂家要下电缆的参数 每公里电缆的电阻值、电感、电 ...

好的,谢谢!很详细。

楼主:
引用 网友J:
不能吧6km?不是搞错了吧

是客户说的,到时再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