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IMX6 温度超过60度,不能正常工作,请问怎么解决?

楼主(2019-05-11):
MCIMX6S5EVM10AC [BGA624]    MCIMX6 温度超过60度,不能正常工作,请问怎么解决?

如何联系nxp的厂家技术?

网友A:
你没代理商?nxp.com上找找?加散热片?60度应该没问题啊,我手上的板子都烫手起泡了,还不跑得欢

网友:
DDR calibration 过来没

网友:
要看看是内部的温度达到多少了,如果CPU核心温度过大,只能改善散热条件,我的设备就是在45°C环境温度就不能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没代理商?nxp.com上找找?加散热片?60度应该没问题啊,我手上的板子都烫手起泡了,还不跑得欢 ...

帮被人问的, 他线下没有技术支持?

网友B:
向NUC972看齐是有道理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向NUC972看齐是有道理的。

不使用nxp的?

网友C:
DDR 有没有校准? 是环境温度还是CPU核心温度超过60℃?

楼主:
引用 网友C:
DDR 有没有校准? 是环境温度还是CPU核心温度超过60℃?

cpu核心温度,这个芯片你用过?

帮别人问的,DDR 有无校准和超温运行不正常有关系?

网友D:
CPU核心温度超过100度也不会有这种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D:
CPU核心温度超过100度也不会有这种问题。

楼上的用过这个cpu?

网友:
引用 楼主:
楼上的用过这个cpu?

I6系列基本上量产项目超百万

网友:
目前我们也在用这个芯片,日常使用中还没出现芯片高到这种温度的情况。不过在高低温实验的时候,工作是正常的,高温能到60度

网友:
imx6 负载稍微大些轻松超过60度。。。 但是运行稳定的很。
没遇到不稳定的情况,应该是楼主的板子布线或者供电有问题,不用怀疑芯片。
量产过很多了,不可能60度挂的。 单核双核4核都做过很多了,检查下布线或者供电吧。

网友:
14L+1
就算到了110℃也不一定会出事。

网友:
楼主说的不正常具体是什么,nxp在imx6 linux sdk有软件有软件设定,这个门限可以改的,我忘了是在uboot还是内核哪里改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