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FPC排线接口部分AD怎么画?

楼主(2019-05-11):
如图上下两端,我要做异面两边PIN数不一样。

如果接头我画成单面焊盘的封装,那一个接头焊盘在顶层,一个在底层,变成要过孔连接。
画成双面焊盘,那上下两个焊盘之间并没有孔连接。

我感觉这个FPC只是相当于单面PCB而已。

网友:
这种东西,我觉得应该跟供应商描述一下,然后他们出图给你确认。

网友:
那你考虑用双排连接器吧。一排直接过,另一排打一排孔。就跟手机接线一样。

楼主:
问了工厂,上图这种排线其实是FFC排线,黄色那种才是FPC排线。FPC排线做成异面其中一边插头需要打过孔。FFC做成异面好像说是用导电银浆?

网友(2019-07-02):
这玩意还真不会用AD画,以前公司都是机构工程师处理的,画一个机构图,标识清楚尺寸,写清楚说明给厂家就做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