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通家用路由器的最大无线接入数量有多大?

楼主(2019-05-11):
现在准备做一些智能家居的东西,采用wifi接入,数据量都很小。一般家用的路由器最多可以接入多少个终端呢?

网友:
看cpu和ram了。数据量不大的话32MB带200+不是问题,数据量大了你得找多核cpu的。

网友:
这个不知道的,每个主控的不一样,有的主控有8bit表示,最大128。

网友A:
卖路由器的告诉我100以下的一般不超过20台设备,话说我们家也快满了

网友:
家用路由带过100+没问题,前提是不能有人长时间下载。

网友:
引用 网友A:
卖路由器的告诉我100以下的一般不超过20台设备,话说我们家也快满了

差不多,我这边15台就配不上网络了

网友B:
有的公司里不知道什么路由器,公司食堂吃饭时,同时上千人上网,我还喜欢看看nba,也没见卡

网友:
100元以内的那种同时20个左右连接就有掉线的或者连接不好的了。

网友:
正常速度能用,家用的10个终端就很好了

网友:
家用十来个就不行了,掉线严重。买个商用的,也就是几百块钱的事儿

网友:
取决于价格,100元的,10人就容易不稳定了。500多的,试过带一个班,50人左右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的公司里不知道什么路由器,公司食堂吃饭时,同时上千人上网,我还喜欢看看nba,也没见卡 ...

一般是商用AP, 而且一片区域有很多台,还可以负载均衡

网友:
弄个带QOS的路由下级再接个无线

网友:
我买的廉价企业级路由器,外包装写的可以连50个设备。普通家用级的一般20左右就很容易掉线了。

网友:
终端数和实际建立的链接数都对路由器的资源占用有影响,家用的普通品牌10个差不多了。

网友:
要带机量大的,可以用 ruckus,以前给公司买过个二手的,带路由模式,直接可以取代路由器。

RUCKUS 7363--千兆口-1个,支持POE,百兆口2个,无线双频2.4G+5G同步发射。理论上带机量250,推荐150.

网友:
坚决抵制TP这种高价用料差的品牌,淘个理财产品比它强太多太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的公司里不知道什么路由器,公司食堂吃饭时,同时上千人上网,我还喜欢看看nba,也没见卡 ...

应该用了MU-MIMO技术

网友:
刷个openwrt  能力一下子上去了

网友(2020-06-16):
中档路由一般32个

网友:
WIFI5的是128台,WIFI6的是248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