紧急:亚黑色洗板洗不干净,有没有碰到的,如何解决!

楼主(2019-05-11):
亚黑色没有想像中的那么美好,容易划伤及原材料价格高相对来说不影响使用,现在有客反映洗板洗不干清,而且洗完之后就变得不哑了,有没有网友碰到这问题的,如何解决,如果解决不了,只能取消亚黑!
用洗板水一洗,严重洗不干净,而且亚变亮了,也是晕到!

网友A:
是用标准的洗板水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用标准的洗板水吗?

是的,而且不是一个客反映

网友B:
我用维修佬,脏的洗板水会这样, 洗完一次, 然后用 WD40 电子清洗喷剂,喷到无纺布 一抹,就好了,变回亚光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用维修佬,脏的洗板水会这样, 洗完一次, 然后用 WD40 电子清洗喷剂,喷到无纺布 一抹,就好了,变回亚 ...

维修佬能洗得好?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的,而且不是一个客反映

你可以买标准的洗板水测试一下。

洗板水可能会破坏某些塑料部件,但破坏pcb油墨我还没有看过。

或者是洗板水太脏了,洗完后,脏东西仍在pcb上显得很难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可以买标准的洗板水测试一下。

洗板水可能会破坏某些塑料部件,但破坏pcb油墨我还没有看过。

是会变色,这是我没有想到的,原来说用亚色之前有网友也提到这点,当时就分略掉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维修佬能洗得好?

我是先用脏的维修佬洗,洗完挥发了肯定会有一层油腻在上面, 不好看,如果要好看, 再用我拍照这个, 加无纺布一抹,干净

网友:
洗了必须用无纺布擦才行。

网友:
不要用过于强力的洗板水就可以了,有些洗板水甚至可以导致板子变软发胀边缘爆出玻璃纤维线头,甚至绿色阻焊都能溶进洗板水把洗板水变成黄绿色。
(尤其是那些便宜的垃圾洗板水,那个就是油漆稀释剂配的,里面明显有那种味道)
如果亚黑真的脆弱且不可解决,按照有脆弱塑料零件进行洗板即可,异丙醇我现在没发现能弄坏东西过,略微加热清洗同样好用(但现在的亚黑PCB我不能说绝对,因为我平常很少用黑色阻焊,还没试过这个,但总不可能比那种不耐高温的5.5mm电源插座还差吧?)
亮黑阻焊并不能特别好的满足光学设备的需要,从实用角度出发,亮黑才是鸡肋,用途只有装逼,一刀切是非常没水平的操作。
PCB厂需要研究的,是这个有问题的亚黑,与大疆PCB的亚黑,与苹果PCB的亚黑,是不是有同样的问题?如果没有,那为什么人家的不怕洗?是曝光参数不对还是油墨不是一种东西。
要是说这个价位的油墨就只能做到这个程度,那来俩选项嘛,你要便宜的就回去自己小心点洗,非要使劲搞的就选贵的不就完了吗

网友:
洗板水洗板时只是溶解了板子上的助焊剂,留在板子上的洗板水挥发后助焊剂还是要析出的,要想完全洗干净就要多洗几遍,用干净的洗板水洗。洗板水洗一遍根本就洗不净。

网友:
其实酒精洗板比洗板水环保很多,先在酒精里洗板,然后用纯酒精喷淋洗过的板子,把残留的有溶解物的脏酒精冲干净,每次用很少一点酒精喷淋,甩掉,多喷淋几次,就不会留下痕迹了。

网友C:
我觉得是洗板水将助焊剂溶解后,溶解物附着在了哑光粗糙的表面颗粒之间,干燥后溶解物就结晶在阻焊的表面颗粒缝隙里,看起来就是光亮的了。
但是如同8楼用WD40喷过后,WD40的挥发能力比洗板水强,讲颗粒之间的助焊剂微粒再次溶解并被无纺布之类的吸附走就恢复哑光质感了。
另外一个处理方法是洗板水分几道,一遍一遍过,这样可以保证最后一道洗板水内助焊剂比较少就不会产生这种现象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我觉得是洗板水将助焊剂溶解后,溶解物附着在了哑光粗糙的表面颗粒之间,干燥后溶解物就结晶在阻焊的表面颗 ...

wd40 挥发慢,只不过是暂时掩饰掉了,哑光不哑光的原因是哑光表面粗糙,洗板水洗后,松香把粗糙覆盖掉了,要干净必须用超声清洗

网友:
引用 网友D:
wd40 挥发慢,只不过是暂时掩饰掉了,哑光不哑光的原因是哑光表面粗糙,洗板水洗后,松香把粗糙覆盖掉了 ...

多次清洗,洗板水清洁度分几道,也可以解决这个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是先用脏的维修佬洗,洗完挥发了肯定会有一层油腻在上面, 不好看,如果要好看, 再用我拍照这个, 加 ...

不错,我喜欢用黑色的,包括其它的颜色,其实上面都有这种油腻的东西,摸上去比较滑。可以尝试用这种方法。

楼主:
如果亚黑i清洗这么麻烦,还不如不用,害人!

网友E:
我碰到了,就是脏东西把哑光面填平,反光了。光面也有,仔细看就是水渍一样的纹理,在哑光面就很碍眼。 用热风枪吹热了,橡皮轻轻擦就掉了。
碰到这问题的人,估计是和我一样清洗条件不专业,就一个刷子。我估计超声波清洗设备洗没这问题。

网友:
接楼上提到的超声波,超声波洗板机好便宜的样子,不知实际效果怎么样,有入手的分享一下实际使用效果么?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碰到了,就是脏东西把哑光面填平,反光了。光面也有,仔细看就是水渍一样的纹理,在哑光面就很碍眼。 用 ...

对 用了黑色的 都是这样处理的  板材结构造成的  本身是没有问题的

网友:
亚光的PCB适合密闭的机壳使用  不好清洗

网友:
引用 楼主:
如果亚黑i清洗这么麻烦,还不如不用,害人!

亚黑本来就有特定用途,不能因为清洗问题就否定雅黑的好处。。。雅黑本来就是做高科技的数码产品用的哈哈哈,比如控制卡,显卡,主板,手机,,,

网友:
如果用洗板水洗,洗板水挥发后会残留一些助焊剂,面板表面被填平了,所以光亮了。

我的做法是:洗板水洗的时候,多弄一点,洗完不要等挥发完毕马上用无纺布擦掉,板子就恢复成亚光了。用纸巾也可以

网友:
是的。黑色的就是楼主发的那样子。我都用好多看了。一直没有解决这个问题。只有洗了等凉好了,再次洗。感觉会好一点,但是还会是出现那个问题。

网友:
用洗板水,盖一张无尘布,牙刷沾洗板水洗,隔着无尘布刷洗,试试吧, 这个效果是最好的,我绝大多数板子都是亚光板,生产维修 难免有,动过后都是这么洗的,洗后根本看不出来我动过的痕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