紧急通知:嘉立创可能将取消亚黑!

楼主(2019-05-11):
  亚黑没有想像中的那么美好,亚黑的原材料价格比亮黑高,而且容易划伤,这些都没有问题,都能想办法克服,但是但是,断续接到客投诉,洗板水严重洗不干净,而且亚色变亮了,以经让供货商在紧急处理,如果确定有这些问题将取消亚黑,我们在高逼格以实用性发生冲突时,我们将选择实用性,如图:

网友:
还是亮黑吧,亚黑容易花

网友:
换成哑绿吧

网友:
嘉立创做到告知义务就好了

楼主:
基本确实换掉哑黑

楼主:
哑色,可能都存在这个问题

网友:
打样业务可以保留亚黑啊,SMT业务因为涉及到洗板问题,可以明确告知客户存在此类问题,如果客户接受,则继续亚黑SMT,如果客户不接受,可以建议客户用蓝色PCB进行SMT。个人觉得没必要一刀切取消亚黑吧

网友A:
亚黑本来就这样啊,用的人自己心里没点数吗?
用锡膏没有这个问题
---------

抱歉,好像我看错帖子的意思了。是说洗板水把哑黑洗亮了??我用丙酮+异丙醇没遇到过。。

网友:
换哑绿应该没这么明显

楼主:
引用 网友A:
亚黑本来就这样啊,用的人自己心里没点数吗?
用锡膏没有这个问题

原来你也碰到这个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原来你也碰到这个问题?

以前在别的地方用过亚黑,助焊剂经过的地方都会变亮。
但是如果是刷的锡膏的话,就不会。

---------

抱歉,好像我看错帖子的意思了。是说洗板水把哑黑洗亮了??我用丙酮+异丙醇没遇到过。。

网友:
不要用过于强力的洗板水就可以了,有些洗板水甚至可以导致板子变软发胀边缘爆出玻璃纤维线头,甚至绿色阻焊都能溶进洗板水把洗板水变成黄绿色。
(尤其是那些便宜的垃圾洗板水,那个就是油漆稀释剂配的,里面明显有那种味道)
如果亚黑真的脆弱且不可解决,按照有脆弱塑料零件进行洗板即可,异丙醇我现在没发现能弄坏东西过,略微加热清洗同样好用(但现在的亚黑PCB我不能说绝对,因为我平常很少用黑色阻焊,还没试过这个,但总不可能比那种不耐高温的5.5mm电源插座还差吧?)
亮黑阻焊并不能特别好的满足光学设备的需要,从实用角度出发,亮黑才是鸡肋,用途只有装逼,一刀切是非常没水平的操作。
PCB厂需要研究的,是这个有问题的亚黑,与大疆PCB的亚黑,与苹果PCB的亚黑,是不是有同样的问题?如果没有,那为什么人家的不怕洗?是曝光参数不对还是油墨不是一种东西。
要是说这个价位的油墨就只能做到这个程度,那来俩选项嘛,你要便宜的就回去自己小心点洗,非要使劲搞的就选贵的不就完了吗

网友:
传统绿最好,没有特殊功能要求用其他颜色没有必要。
板子都是装在机壳里的,颜色再漂亮客户也看不到。等他看到时多半是坏了维修或者竞争对手在解剖你的产品了,都不是好事。

网友:
亚色本来就是这样的,他既然用了,难道不知道?

网友:
提前告知 就行
就行 治疗肠胃的药  告知副作用  爱吃就吃

网友:
引用 楼主:
原来你也碰到这个问题?

为什么哑光呢,就是因为表面粗糙度较大,有较多颗粒缝隙。
如果洗板水不干净并且只洗一次,洗板水会渗透在缝隙里,晾干了后,助焊剂就留在缝隙里,粗糙度降低,表面看起来就变成光面了。
要解决这个问题就是保证洗板水清洁度,洗板水分几道,比如分三次清晰。第一道洗板水最脏,第二道次之,第三道最干净。清洗时候分别在第一,第二,第三个洗板水里走一遍。可以确保清洗洁净度,不会出现这个问题。

网友:
支持取消亚光色,还能降点成本。

网友:
我用这种的洗板水没有发现这种情况,不过现在基本上不洗板了,局部分手工焊接后,稍用棉球沾点洗板水处理一下,感觉洗板水有毒,闻时间长了头晕

不过话说回来,用SMT后,不需要重新洗板吧,

网友:
可以换成哑光绿

网友:
我是等干了,刮刮,再刷刷,效果很好

网友:
哑光的都有这个问题

网友:
亚黑的板子搭配手工焊接???

网友:
好宝宝不紧张

都用哑光了,还不舍得好好洗
这几年加工板子,基本都是免洗的

网友B:
强烈支持亚绿。那些红色,蓝色,紫色,真没见过正经公司用这种色。

网友:
引用 网友B:
强烈支持亚绿。那些红色,蓝色,紫色,真没见过正经公司用这种色。

不会吧,我们是正经公司,这几种颜色都用过。不过还是觉得哑绿比较高大上

楼主:
亚黑用于贴片不存在这个问题,但是用于插键需要请洗就存在这个问题

网友C:
其实大家都喜欢亚绿

网友:
这是不舍得洗板水啊,多用点洗板水洗干净了就没问题了

网友:
哑光都有这个问题,样板都是这样,插件焊点需要漂亮可以做通孔回流焊啊

楼主:
以经有几个投诉,停掉的机率很大,大家也过了一把隐,没有想像中的美好,现在客要退货!

网友:
引用 楼主:
以经有几个投诉,停掉的机率很大,大家也过了一把隐,没有想像中的美好,现在客要退货! ...

这是跟退货客户在这里较劲?

网友D:
表示从来不洗板的,批量都贴片,贴完都很漂亮了,为什么还要洗板

楼主:
引用 网友D:
表示从来不洗板的,批量都贴片,贴完都很漂亮了,为什么还要洗板

人家有接插键啊,有客反映同样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E:
洗板水不合格,建议如果有客户选择这个,可以出个告示给他即可。

如果对于洗板水严格要求的话,本身就是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E:
亚色,原本就是表面不光的结果,清洗不干净,反而变光了,所以,有插件,清洗不好的,就不要选用,亚绿也是 ...

对于很多客不了解哑黑这个德性,很容易入坑,如果这个德性会害人的话还不如不用,要是开始我知道了,也不会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对于很多客不了解哑黑这个德性,很容易入坑,如果这个德性会害人的话还不如不用,要是开始我知道了,也不 ...

那也是他们自己的问题啊,关你们什么事?而且这属于他们自己的操作问题,又不是你们的品质问题,哪来的脸叫退货的?别惯着他们

就像手机宣传是大猩猩屏,可用户买回去后非得用来在地上擦,擦花了就说屏不行要退。。。。

网友:
审美果然会疲劳,不知道为何黑色会流行起来。我和公司几位同事现在看到黑色板子反而觉得很低档。目前个人觉得绿色最好看,我自己板子设计板子首选绿色。

网友:
产品最终套上外壳,里面板子哪种颜色有那么在意吗?

网友:
哑黑好看啊,建议保留最好,多一个选择。

网友:
别呀,哑黑真的很漂亮,非要洗的话及时擦干净就好了

网友:
嘉立创冤枉,供货商冤枉,哑黑更冤枉,就这样昙花一现

网友:
建议保留,多个选项比较合理

网友:
建议保留!每种东西各有使用特点,正确使用即可!不要因为有缺点,就看不到优点!

网友:
因噎废食,雅黑本来就是这样的特性,需要超声波等专业清洗方法,用的人自己没“常识”,没“经验”,JLC也不懂吗?取消了干嘛,告知一下就像了,选用的人自己心里是知道的,JLC发这个通知一惊一扎,感觉不像做了N年的PCB厂家说出来的话的感觉

网友F:
去掉哑黑,增加 闷骚 紫色。

网友:
引用 楼主:
对于很多客不了解哑黑这个德性,很容易入坑,如果这个德性会害人的话还不如不用,要是开始我知道了,也不 ...

我依然会用,苹果一直再用也没出问题啊,很多显卡都是黑色啊。。。不能因为自己不懂就否定这个,这明显是错误的逻辑

网友:
引用 楼主:
以经有几个投诉,停掉的机率很大,大家也过了一把隐,没有想像中的美好,现在客要退货! ...

退货理由毫无成立,他自己没用过雅黑,或者自己的操作方法不对,又不是质量问题,打官司都打不赢

网友:
自己不懂玻璃瓶子摔地上会碎,还怪生产玻璃瓶的厂家

网友G:
同意楼上说的,嘉立创做到告知义务就好了。

这两个事结合到一起看就有点奇怪了:
1.隔壁帖里丝印歪了,是工艺问题,和jlc没责任。
2.这个帖里客户使用方式不当导致亚黑变亮黑,jlc使劲往自己身上揽责任,要取消亚黑。

楼主:
引用 网友G:
同意楼上说的,嘉立创做到告知义务就好了。

这两个事结合到一起看就有点奇怪了:

丝印歪正常范围,而且不可避免后续也有机率出现,而这个缺陷做为嘉立创都是未知的,而且不断接到投诉,如果找不到解决方案的话就是大问题,昨天油墨供应商打的去了客户那,今天工厂经理开车再去客那处理,嘉立创上门处理售后基本上没有,但此事非同小可!

网友G:
引用 楼主:
丝印歪正常范围,而且不可避免后续也有机率出现,而这个缺陷做为嘉立创都是未知的,而且不断接到投诉,如 ...

没用过亚黑,有个疑问:
是所有厂家生产的亚黑板都有这种问题?还是仅jlc生产的亚黑有这种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G:
没用过亚黑,有个疑问:
是所有厂家生产的亚黑板都有这种问题?还是仅jlc生产的亚黑有这种问题?

在我们当时调查时就有网友反映,我认为是特性影响的,亚黑表面全是小颗粒点,更容易藏脏东西!

网友:
建议保留,多个选项比较合理,像我们做监控之类的,哑黑不反光,亮黑反光影响夜视效果

网友:
哑黑是功能颜色,大量行业在使用

使用哑黑色的PCB本来就不能用洗板水清洗, 谁洗谁脑袋有问题,这跟JLC没有一毛钱关系,完全就是用户自己的问题

不要因噎废食, 真的有黑需要又坚持洗板的,可以选择亮黑

哑黑色非常重要,在很多领域有无可替代的地位, 有需要可以把哑黑,亮黑两种颜色分开下单

网友:
引用 网友F:
去掉哑黑,增加 闷骚 紫色。

紫色太小众了吧?好像就在某牌子内存上见过一次
也没见国内主流哪家有打紫色来着

网友:
建议保留

网友:
应该是没洗干净,JLC只要证明是没洗干净导致的,就不用理睬,相比哑黑变亮黑,功能色更重要。

网友:
引用 网友C:
其实大家都喜欢亚绿

国外设备里的板子,感觉铜箔很厚,阻焊除了绿色哑光,而且涂层很薄,视觉能感觉到走线的质感。
光是做成哑光绿不一定能达到国外板子的那种效果。

网友:
不能一刀切呀,好不容易有,喷墨打印遇到水就花了,不能因为这个就只卖激光打印机呀。在涉及光的领域亚黑比啥玩意色都重要。

网友H:
我用事实告诉你,什么哑色变亮都是扯淡,就是没洗干净而已。
粤语有句老话叫“食得咸鱼抵得渴”,用哑色就是要用干净得洗板水多洗一遍,JLC尽到告知义务就足够了,心里没点逼数就别选哑黑,不要搞一刀切大家都没得玩好吧。

楼主:
引用 网友H:
我用事实告诉你,什么哑色变亮都是扯淡,就是没洗干净而已。
粤语有句老话叫“食得咸鱼抵得渴”,用哑色就 ...

这个板是我们做的吧,这个用什么洗的?我好跟客讲一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板是我们做的吧,这个用什么洗的?我好跟客讲一下

当然是你们做的,不然我拿出来也没说服力呀,普通大路货维修佬洗板水,洗两遍,焊锡也是维修佬的有铅锡丝。
只能说问题并不是出在油墨上,而是哑色油墨本身的特性决定了要彻底洗干净才能保持哑光,懒的或者想省钱的就应该避免用哑色。
毕竟哑色油墨贵3倍你们都没要加钱,客户连3倍洗板水都不愿意出就有点太抠了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板是我们做的吧,这个用什么洗的?我好跟客讲一下

所有这些都是没洗干净。我用洗板水多洗几遍后   亚黑板子真的很漂亮   希望不要取消

网友:
支持大师,赞同大师,大师的pcb都用亚黑了,我们有什么理由不用,哈哈

网友:
大师都用亚色了!赶快下一单压压惊!

网友:
哎,一颗老鼠屎坏了一锅粥。

网友:
哑黑我也在JLC做过几个,洗干净没有任何问题,我也认为就是清洗的原因。
所以,是不是JLC觉得成本高了,打算找个理由取消?
建议保留,觉得亏,加点钱都行,服务多样化肯定是好的。上面不是还有起哄搞哑绿的么?也可以提供啊,实在觉得成本高,可以加价,让消费者自已选择。
只要钱到位,还有做不出来的东西?

网友:
取消真积极

网友:
我也是哑光黑样板手工焊接,维修佬洗板水一洗就干净了,直接自然风干

网友:
哑黑本来就是由于表面有微小突起造成漫反射来实现哑光效果,洗成亮黑了是洗板水本身有物质凝固在微小突起的间隙中把间隙填平了吧,就和毛玻璃沾了水一样,这个是清洗液的问题了

网友:
丢进超声波清洗机 1分钟 出来干干净净

网友:
  随便倒了点,打印机上的墨水清洗液(据说是丙酮类),,,洗版很干净,,,就是板洗过后,亚黑会向亮黑过度。。。

网友:
不建议取消,接收加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