汽车OBD软件开发问题咨询(ISO 15031-5)

楼主(2019-05-11):
最近要做根据ISO 15031-5 的OBD,之前做过一段时间的ISO 14229-1的UDS

我看网上说 OBD诊断的传输层和UDS的传输层同样遵循ISO 15765-2

不知道开发难度多大。
有了解的坛友帮忙分析下/

楼主:
网上的资料:
国六OBDII诊断软件开发札记
由于国六新标准即将实施,混动汽车的部分ECU需要增加OBD诊断的支持,从2014年以来UDS诊断在新能源汽车行业中得到快速普及,由于通用性比较高,在研发阶段,整车下线阶段,售后服务阶段都发挥着巨大的价值。UDS诊断是OBD诊断的加强版,目前新能源汽车OBD诊断都是基于CAN总线。

OBD诊断软件开发需要遵循的规范,应用层遵循ISO 15031-5,传输层遵循ISO 15765-4,DTC遵循ISO 15031-6,SAE1979-DA

相同点:

OBD诊断的传输层和UDS的传输层同样遵循ISO 15765-2,因为UDS的开发大家比较熟悉,直接将工作重心转移到应用层开发。

不同点:

DTC码OBD与UDS稍有区别,UDS的DTC为高中低三个字节,OBD为高低两个字节,OBD的DTC为UDS DTC的高中两个字节,第三个字节的含义为故障属性。

OBD应用程序根据ISO 15031-5开发,UDS应用程序根据ISO 14229-1开发。

开发的关键功能梳理:

1、SID 服务ID          PID 参数ID        TID  测试ID

2、诊断的服务,01  请求当前的动力数据,具体数据通过PID实现,类似UDS的22

                           02  请求冻结帧数据,可以读取冻结诊断的PID,类似UDS的19 04

                           03   请求确定故障,通常为当前故障和历史故障,类似UDS的19 02

                           04    清除故障,通常为清除所有故障,类似UDS的14

                           05   物理层为CAN总线不支持此服务,在06上实现

                           06    请求监控和测试的结果,类似UDS的31

                           07    请求未决的故障码

                           08     请求控制和测试,类似UDS 31

                           09     请求车辆信息,通常为VIN和标定ID等

3、对于01 02 06 08 09都需要支持$00 ,PID00代表的意义将4个字节的位来表示PID01-PID20的支持情况。

根据以上规范就可以开发OBD诊断的代码了,作者在一周内完成了OBD诊断的初版开发。
---------------------
作者:云在青天水在瓶(Q835304205)
来源:CSDN
原文:https://blog.csdn.net/fz835304205/article/details/82462776
版权声明:本文为博主原创文章,转载请附上博文链接!

网友:
国六升级,一片混乱,哈哈哈哈

网友:
汽车国六标准,mark

楼主:
原来以为OBD仅仅发动机控制器符合就行

----
国六标准征求意见稿的前言明确提出增加了混合动力电动汽车的试验要求,增加了哪些要求呢?倪红说:“对PHEV增加了八个方面的OBD监测要求,防止PHEV排放超标。”
  这八个方面分别是,能量存储系统、热管理系统、制动再生、驱动电机、发电机、插电式EES、其它输入或输出模块和插电式部分部件豁免要求。

网友:
关注国六标准,学习下弄这个上位机

网友A:
我就是做这个的。
我开发过UDS服务,包括软件更新,诊断

现在流行CAN-FD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就是做这个的。
我开发过UDS服务,包括软件更新,诊断

你好,我现在有uds,要升级uds+obd,感觉主要工作在应用层,帮忙评估下难度。谢谢

网友A:
哎,现在国内标准搞得一塌糊涂,这个只有找手上有门路货的才能做,自己开发资料太少。
我之前朋友在德尔福做开发。

网友:
引用 网友A:
哎,现在国内标准搞得一塌糊涂,这个只有找手上有门路货的才能做,自己开发资料太少。
我之前朋友在德尔 ...

是的,自己开发资料太少。德尔福的资料比较多,资料都不公开的

网友(2020-01-18):
>现在流行CAN-FD
Are you sure CAN-FD is now released for OBD or SAE J193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