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黑板子如何解决SMT贴片机感应的问题!

楼主(2019-05-12):
   也经常接到客电话,说做了亚黑板在三星贴片机进板的时候,红外传感传感器无法感应,这个有那位碰到了,用那款红外感应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也碰到过,还有红板,因为灯使用的是红灯,
mark点大些,1.6最小了,最好能有2mm,周边至少有1mm以上不 ...

哑黑识别不了怎么解决的?

网友B:
刚贴了几款嘉立创做的亚黑板,没有遇到此问题。机型SM481plus。

网友:
忘了说了,三星机器

楼主:
引用 网友B:
刚贴了几款嘉立创做的亚黑板,没有遇到此问题。机型SM481plus。

感觉有没有题,包括清洁

网友C:
进板传感器可以调节位置的,把传感器离PCB近点就可以感应了,有些SMT工程师只会操作机器,不会调机器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进板传感器可以调节位置的,把传感器离PCB近点就可以感应了,有些SMT工程师只会操作机器,不会调机器 ...

感谢,SmT机器这个感应器是红外的么

网友:
这个问题应该是改贴片机吧,关亚黑毛事啊,要那这样话,亚黑岂不一无是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也碰到过,还有红板,因为灯使用的是红灯,
mark点大些,1.6最小了,最好能有2mm,周边至少有1mm以上不 ...

mark放工艺边中间我也是醉了,我记得工作开始第一次投拼版,就要去,mark必须靠近v割,不然会被smt阻挡!当然板内又mark另说。

网友:
引用 网友D:
亚黑或黑色阻焊PCB就是装逼犯用的,真的没有多少好处,要说是处就是装逼或光学上的特殊性产品,几乎是反 ...

我只知道吸光的地方特意用黑的,其他的应该就是为了防别人抄的太方便?

网友:
三星贴片机打亚黑没有问题的飘过!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在他们的客服那里提过几次,后来在这里提出过至少2次,这次3次,从未采纳过。
有些工艺边大点,5mm的, ...

对称mark是作死行为,另外,建议还是板内做mark,尤其是高密度器件,bga什么的,不然坑多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在他们的客服那里提过几次,后来在这里提出过至少2次,这次3次,从未采纳过。
有些工艺边大点,5mm的, ...

我问一下工程,如果可以的话,让调整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在他们的客服那里提过几次,后来在这里提出过至少2次,这次3次,从未采纳过。
有些工艺边大点,5mm的, ...

我想问一下,压的话一般要压多少,刚了解工程,最大的移量为0。5MM,是不是能解决问题,如果解决不了就意义不大,本身3MM就太小了,刚了解我们的贴片机,本身就最少要压3MM,所以基本上没有折!

楼主:
不过5MM的移一下,还是有意义的,我让他们进行调整,但是有一个问题,光标点边上的开窗被V掉了有没有问题,好像伤到了也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导轨会压到2mm,如果是3mm工艺边,作用不大了,但是很多客户是做5mm的

也就是你放在2mm (直径1.6的 ...

3MM的不动,基本上移不移意义不大,5MM的这样移,有没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mark点,建议做到1.6mm直径,  3.5mm不变,是可以的,   开窗可以大些,比如2.5~3mm直径
3mm的,基本没有 ...

好的,让改一下,刚确认我们加的有做防呆处理,光标点1.0不小了吧

网友:
唉,我家那个破机器啊,工艺边没8mm,mark点放哪都压。。还是4万多的贴片机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是镀金的够用,但是如果是喷锡的,锡面不平,容易导致反光差,识别会偏,如果不做1.6,做1.4 1.5都好 ...

要考虑到mark点有开窗,,开窗离V割线要有0-4间隙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是镀金的够用,但是如果是喷锡的,锡面不平,容易导致反光差,识别会偏,如果不做1.6,做1.4 1.5都好 ...

改一回, 是不是应该这样,  这样也会适应3mm 的导轨些.

个人建议 那个 3.5 改成 3.8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开窗可以v的,那个没关系,没v到焊盘就OK的,

V到了开窗,严重影响对比度,识别率降低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的,让改一下,刚确认我们加的有做防呆处理,光标点1.0不小了吧

光标点,1.0确实有效果不好的问题,经常喷锡不平,或者不圆。
我认为主要原因是板边就一个独立小焊盘。局部药水浓度高?高精度板子板边不是会放很多小方块来平衡么。

外面放一圈开窗铜皮,效果会好一些。像这样

网友:
遇到过yamaha部分机器感应雅黑有问题的。7232传感器。可能是传感器老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