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这个差动放大电路里几个电阻取值问题

楼主(2019-05-12):
想用OP07做一个模块方便平时用

如果我R1~R4都取27K,Rw1和Rw2取10K,
R6和R5应该取多少?

1.R6不会增加这个模块的输出阻抗吗?还是串一个几十到几百欧的做限流用?
2.R5取27K+27K如何? 这样我只准备27K的电阻就够了.
3.供电的退藕电容是不是用104瓷片电容就行,我看有些文档上推荐用1uF,你们一般取多少?

我用TINA仿真了一下,这应该是T型反馈网络,但是我看别人说一般T型反馈网络是用在反相放大器上,不宜用在同相(没说原因)
我不是很明白差动能不能这么做,似乎没太大问题.

如果放大倍数要达到10倍,Rw2取10K,R5最好取1K左右.

网友A:
失去共模拟制能力了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失去共模拟制能力了啊

没有失去,输入是差分,对信号共模有作用,只是输出是单端,只是不明白为什么喜欢T型反馈方式,直接接有差分输出的运放。

网友C:
R3要远大于Rw2//R5, 否则共模能力大大降低.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有失去,输入是差分,对信号共模有作用,只是输出是单端,只是不明白为什么喜欢T型反馈方式,直接接有 ...

因为OP07便宜好用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R3要远大于Rw2//R5, 否则共模能力大大降低.

远远大于
大10倍以上算不算?
我今天用TINA仿真一下Rw2取10K,R5取1K
增益G得1~11.7,感觉挺不错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远远大于
大10倍以上算不算?
我今天用TINA仿真一下Rw2取10K,R5取1K

你就看看10倍会降低了多少共模性能,你可以按下面步骤看一下共模性能,
例如两个正负输入端,分别是10.1V和10.2V(共模电压是10V,但差模电压是0.1V),看看输出电压是多少,
然后将输入两个端子改成1.1和1.2V(共模电压是1V,但差模电压还是0.1V),看看输出是否一样.
相差较大就表明共模性能差了.

网友A:
按楼上所说做一下,就知道这样的电路不成功了。
电位器出来,经个跟随器再馈给R3,就解决了。R6要防输出短路目的?运放不怕短路。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就看看10倍会降低了多少共模性能,你可以按下面步骤看一下共模性能,
例如两个正负输入端,分别是10.1V和1 ...

我用TINA仿真了,确实情况如你和楼下所说的完全一样
但Rw2选型范围比较有限,我看一下bourns的最大也就50K
我换50K的仿真也不是我想要的效果

请教一下,这个电路怎么量化分析?
只用虚短和虚断两个假设足够推导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按楼上所说做一下,就知道这样的电路不成功了。
电位器出来,经个跟随器再馈给R3,就解决了。R6要防输出短 ...

确实如你所说,加了跟随器就正常了,这是为什么呢?
只用虚短和虚断可以分析这个电路吗? 还是有什么其他的前提?

楼主(2019-07-22):
顶起,几个月了还是没搞清楚这个问题
原理图上的电阻取值到底应该怎么取

楼主(2020-04-20):
http://cc.scu.edu.cn/G2S/Templat ... amp;curfolid=145282

这个链接里介绍了一个类似电路,其中说到当电路中R7+RW2=R6,R4=R5

楼主:
引用 楼主:
http://cc.scu.edu.cn/G2S/Template/View.aspx?courseId=1651&topMenuId=145156&action=view&type=&name=&m ...

这还不如前面几楼的 我还以为有什么不知道的特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