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stm32 bootload 怎么调试app

楼主(2019-05-12):
请教stm32 bootload 怎么调试app?
        App 里keil 设置了rom地址后 没法调试啊, 因为原来的复位向量没了,cpu启动怎么找到app的地址啊?

网友:
没有影响啊。boot程序跳转到app地址时会中断重定向的

网友:
带BootLoader的程序,可以先用0x80000000测试,待BootLoader完成后,烧录再改地址范围

网友:
bootload 不能调试APP,但是Boot写好情况下,可以在APP里面调试APP。

网友:
boot让强跳就不影响调试了。

网友A:
加一个初始化文件就可以直接仿真器调试app了

网友B:
先把BootLoader烧了,boot跳转地址写APP的地址
然后keil里设置APP到正确地址,直接点debug就可以运行。记得勾 run to main(),烧写的时候不要全片擦除

网友:
如果只是调试App的功能,还有一个简单的办法,就是依然把App 定位到Flash的开始处。
只有在调试App和Bootloader互动时才配置成从Flash的App ROM起始处运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先把BootLoader烧了,boot跳转地址写APP的地址
然后keil里设置APP到正确地址,直接点debug就可以运行。记得 ...

这 方法比较好

网友:
先烧BOOT啊,然后APP调试的时候起始地址改掉,就可以了

网友:
参考RAM调试  可以写初始化文件设置PC指针

网友(2020-10-16):
引用 网友A:
加一个初始化文件就可以直接仿真器调试app了

请问一下初始化文件如何编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