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里电线对地漏电,哪个地方出问题的概率最大呢?

楼主(2019-05-12):
如题。家里有一路漏电保护开关,上个星期跳闸了,合不上。跳闸的时候,只有一个路由器适配器,而这个适配器是没问题的,仍然可以用。
这个开关输出,一共去了5个墙插,把所有墙插上的负荷都拔下来,仍然漏电保护跳闸。其中,只有一个墙插这五年用来插1600W的火锅,火锅一共没超过20次。每次使用时间不超过2小时,而最近半年没再用过火锅;而其他4路墙插,最大负荷就是手机充电器了,充电器目前也都没问题。
我家顶楼,没有楼上漏水的情况,而且全朝阳,比较本地80%以上的家庭都更干燥。用摇表测试,L对PE阻值小于100k(所以漏电保护开关才会跳),N对PE阻值500k左右,L对N阻值1M左右。各位,请问最有可能出问题的地方时哪里呢?
说实话,如果只是L对PE漏电,N对PE没问题的话,我把火零倒过来用也可以,反正自己弄的,也会知道。可是现在好像都有问题,不敢这么折腾了

网友:
一路一路试,出问题一般在接头处。

网友:
就5个插座,一个一个拆了试

网友A:
电线施工时候用穿线管了吗? 要是用了就每个插座拆开测量把, 线路应该是一个一个插座串起来的吧, 拆开就可以分段测量了

网友B:
卫生间和老鼠咬破皮 最容易漏电

网友C:
用火锅这一路线太细了,绝缘层烧化了导致的?可以检测一下。

网友:
我租的一个老房子,也是这情况,不懂找了物业电工,合上就完事了。看来有风险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线施工时候用穿线管了吗? 要是用了就每个插座拆开测量把, 线路应该是一个一个插座串起来的吧, 拆开就 ...

穿线管。拆开2个插座了,做工都很好,2.5mm的电线缠绕后挂锡,然后绝缘胶布缠绕。

楼主:
引用 网友B:
卫生间和老鼠咬破皮 最容易漏电

没有经过卫生间,我家从来也没见过老鼠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火锅这一路线太细了,绝缘层烧化了导致的?可以检测一下。

火锅那路插座已经拆开了,2.5mm的电线,绝缘层非常好。

网友D:
确认一下漏电保护开关是否是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确认一下漏电保护开关是否是好的

好的,交叉其他回路的漏电开关实验过了。

网友:
潮湿是会造成插座处绝缘性能下降的,即使是看不出明显的返潮痕迹,我遇上过同样的问题

网友E:
百分之五十以上是保护器坏了,我的房子原先带的过压欠压坏保护器了,合上都会弹开

网友F:
几年的房子了?好象线间的绝缘都不高啊!
我碰到过一个情况,地板下穿线的管子被打了颗钉子,当时用着没事,也没发现,时间长了破皮的地方与地线放电导致漏电开关动作。
为了排除上面坛友怀疑线盒里接头受潮的情况,可以用电吹风把接头都烘一下,排除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E:
百分之五十以上是保护器坏了,我的房子原先带的过压欠压坏保护器了,合上都会弹开 ...

其他正常使用支路的漏电保护器,接在这个支路上都会跳闸。这个漏电保护器接到正常使用没有漏电的支路也用的很好

楼主:
引用 网友F:
几年的房子了?好象线间的绝缘都不高啊!
我碰到过一个情况,地板下穿线的管子被打了颗钉子,当时用着没事 ...

2011年批的地,2013年交的房子,我2015年买的二手。
您这个烘干线盒的主意不错,试试

网友:
引用 楼主:
其他正常使用支路的漏电保护器,接在这个支路上都会跳闸。这个漏电保护器接到正常使用没有漏电的支路也用 ...

电工这点问题是小问题吧?先用万用表量一下,如果量不出,串个电阻试一下是不是220V能导通过去。

网友G:
摇表都摇出故障了,从插座部分断开,确认线路上没有其他负载,一段一段的摇!先排查线的绝缘正常,然后检查插座,用摇表可以排查出来。万用表不一定能测出来,9v击穿电压不够。
有些部位积灰受潮,或者有小强尸体什么的都有可能。

网友H:
引用 网友G:
摇表都摇出故障了,从插座部分断开,确认线路上没有其他负载,一段一段的摇!先排查线的绝缘正常,然后检查 ...

专业人士才会用摇表,一般就一个万用表,再就是多一支电笔

网友:
引用 网友H:
专业人士才会用摇表,一般就一个万用表,再就是多一支电笔

9年产线电工,最喜欢氖泡电笔和摇表!
万用表么主要检查布线时的线路通断!
检查电控柜问题电笔足够!
检查绝缘跳闸电动机故障非摇表莫属!

网友I:
我家有个插座,一插上用电器,整栋楼跳闸,没搞懂。 为啥不是自家的跳?

网友:
引用 网友I:
我家有个插座,一插上用电器,整栋楼跳闸,没搞懂。 为啥不是自家的跳?

跳的是漏电开关还是空开?两种情况要区分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2011年批的地,2013年交的房子,我2015年买的二手。
您这个烘干线盒的主意不错,试试 ...

应该还算比较新的啊!烘了也没用的话,只能把接线拆开分段检查了!

网友:
一段一段查,我们家也是过卫生间的线路出问题了,直接切断了,带来的影响是卧室插座没电。

网友G:
引用 网友I:
我家有个插座,一插上用电器,整栋楼跳闸,没搞懂。 为啥不是自家的跳?

插座估计是有问题,或者接线有问题,检查插电器时是漏电还是短路?

漏电跳:测试下你家的漏保是不是会跳!插座的接线是不是正确。

短路跳:
你家的开关脱扣功能是不是有效,可能坏了!
又或者你家的开关选得大!

楼主:
引用 网友I:
我家有个插座,一插上用电器,整栋楼跳闸,没搞懂。 为啥不是自家的跳?

大型断路器,通常带有分级延时跳闸的设置,一级级向上跳闸时间逐渐延长,以此来保证线路保护的选择性。也就是说,即使发生短路的大电流冲击,上级断路器也不是立刻跳闸的,而是按照每级的延时设置,只有在下级断路器应该断开但没断开延迟的时间以后再动作。这样可以保证跳闸时停电范围尽量小。
而家用和一般低负荷供电,使用微型断路器,没有分级延时跳闸的选项,所以往往是发生短路时,从下一直跳到上。更加离谱的是,很多配电场合比较对付,上下三级可能用的开关,电流等级没拉开,甚至全都是同一个电流等级的,这样不发生越级跳闸就奇怪了……

网友:
(再猜一类,可能小小强每两小时爬过一次) 强电用摇表找绝缘不良才是王道

网友:
检查一下电线有无破损,更换一个漏电保护试试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型断路器,通常带有分级延时跳闸的设置,一级级向上跳闸时间逐渐延长,以此来保证线路保护的选择性。也 ...

有的是按照标称电流等级拉开了,但是假冒伪劣产品。

新手电工都会被玩得团团转!

然后就不分电流等级了,解决问题搞定不跳闸先! j

网友J:
卫生间如果是集成的LED灯(就是嵌入到天花板上的那种),拆掉试下出问题机率很大。

楼主:
引用 网友J:
卫生间如果是集成的LED灯(就是嵌入到天花板上的那种),拆掉试下出问题机率很大。 ...

照明走的是单独线路,没有漏电保护开关吧?
莫非卫生间即使是照明,也是和暖风机、浴霸一起,都走的带漏电保护的?

网友I:
引用 网友G:
插座估计是有问题,或者接线有问题,检查插电器时是漏电还是短路?

漏电跳:测试下你家的漏保是不是会跳 ...

具体也懒得去折腾了,就那一个插座跳
肯定不是用电器的问题,自己是电工,这点问题不用想都能解决,就是稍微功率大点的就跳闸整栋楼,比如插一个5V1A的手机充电器就能正常,如果冬天插一个电热毯(也就1、200瓦的)就跳闸,是跳整栋楼的,秒跳,,,一开电就跳,自家的没有任何地方有跳闸动作,
不晓得是不是装修的人把零线接到地线了上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I:
具体也懒得去折腾了,就那一个插座跳
肯定不是用电器的问题,自己是电工,这点问题不用想都能解决,就是 ...

极有可能!
前几天接过一个插座,就是这样,因地线和零线用的一种颜色,第一次插上就跳,互换一下就好了,不过是跳自家的!

网友J:
引用 楼主:
照明走的是单独线路,没有漏电保护开关吧?
莫非卫生间即使是照明,也是和暖风机、浴霸一起,都走的带漏 ...

照明的也是日常使用最频繁的,正规家装不可能不经过漏电开关

网友:
我家的以前经常跳闸,断开负载还经常合不上闸,后来换空开解决

网友K:
如果使用年限比较长,可能真是插座里进了小强,上个月刚遇到一次。

楼主:
引用 网友K:
如果使用年限比较长,可能真是插座里进了小强,上个月刚遇到一次。

虽然没见过,但我试试吧

楼主:
引用 网友J:
照明的也是日常使用最频繁的,正规家装不可能不经过漏电开关

照明的考虑的都是人手使用时无法触及的,所以很多都不装漏电保护开关的。
另外,即使是卫生间LED灯漏电,那这个回路漏电保护跳闸后,我浴霸和LED都能正常打开啊,根本不是那路的关系……

网友L:
这个以前遇到过连续几天很潮湿就跳闸现象,后来用几个房间通电几个房间断电折半查找确认了原因是一个房间的墙上插座导线露铜没包好。

网友:
期待解决结果,学习了大家的经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L:
这个以前遇到过连续几天很潮湿就跳闸现象,后来用几个房间通电几个房间断电折半查找确认了原因是一个房间的 ...

插座的概率最高,我也知道,但现在两个问题:1、很多插座在柜子和床的后面,拆很可能就得全搬开。2、插座内部接线工艺其实还不错,超过6圈以上的铜丝缠绕+焊锡浸制,如果拆下来不太好恢复原来这样了。
头疼
我现在正在考虑另一种方法:用降压调压器,配合一个低阻值功率电阻,输出一个上限10A左右的电流(用钳流表监控),加到L和PE两根线上,给它加热。如果是潮湿原因导致的漏电,会不会加热个几天就好了呢……

网友:
看看是不是管路里有水,盖房子的时候预埋的管路下雨淋了或者那里管路进去水了,被封到PVC管里了。

楼主:
通报一下:搬床搬家具,修好了。5个墙插,除了最末端的一个没拆,剩下都拆了,问题出在末端第二个和第三个墙插之间,其他线路段三线电阻都很大,只有这一段摇表大概几百k(按理几百k不会漏电保护,但摇表在低区已经没啥精度了)。没有穿管用的牵引钢丝,也没有新线,所以就算了,反正后两个墙插也不用,直接断开后面。五个接线盒都没发现小强,也很干燥,管道中是不是进水没法完全否定,但是几率很小,因为我家一直很干。目前猜测,是不是原来装修穿线生拉硬拽,导致绝缘层受损,长时间带电后老化,也有可能是地暖安装时固定出了问题,打穿了绝缘层之类……

楼主:
另外还有一个发现,家用带漏电保护微型断路器,L和N之间摇表测量,电阻1M,不知什么原因,内部有什么设计
所有墙插都拆下来以后测得的,线路上只有漏电保护微型断路器了

网友M:
LN之间你也敢乱摇,漏电保护器也要从LN上取电啊,你不怕摇炸了。

楼主:
引用 网友M:
LN之间你也敢乱摇,漏电保护器也要从LN上取电啊,你不怕摇炸了。

哦,从LN的副边引出啊。买一个便宜的拆开学学原理

楼主:
引用 网友M:
LN之间你也敢乱摇,漏电保护器也要从LN上取电啊,你不怕摇炸了。

13.5元买了个杂牌,等着拆的消息吧

网友N:
去掉所有插电设备,也许是负载漏电

网友O:
漏电保护开关的问题排除了吗?

网友P:
遇到过类似的情况,后来发现是电线使用久了橡胶老化造成的,表现为用电笔搭着绝缘皮也会亮。

楼主:
引用 网友N:
去掉所有插电设备,也许是负载漏电

唉,看帖看仔细啊。早就把负载都拔下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O:
漏电保护开关的问题排除了吗?

交换到其他漏电开关上跳闸,其他回路接到这个漏电开关上不跳闸

楼主:
引用 网友P:
遇到过类似的情况,后来发现是电线使用久了橡胶老化造成的,表现为用电笔搭着绝缘皮也会亮。 ...

您用的氖泡式电笔吧?我fluke的感应电笔,电线绝缘好也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