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帮忙辨认一下磁力计芯片以及给一份datasheet

楼主(2019-05-12):
如题,最近做项目需要用到磁力计芯片。但是发现网上买不到原装的HMC5883L模块了,现在手头是的模块都是不知名的替代品,还被淘宝店家坑了好久,说是PIN TO PIN,程序通用,先见图:

图纸中,中间的丝印为正宗的HMC5883L芯片,左边那种丝印明显与HMC5883L的不同,但是PIN TO PIN,网上查过,好像叫DB5883,不过还没找到资料
右边那个丝印也是与HMC5883L的不同,而且第一引脚的位置也不一样。不知道叫啥名字?
现在的情况是左右两种芯片都用HMC5883L的程序驱动,IIC协议,发现读出来的数据都是0xff,没反应。程序是没问题的,这个验证过。

问题:1.左右芯片的真实名字叫啥来的?
        2.如果知道的大侠,求一份先关的芯片资料或者程序更好。

ps,编辑原因,修改图片大小。

网友:
Just load I2C_Scanner and on IDE serial monitor you will see 3 I2C address:
1) 0x68 address of gyro ITG3205
2) 0x53 address of accel ADXL345
3) 0x0D address of QMC5883 mag, if ok, this means the mag is alive and recognized.

网友A:
DB5883 maybe QMC5883
DA5883 as well

楼主:
引用 网友A:
DB5883 maybe QMC5883
DA5883 as well

你好,今天我找到 一份QMC5883的资料,里面有这么一段话:

基本确定这个DB5883就是QMC5883L,根据芯片资料,目前可以读出数据,但是我没有通过DREDY引脚的中断信号来读取数据,
而是配置64过采样率,+-8GAUSS,10HZ输出速率,持续测量模式,采用定时读取的方式,发现数据会跳动较大,不知是不是没校
准还是什么其他原因。

楼主:
有用过QMC5883L这款芯片的说一声吗?网上说这款芯片算出来的角度飘得有点厉害。。我自己也遇到这种问题,不知道是芯片的问题还是我程序的问题。
希望用过的大神出来指点一下

楼主:
问题解决了,是QMC5883L芯片的数据顺序与HMC5883L的不同,我沿用以前的程序,搞错了。
QMC5883L芯片00H~05H:XLSB,XMSB;YLSB,YMSB;ZLSB,ZMSB.
HMC5883L芯片03H~08H:XMSB,XLSB;ZMSB,ZLSB;YMSB,YLS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