跟不上时代了,怎么现在的电脑配件全都是灯?

楼主(2019-05-12):
最近在计划配个台式,传统的背光键盘,发光鼠标之类就不说了。发现高端点的主板、内存、显卡、散热器、机箱……全搞的流光溢彩的,对于性能又没有一毛的提升,实在是理解不能。。。

还发现某牌子内存,参数相同的两个型号,带灯的要贵近50%, ...

为什么这么多人(市场)会为个破灯买单?发光才更有科技感?

CPU表示要不是被压着看不到,老子也要搞一圈流水灯。。。

网友:
对于不懂电脑的人,外观是排在第一位的

网友:
蒙外行用的,带灯的高级

网友:
RGB就是cooooooooooool
五颜六色才够赛博朋克风

我看老外DIY的东西基本也都这个调调,服了

网友:
跟当年的山寨机标配跑马灯一个道理,你没有就卖不出去

网友:
LED=高科技

网友:
去马云店里逛一圈,你就会发现凡是塞到机箱里的流水灯都贵的一逼。

网友:
那个叫信仰灯,逼格高的体现。

网友A:
老了,几年前,买散件组装电脑,就发现机箱的外形没有一个是“正常”的

网友:
还的搞得跟随音乐而变化,软件可调效果,这样才显得高级啊

网友B:
小孩买滑板车还喜欢轮子带灯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小孩买滑板车还喜欢轮子带灯的....

这个不一样,这个晚上还是有一定的安全提醒作用的

网友:
不搞技术的人都在为灯疯狂

网友:
用七彩跑马灯的土得一逼,整得和城乡结合部似的

网友C:
也想组个台式机跑虚拟机,配置单发个参考下

网友D:
我之前认知里面的

微星主板、威刚内存、七彩虹显卡、迈拓硬盘、长城电源、AOC显示器、双飞燕键鼠套装

是否还健在??

网友:
各大城市CBD灯饰一样道理,就为了好看,开心就好

楼主:
引用 网友C:
也想组个台式机跑虚拟机,配置单发个参考下

配置单还没有,不急用,在慢慢攒,主要是因为CPU还没定。
现在只买了几件:
SSD    Intel   760P  512G
内存   G.SKILL Sniper X  8G  3200MHz  * 2
电源  SEASONIC FOCUS PLUS 550W

CPU本来是没准备考虑AMD的. 结果对牙膏厂实在很失望,相比13年买的CPU,到现在已经跨了5代, 除了功耗降低稍微明显,性能上的提升根本拿不出手。恶心的是却把接口给换了逼人换平台。

实在让人没有动力花几千块就提升那么丁点性能。AMD的三代锐龙准备发布了,貌似会有十几个核,价格比Intel的还便宜的多。。。说不定真会 "AMD yes!"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之前认知里面的

微星主板、威刚内存、七彩虹显卡、迈拓硬盘、长城电源、AOC显示器、双飞燕键鼠套装

除了迈拓早没了,其他都没太大变化。

网友:
现在的机箱,想买个正常的都难,都做个外星人形状的,里面的破灯亮瞎眼

网友E:
引用 楼主:
配置单还没有,不急用,在慢慢攒,主要是因为CPU还没定。
现在只买了几件:
SSD    Intel   760P  512G

貌似和 Intel, Samsung 比,现在 NVMe 的 SSD 比较推荐西数黑盘

https://www.bilibili.com/video/av39064544?t=730
12:10 开始

网友:
买个了机箱 第一件事 把灯全拆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小孩买滑板车还喜欢轮子带灯的....

这个是为了安全考虑……

网友:
有摩托车一样宽轮胎的自行车,有镶着钻石的手机,有一堆大喇叭的手机,这是乡镇审美,中国特色

网友:
光污染,应该大力宣传一下,不过商家不想让消费者知道

网友:
学完单片机控制流水灯后他们就在简历上协商熟练掌握嵌入式开发期望月薪3000 入职后被老板各种叼后重新拿起流水灯控制系统 然后就有了现在的状态

网友:
二十四、五年年前,见过带跑马灯的鞋子,那时确实喜欢

网友:
引用 楼主:
配置单还没有,不急用,在慢慢攒,主要是因为CPU还没定。
现在只买了几件:
SSD    Intel   760P  512G

跟我想的差不多,一直也在纠结AMD和主板哪个合适

网友:
PC原厂管那个叫信仰灯,其实都烦的一比,但是有灯的市场销量贼好,你收怎么办,当然是搞起啊……

网友:
这些年电脑硬件上逐渐遇到瓶颈提升缓慢,于是就靠外观来创新了,所有的都要上RGB,内存RGB,连个SSD也要上RGB,加了RGB灯产品就可以卖更高的溢价了

网友:
有信仰灯加持,硬件性能提升50%(手动狗头)

楼主都看到加灯能贵50%了,小年轻配电脑都是万元起步,厂家有钱不赚吗?

网友:
就像只有贵一点的车才有LED氛围灯

网友:
高级车里面都有灯,听说最高级的里面好像夜店一样的

网友:
可以选不带灯的,现在连他妈键盘都带灯。真是脑子有问题啊。

网友:
高级的,有灯的,基本都可以软件选择开启和关闭啊~~山寨的LED长亮的那种,另说。。。。

网友:
小汽车也是高级货才用LED灯的

网友:
CPU风扇一圈灯

网友:
哈哈,确实是老了

网友:
恩,听说灯厂的鼠标比罗技好卖

网友:
只拼实用性,那电脑产品就同质化了,核心部件就那么几个厂家。

网友:
这下知道为啥学单片机都是从点灯开始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E:
貌似和 Intel, Samsung 比,现在 NVMe 的 SSD 比较推荐西数黑盘

https://www.bilibili.com/video/av3906 ...

这评测看着有点业余的样子,不知道考不靠谱。先随便买个准备装系统的,之后大概还会再加一个。

跑分啥的不是太关心,反正一般用途只要不是HDD, SATA和NVME也感觉不到太大差别。

三星和Intel的毕竟经过了更长时间的市场检验,不过intel后续新出的都换成了QLC的,比TLC更差,有的选的情况下暂时是不考虑了。

话说现在SDD都已经便宜到1块多1G, 也不用太过纠结了.

网友:
CPU无法加灯,所以Intel的梦想就是:灯,等灯!等灯!!

网友:
没灯,瞎忙活。

网友E:
引用 楼主:
这评测看着有点业余的样子,不知道考不靠谱。先随便买个准备装系统的,之后大概还会再加一个。

跑分啥的 ...

评测还行吧,这东西还能多专业,一般都是测个缓存用光之后的速度,还有接近满盘时的读写速度
NVMe 和 SATA 实际用时还是能感觉出差别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老了,几年前,买散件组装电脑,就发现机箱的外形没有一个是“正常”的

这个同样的感受,现在的机箱都是怪异的造型,都是给给爱玩游戏的年轻人准备

网友:
同困扰,现在的人都这么杀马特吗

网友:
据说RGB可以提升200%的性能

网友:
引用 网友E:
评测还行吧,这东西还能多专业,一般都是测个缓存用光之后的速度,还有接近满盘时的读写速度
NVMe 和 SAT ...

还要看质量和寿命,速度一般体验上差别不大。SSD水应该比较深,试过Kingspec的,不稳定,没用几个月坏了,不仅自己检测不到,还害得别的硬盘都无法使用。目前淘了一个二手Intel 速度快又稳定。

网友:
灯多点有胆机的感觉

网友:
觉得机箱造型怪异的,看看乔斯伯的铝合金机箱,四四方方很正常的造型,V4,200出头就有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之前认知里面的

微星主板、威刚内存、七彩虹显卡、迈拓硬盘、长城电源、AOC显示器、双飞燕键鼠套装

迈拓记得200x年就出售了。

网友:
  曾经接过个 cpu小风扇加mcu+3个彩色LED灯的案子,,,要求巨便宜,,,我说,你应该直接买 带闪烁的Led 灯,即可

网友:
现在都是奥迪路线

网友:
内存也带灯?看来我真out了

网友:
好多个品牌的笔记本外形怪怪的,不买,不买,就是不买。找到正常的再买

楼主(2019-06-23):
连显示器...的背后,都要RGB...你们感受下

网友:
电工们以后裤子屁股位置装跑马灯

网友F:
就像很多电路板为什么阻焊层用亚黑的呢,很多也就是普通的板啊
当然是看上去高级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就像很多电路板为什么阻焊层用亚黑的呢,很多也就是普通的板啊
当然是看上去高级了 ...

哈哈,觉得你这条反驳最有力了~~~

个人不排斥灯的配件

网友:
绝大部分人都认为CPU 内存  硬盘不加灯都没啥技术含量

网友:
这么多年了,跑马灯的价值终于体现出来了

网友:
MOD,光污染

网友:
所以,我喜欢工作站机箱

网友G:
自从阿凡达之后,科幻片里的手持设备屏幕都变透明了,不是玻璃就是投射到空间的透明。其实透明介质上显示都有对比度问题,根本看不清。

网友:
引用 网友G:
自从阿凡达之后,科幻片里的手持设备屏幕都变透明了,不是玻璃就是投射到空间的透明。其实透明介质上显示都 ...

钢铁侠也是啊~~

透明投影,隐私也是个问题,旁人全程围观显示内容。。。。

网友:
客厅路由器闪,我都弄个黑胶带挡灯,看了这些,我瞬间觉的跟不上时代了

网友:
光环加持,性能翻倍

网友:
大学期间,是有的键盘各种闪灯,你想想大半夜的,差点DJ就是KTV啦

网友:
亮=靓=高级

网友:
还以为就我自己觉得无法理解,看来真是自己老了。前年想重新配台台式机用用,看一堆都是带着RGB信仰灯的,机箱也都是各种奇形怪状的,觉得那样根本没法接受啊,最后还是买了笔记本

网友:
同感,还有风扇上带一圈彩灯闪呀闪的,感觉那就是神经病,闪的脑袋晕

网友:
就连胆机的电子管下面也要放颗蓝色的LED, 灯丝发红光,被蓝色的光围着; 这个同喝红酒兑雪碧+话梅,没啥不一样

楼主:
妥协了,AMD出厂就发光。

搞了个密闭性很好的机箱,一点不漏,不碍眼暂时不管了。

网友:
炫,一定要炫,不炫怎么行。。

网友:
有灯才拉风

网友:
全是光污染,换机箱先拆灯

网友:
性能不够灯来凑。现在的DIY装机行业可以用惨淡经营来说了,商品基本上明码实价,只能搞些炫酷的但是造价实际并不高的东西来对付骗点钱了。

网友:
风扇的灯,跑起来比较粉嫩
灯才几个钱,b格高

网友:
玩家们要的就是炫酷,没灯的“低档货”没人要,价格不是他们要考虑的

网友:
有灯才拉风,要的就是这种效果

网友H:
我更不能理解水冷!电脑撑死几百瓦的功率非得用水冷却,风扇不但没变少反而比风冷还用的多

网友:
我们要发光,发光,再发热

楼主:
引用 网友H:
我更不能理解水冷!电脑撑死几百瓦的功率非得用水冷却,风扇不但没变少反而比风冷还用的多 ...

不,水冷还是有价值的:
1 安装、清洁比风冷要容易
1 风扇直径可以做的更大,转速就可以降低,更静音
3 散热功率更容易做大,有些玩超频的,风冷已经压不住了
4 吸热部分重量轻、体积小,对主板压力小、与其它部件(内存、显卡等)相互妨碍更少

我指的主要是一体水冷,DIY的就算了。

网友:
因为现在的机箱 侧板都变成亚克力了,硬件销售没有代理渠道垄断,利润太低,都只能拼歪门了。

网友I:
现在很难找到一款不带灯的机箱,我真是跟不上时代了。

网友:
引用 网友H:
我更不能理解水冷!电脑撑死几百瓦的功率非得用水冷却,风扇不但没变少反而比风冷还用的多 ...

水冷有用的,特别就超频,而且机箱比较干净,没有灰尘

网友:
还记得 花花绿绿的收录机吗?    人换代了,品味没更新

楼主:
引用 网友I:
现在很难找到一款不带灯的机箱,我真是跟不上时代了。

买了先马黑洞,没有灯,静音,质量还可以。就是很重,体积也大了点。

网友:
如果市场上只有带灯的可选,没有不带灯的,你吐槽一下情有可原。
这不也有不带灯的么,你选不带灯的好了,为啥质疑带灯的存在性呢。
我也喜欢不带灯的,第一款带灯的出来之前,一定有人和你一样在抱怨:带灯的多酷炫,为啥没有带灯的产品?
不然也不会有带灯的产品出现,有需求才有市场。
所以,多多理解。

网友:
这就是为啥前几年蓝绿厂大卖的原因

现在又出个高配低价的IQOO,终于不再炒冷饭

网友(2019-07-23):
RGB看起来酷炫,可是欣赏不了

网友:
买带灯的大都是不差钱的高玩

网友:
最直观的凸显高端

网友:
现在流行各种光污染,我们老人真是接受不了

网友:
发光鼠标键盘,黑灯瞎火的看片有情调啊

网友:
确实如此,最近想配个电脑,各种RGB,内存、风扇

楼主:
终于,SSD也开始发光。。。

楼主:
买了不发光的内存也不要慌,还有RGB水冷套可以补救。哪怕你不通水,也还是可以发光的。。。

网友:
工程师都是从学跑马灯开始入门的

网友:
这叫“光污染”

网友:
这样可以提升机箱性能吗?不,但这样可以卖的更贵

楼主(2020-02-29):
哈哈,翻到张最贴切配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