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断程序中修改的全局结构体或数组需要加volatile修饰吗?

楼主(2019-05-13):
全局变量在中断中修改的话需要加volatile修饰, 那么结构体, 数组, 指针呢, 也需要加关键字修饰吗?

网友:
要的,防止被优化了出问题。

网友:
不要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当你搞清楚加了volatile之后的编译行为,一切问题都可迎刃而解

网友:
如果仅仅靠加volatile就能解决问题,那WIN操作系统就不会有BUG了。

网友:
必要的时候还得关中断吧?

网友:
我很少加,一般都不加的....

但是我不开优化(一直都是0级),因为原来开优化,调试的时候逻辑整的莫名其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