计划用INA219做一个电池老化的测试板,希望大家给点意见

楼主(2019-05-13):
       计划用INA219做一个电池老化的测试板,支持4.2、4.35V聚合物锂电池,STM32+继电器控制充放电,充电芯片使用PT4067,INA219检测电流变化,如果时间够的话再加一个PC端的显示。

希望大家讨论给点建议。

[qq]651255949[/qq]

网友A:
电池老化?有标准可循吗?

网友B:
方案没什么问题,电池无非就检测两端电压和流过电流
准确一定的话,电压测量最好用专门的线路直接测量电池两端

再复杂一点的话可以测量电池的阻抗
把电池放在高温环境里可以加速老化.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池老化?有标准可循吗?

有标准,目前只计划做自动充放电测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方案没什么问题,电池无非就检测两端电压和流过电流
准确一定的话,电压测量最好用专门的线路直接测量电池两 ...

感谢,INA219芯片功能基本满足了,之后再慢慢加功能

网友:
原标题“电池老化测试”不合格。我已经帮忙修改标题。

警告一次。下次再有警告,可能被我直接封锁ID。

网友:
最好是用INA226,连电压也一起采了,能大大简化你的设计

网友:
我仿过elm-chan的电池放电计,挺好用的。链接:http://elm-chan.org/works/bt/report_e.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