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两根线的空心杯电机是不是都是有刷的?

楼主(2019-05-13):
看到一个小电机,同事说是无刷空心杯电机,但是只有两根线控制线,分别是motor+和motor-,还有两根编码器输出脉冲线,是不是应该是有刷的?

网友A:
有的是集成驱动板,所以有刷无刷的都有可能,拆开看下吧

网友:
#在这里快速回复#有刷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的是集成驱动板,所以有刷无刷的都有可能,拆开看下吧

公司就一个,太贵了,拆不起,瑞士品牌maxon的

网友:
贴图看看,maxon的货号可以查到手册

网友:
引用 楼主:
公司就一个,太贵了,拆不起,瑞士品牌maxon的

我用过,有刷的,看说明,是用的稀有金属碳刷

网友:
一般看电机大小,很小的电机不太可能集成区动板

网友:
用可调电源驱动试下,转速转向随电压变的基本是有刷

网友:
没图 说个J8

网友:
Maxzon 一般都有刷 做rgv 小车?

网友:
有刷,跟普通电机没区别

网友:
绝对有刷的。maxon在电机里面算是前列,效率高

网友B:
既然叫空心杯那就是有刷

楼主:
型号是469435,貌似是定制的

网友:
我猜是有刷电机

网友C:
用万用表量一下,电阻阻值小而且正反都一样,就是有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万用表量一下,电阻阻值小而且正反都一样,就是有刷的。

好的,现在身边没样品,有东西再测

网友:
定子空心的可以无刷。

网友D:
空心杯电机一般都是有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空心杯电机一般都是有刷的。

我看介绍也有无刷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B:
既然叫空心杯那就是有刷

这个不一定的,空心杯只是一种绕线方式,空心杯也能用于无刷电机

网友F:
空心杯都是有刷的多,这电机直径,明显没有空间集成无刷驱动,所以,有刷,要验证,拆开,估计拆开就别想完美装上

网友G:
从图片上看  屁股上接线的黑色部分 应该是驱动控制部分。
楼主  这个电机是不是还有一定的减速比(从图片上看  怀疑有一部分是减速箱)?

楼主:
引用 网友F:
空心杯都是有刷的多,这电机直径,明显没有空间集成无刷驱动,所以,有刷,要验证,拆开,估计拆开就别想完 ...

对,深圳一个电机厂家说无刷空心电机直径做不到8mm这么小,最小也要12mm.目前身边没有样品,如果有报废的,可以拆开看

楼主:
引用 网友G:
从图片上看  屁股上接线的黑色部分 应该是驱动控制部分。
楼主  这个电机是不是还有一定的减速比(从图片上 ...

牛,被你看穿了,是有一个减速箱

网友H:
应该就是有刷空心杯电机带行星减速机跟编码器

网友:
请教一下,这东西驱动什么负载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H:
应该就是有刷空心杯电机带行星减速机跟编码器

谢谢,你说的对

网友:
可否通过味道来区分

网友:
基本有刷,尺寸很小,堵转电流超级大,一体无刷的话内部要集成驱动的,100A的驱动集成进那么小的电机里不可能的,我说的maxon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E:
这个不一定的,空心杯只是一种绕线方式,空心杯也能用于无刷电机

空心空心就是用中空的方式绕线,减少转动惯量,那动的部分就是线。如果动的部分是线,没电刷怎么把电引入线圈?

网友:
引用 网友B:
空心空心就是用中空的方式绕线,减少转动惯量,那动的部分就是线。如果动的部分是线,没电刷怎么把电引入 ...

无懈可击

网友E:
引用 网友B:
空心空心就是用中空的方式绕线,减少转动惯量,那动的部分就是线。如果动的部分是线,没电刷怎么把电引入 ...

线圈固定,磁铁转动

网友B:
引用 网友E:
线圈固定,磁铁转动

那空的是什么心?你讲讲?

网友E:
引用 网友B:
那空的是什么心?你讲讲?

绕组线圈用的跟有刷空心杯的绕组同样的绕线方式,同样的原理,同样的结构

网友:
以前公司用很多maxon电机,各种型号都用过。看说明书就知道了。

如果那两根线正负不能反的,就是内置了驱动板
如果两根线正负能反,那就是有刷。

楼上有人觉得无刷两根线还要没驱动板,一句白日做梦

网友:
有刷的,后面跟了个编码器。

网友:
引用 网友E:
线圈固定,磁铁转动

你图是对的,描述是错的。

空心杯有刷电机,是磁铁固定,线圈转动。

空心杯有刷电机跟普通铁芯有刷电机唯一的区别就是带不带铁芯,其他结构可以做成完全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E:
线圈固定,磁铁转动

你图上标的3  就是磁铁。
磁铁是不转动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E:
绕组线圈用的跟有刷空心杯的绕组同样的绕线方式,同样的原理,同样的结构 ...

你再研究下什么叫空心,为什么要空心。你发那图叫空心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再研究下什么叫空心,为什么要空心。你发那图叫空心吗

这个是不是空心杯电机

网友:
空心杯都是有刷的吧。

网友:
空心杯空心杯,不但空心,还像杯子一样,一端开口的吧

楼主:
谢谢大家的讨论,采购说是有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