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cp_write之后,调用tcp_output会立即发送吗?

楼主(2019-05-13):
如题,使用的是stm32cube生成的lwip,现在tcp想往外面发送大量的数据,查资料说,相继调用这两个函数,即可用将数据发送出去。
但是现在的现象是,我设置的缓冲区是4096byte,发送内容10多k,而收方只收到1.7k多。
发送方,最终会因为tcp_sndbuf(tpcb);返回0,累计超时退出。
代码如下:
do
        {
                int ret=0;
                buf_len=tcp_sndbuf(tpcb);
                //if(buf_len>600)buf_len=600;
                if(buf_len==0)
                {
                        errCnt++;
                }
                else
                {
                        errCnt=0;
                }
                if(errCnt>10000)
                {
                        printf("no enough buffer to write, exit...\r\n");
                        break;
                }
                if(file_len<=buf_len)
                {
                        ret=tcp_write(tpcb,file_data,file_len,1);
                        if(ERR_OK!=ret)
                        {
                                printf("tcp write error code=%d...\r\n",ret);
                        }
                        //printf("%.*s", file_len, &file_data[l]);
                        l+=file_len;
                }
                else
                {
                        if(buf_len>(file_len-l))
                        {
                                //printf("%.*s", file_len-l, &file_data[l]);
                                ret=tcp_write(tpcb,&file_data[l],file_len-l,1);
                                if(ERR_OK!=ret)
                                {
                                        printf("tcp write error code=%d...\r\n",ret);
                                }
                                l+=file_len;
                        }
                        else
                        {
                                //printf("%.*s", tcp_sndbuf(tpcb), &file_data[l]);
                                ret=tcp_write(tpcb,&file_data[l],buf_len,1);
                                if(ERR_OK!=ret)
                                {
                                        printf("tcp write error code=%d...\r\n",ret);
                                }
                                l+=buf_len;
                        }
                }
                if(tcp_output(tpcb)!=ERR_OK)
                {
                        printf("tcp_output error...\r\n");
                }
                else
                {
                        //extern struct netif gnetif;
                        MX_LWIP_Process();//如果加了这句话,才能完整发送所有内容
                }
                if(ret==-11)
                {
                        return;
                }

        }while(l<file_len);

就算是这个代码以后,加上如下代码,接收方都无法收到1.7k以后的数据

while(1)
        {
                tcp_output(tpcb);
        }

是不是我哪里的配置没搞好?
官方配置,只将发送缓冲区修改成了4096,
mem_size 是 9216

请大家指导一下,谢谢!

网友:
tcp_write之后并不是立即送发送出去,是定时发送的,你可以去看poll里面,
所以你的数据量大了,要tcp_write之后还要调用发送函数发送出去,具体是哪个函数忘了,之前使用的时候发现了这个情况的

网友A:
struct tcp_pcb  PCB控制块的标志flags设置上TF_NODELAY

网友:
一般tcp_write之后,数据只会发送到底层缓冲区,并不代表物理层已经把数据发送出去了,所以,数据量大,你可以试试分包发送,每包数据都预留一点时间间隔

楼主:
引用 网友A:
struct tcp_pcb  PCB控制块的标志flags设置上TF_NODELAY

谢谢回复,楼主位的帖子已经将该位置位了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回复,楼主位的帖子已经将该位置位了的。

选项设置了还有问题? 这个设置上以后都是立刻发送的,粘包的情况都不会有,不过我没用过cube生成测试过。对端接收没问题吗?不会把窗口关闭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选项设置了还有问题? 这个设置上以后都是立刻发送的,粘包的情况都不会有,不过我没用过cube生成测试过 ...

接收窗口没有关闭哈。
我从网上查到的资料也是这样说的,只是试验没成功。
谢谢您的指导,我再试试看。

网友:
我也在调试LWIP,1S 8K数据,分包发送,每包1K,间隔延时1ms。目前测试正常。
建议换个server端测试一下。我最初调试,发送多报数据后,数据就不发成功,一直道缓冲区溢出报错:ERR_MEM。
换了个server端,现在测试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