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路电压电流采样电路防干扰问题

楼主(2019-05-13):
多路电压电流采样电路防干扰问题和精度问题
首先设计要求:
1、输入0-22ma,0-20ma,4-20ma,0-5V,0-10V,±150mv,±5v,±1v,-10V-+10V。
2、2、采集精度1‰。
3、8路循环采集,折合单通道采样率250hz,。
目前参考一些资料和市场上的成品电路板,做了一个8路数据采集的电路板
目前不太确定的问题:
1、器件的选择能否保证0.1%的测量精度。
2、INA128和op07供电采用了金升阳的DC/DC模块,电容电感滤波后,纹波会不会影响精度。
3、模拟开关在高速切换情况下,本身会不会产生干扰。
4、这个模块要安装在伺服驱动柜和变频器柜子中,抗干扰问题。

网友:
LTC2440是差分输入ADC,Input Differential Voltage Range (IN+ – IN–)应在( –VREF/2,  VREF/2);
新料AD4112了解一下
https://www.analog.com/cn/products/ad4112.html
±10 V 输入,4 个差分或 8 个单端
引脚绝对最大额定值:±50 V
高达 ±20 V 的超量程
≥1 MΩ 阻抗
25°C 时精度为 ±0.06%
0 mA 至 20 mA 输入,4 个单端
引脚绝对最大额定值:±50 mA
高达 −0.5 mA 至 +24 mA 的超量程
60 Ω 阻抗
25°C 时精度为 ±0.08%

网友:
顶二楼,差分运放,差分ADC不二选择

网友:
有同样的疑问,关注一下

网友:
楼主这个电路能用吗?

网友:
电阻精度至少要高于0.1%,才能保证0.1%的采集精度吧

网友:
占个位置  学习一下

网友A:
电压电流采样电路防干扰   除了差分AD  之外   电源也要处理好  pcb也有讲究   外接端口 考虑

网友B:
问下,怎么区分采集到的是电压信号还是电流信号

网友C:
250Hz的速度估计很难达到

模拟开关切换过去有个稳定时间,另外adc你选的哪款? 速度跟得上不

楼主:
引用 网友B:
问下,怎么区分采集到的是电压信号还是电流信号

这个通过跳线切换采样电阻

楼主:
引用 网友C:
250Hz的速度估计很难达到

模拟开关切换过去有个稳定时间,另外adc你选的哪款? 速度跟得上不 ...

你说的也有道理,比较担心,模拟开关可以工作在1M的切换速度,ADC采样速率19.2K,就是不确定切换后的稳定时间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个通过跳线切换采样电阻

硬件上通道切换可以用跳线,,程序那边如何区分

就是程序如何识别4-20mA  0-10V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压电流采样电路防干扰   除了差分AD  之外   电源也要处理好  pcb也有讲究   外接端口 考虑 ...

目前用的差分运放,电源部分DC/DC,后加了LDO

楼主:
引用 网友B:
硬件上通道切换可以用跳线,,程序那边如何区分

就是程序如何识别4-20mA  0-10V  ...

程序上面通过485配置量程,你说的模拟开关切换后的稳定时间,你有测试过吗

网友A:
电源部分DC/DC  其他放大部分  pcb布局走线  都要加油优化    DC/DC滤波电容选择安装官方进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源部分DC/DC  其他放大部分  pcb布局走线  都要加油优化    DC/DC滤波电容选择安装官方进行    ...

嗯,请教一下,这个ADG408模拟开关选通250hz每通道采集是否有什么问题

网友D:
感觉滤波做的功夫不够,如果外部信号线和电机驱动线一起走得话,引进来的干扰是非常大的,用模拟开关的话,当中如果有一路被干扰了,其它通道也会被干扰到

楼主:
引用 网友D:
感觉滤波做的功夫不够,如果外部信号线和电机驱动线一起走得话,引进来的干扰是非常大的,用模拟开关的话, ...

你说的也有道理,滤波这块你有好的建议吗?

网友:
误差可以算,只有加减法误差不会累积,乘除都会叠加误差,想要做到0.1%精度,最少0.05%的电阻起步。否则就要校准。

NXP模拟开关我用过,通道之间干扰非常严重,稍微一点频率都耦合过去,简直像并了个1nf电容一样。完全不建议用。2楼那种天生自带切换的才是正确的解决方案。

楼主说要装变频柜,防护措施只有限流电阻,肯定是不够的。另外整个电路的不要有高阻抗的地方,否则干扰轻松耦合,10M这种都是不能接受的,100K估计都呛

网友:
楼主这个应用,plc的AD模块可以满足,比如台 达的04AD-SL,不过好像不能输入 mV信号,速度和精度都可以,电压电流也可以采集,可以整一个拆拆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