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 串口屏那个公司产品容易上手,性价比高

楼主(2019-05-13):
拓普微/迪文/武汉中显等等公司都有产品在做;迪文的论坛有论坛,网络上面搜索到也蛮多大都描述上手慢;
其他公司的产品.坛子里老师有使用到项目上面的吗?麻烦解答一下    只要考虑是容易上手,工业现场稳定,性价比高

网友A:
大彩的串口屏, 可以让他烧写MODBUS固件,更方便。

简单的界面,MCU不需要对屏幕进行操作,只要对MODBUS通讯即可,有点类似威纶通。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大彩的串口屏, 可以让他烧写MODBUS固件,更方便。

简单的界面,MCU不需要对屏幕进行操作,只要对MODBUS通 ...

大彩的点阵液晶倒是使用过  蛮不错  MODBUS固件 这个不是问题   界面还是需要自己弄  客户经常有变动

网友A:
界面肯定要自己弄,MODBUS固件,基本上定义好寄存器,界面可以和代码无关了。不需要每次串口指令去切换,更新数据等等。

楼主:
引用 网友A:
界面肯定要自己弄,MODBUS固件,基本上定义好寄存器,界面可以和代码无关了。不需要每次串口指令去切换,更 ...

刚刚去官网了解一下  感觉和人机界面操作一样方便    不晓得工业现场使用起来稳定性咋样

网友A:
我用过威纶通和大彩带外壳的,都还可以。没啥问题,电阻屏。
用老版本,不要用大彩物联屏,那个官方说还不太稳定。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用过威纶通和大彩带外壳的,都还可以。没啥问题,电阻屏。
用老版本,不要用大彩物联屏,那个官方说还不 ...

老版本是指300多的还是100多的那个版本!

网友C:
迪文便宜  去年开发过一个迪文屏接口的  主要是通讯交互

网友:
引用 网友B:
老版本是指300多的还是100多的那个版本!

用过几款大彩,还可以。

看来100多的,号称自主定制arm核,,省了不少钱(fpga、SRAM、nandflash),,当然希望以后他们做稳定点再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迪文便宜  去年开发过一个迪文屏接口的  主要是通讯交互

在大家讨论几款产品中  迪文的不便宜

楼主:
谢谢你带来这么多经验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大彩的串口屏, 可以让他烧写MODBUS固件,更方便。

简单的界面,MCU不需要对屏幕进行操作,只要对MODBUS通 ...

你好   请问下屏烧写成MODBUS固件是作为主机使用吗?类似威纶通的模式,全指令兼容吗?

网友D:
用过大彩的,挺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用过大彩的,挺好用。

10英寸左右的,推荐一款看看  谢谢

网友E:
10.1 基本型,电阻屏388,用过这款没发现问题。不过需要自制外壳。

楼主:
引用 网友E:
10.1 基本型,电阻屏388,用过这款没发现问题。不过需要自制外壳。

谢谢  正好需要这样尺寸的  操作起来比迪文的方便吧  价格上面和迪文不起来蛮有优势的呢

网友:
迪文的没用过,操作起来还可以,没有想象中的难,学点ps,仔细看一看协议,一开始不用都看,只看用的着的就可以了。价格比去年好像又落了一点。

网友(2020-08-07):
淘晶驰、大彩的上手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