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 COSMIC的License真难申请,真是要远离STM8了。

楼主(2019-05-13):
好久没用stm8做项目了,上周有个老项目要维护,打开STVD编译,发现授权过期了,重新申请License, 发了几次邮件都如石沉大海,换了GMAIL邮箱也是一样。。上周五申请的,今天这个时候都没回信。。难道他们是人工操作发放license?

不过,周五上午发过一次,但ID是错误的,是老版本的,竟然回邮件了,可惜不能用。一开始以为自己版本不够新,就下载最新的安装,再次申请时,一直没回复,郁闷了。。

楼主:
老项目,切换到IAR麻烦。。并且可能以后会放弃STM8了,能用就凑合,不想折腾。。

网友A:
最近公司改用STM8
我自己用了三個信箱也都石沉大海
原來不只我這樣啊
使用了...
1.Gmail(莫名其妙居然幾天後拿到
2.公司信箱(無回應
3.另一個Gmail(無回應
天知道怎麼回事使用Yahoo就可以了還是秒回
至少專案有進展了

另外...一個同事也是用Yahoo就拿到了
分享下唄

楼主:
多谢楼上,马上申请个yahoo的邮箱去。。

楼主:
日了狗了。。 YAHOO申请邮箱提示 Too many failed attempts
电信宽带,挂代理都试了。。

难道封了中国的用户注册?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最近公司改用STM8
我自己用了三個信箱也都石沉大海
原來不只我這樣啊

Gmail表示上不了

楼主:
挂代理啊。

网友B:
不是吧,我用163邮箱很快就回复。
他好像是人工回复的,看说明好像是工作时间才回复。

这个cosmic确实很麻烦,现在虽然免费了,但是用一段时间就过期,需要重新申请注册码。
有时候要编译个程序突然就过期了,挺耽误事。
如果赶上半夜或者节假日就更麻烦了。

网友:
感覺工作人員是憑第六感發License的

网友:
想用gmail的  又不能翻墙的  用 YoMail

网友:
好奇楼主年龄

网友:
yahoo邮箱倒闭了吧

比较好申请的国外邮箱还有微软的hotmail和outlook
以微软和中国的关系,一般情况下都能用

网友:
用国外邮箱好像比较稳妥!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是吧,我用163邮箱很快就回复。
他好像是人工回复的,看说明好像是工作时间才回复。

老版本的license是能发,但不能用。

新版本生成的注册信息,发不了license

楼主:
哈。。那你猜一下,猜到有奖。。

网友C:
一年申请一次 - -

收不到的时候也许并不是收不到 而是搞到垃圾邮件里了  翻翻邮箱找找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一年申请一次 - -

收不到的时候也许并不是收不到 而是搞到垃圾邮件里了  翻翻邮箱找找 ...

肯定都翻过了,不会犯这么低级错误的。

考虑是不是我软件安装有问题,之前我申请时,HOSTID是这个:
HOSTID="001f3bae1a07 001c2572ee7c"

这个一发一个准,现在安装后,生成的HOSTID是这个:
HOSTID="00ff06e84495 001c2572ee7c 00ff44f8d8e0 000b0d143412 001fe1e5d3fe 001f3bae1a07 0a0027000012"

这个发过去,都石沉大海。。。

我找个虚拟机重新安装一下试试。。

网友D:
不是有和谐版的吗?好久不用stm8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是有和谐版的吗?好久不用stm8了

有免费的干嘛要用和谐的?

网友:
改时间试试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免费的干嘛要用和谐的?

经常过期麻烦 呀

网友:
能让我放开C8051转头使用STM8的原因就是用IAR十STLINK,加之STM8功能强大,还可动态观察和修改变量,真的不要太爽!不要用ST的IDE工具就算走对了路。

楼主:
谢谢楼上二位的建议,看来还是得先尝试破解版,然后转IAR了,折腾了几天了,烦了。。

网友E:
修改一下过期的key就可以了。iar效率低

网友F:
引用 网友E:
修改一下过期的key就可以了。iar效率低

IAR效率低?!搞笑吧!
这可是业界标杆哦。

楼主:
引用 网友E:
修改一下过期的key就可以了。iar效率低

请教,如何修改?

网友:
我用163的回复很快,早几个月前。

网友:
http://vps362893.ovh.net/registerAuto.php?name=x1&hostid=x2&mail=x3&product=LXSTM8FSE_2019
其中, x1,x2 为用户名和主机ID,在COSMIC安装目录下有个LmregFSE.exe可以得到
x3 用邮箱地址代替
然后很快就自动回复注册码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F:
IAR效率低?!搞笑吧!
这可是业界标杆哦。

不是所有的编译Iar都牛逼,有的编译器也是一坨屎

网友:
我刚申请的,最新版的,无代码限制。163的,秒回。

网友:
163很快就回了,申请好几次了。。。

楼主:
估计是COSMIC的BUG,识别出的HOSTID异常,比一平时长了一截,然后他们放license又是人肉处理,看到这个处理不了的HOSTID,就忽略掉了。

现在用上了4.3.4的破解版,总算搞定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估计是COSMIC的BUG,识别出的HOSTID异常,比一平时长了一截,然后他们放license又是人肉处理,看到这个处理 ...

新版本都4.4.9了

网友:
那就远离好了.

楼主:
找了一会儿,没找到最新版和谐的,兄台有最新版链接吗?

网友:
  你快远离吧     我继续我 的 IAR

网友:
引用 楼主:
找了一会儿,没找到最新版和谐的,兄台有最新版链接吗?

4.4.9下载地址 http://www.cosmicsoftware.com/cxstm8_FSE_stm32_32K.exe

网友E:
4.4.9永不过期lic key.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不是所有的编译Iar都牛逼,有的编译器也是一坨屎

我们还是关注主流看法吧,不能说一点例外就不用了。
再说了,就算编译器牛逼,算法不行也够呛。算法不好,用DSP也不见得搞得定,反过来,人家用c8051都跑得嗷嗷叫,也是常见的事。

网友:
用破解的就行了

网友:
当初stvd根本就安装不上,直接iar了

网友:
iar 牛逼点。。。。。。下个项目转iar

网友:
用iar吧,不用这么麻烦申请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4.4.9永不过期lic key.

感谢,找时间试试效果。

网友:
引用 网友E:
4.4.9永不过期lic key.

今天过期了,在cosmic官网重新下载最近版,亲测有效,谢谢!

网友(2019-06-14):
cosmic N多次都没安装成功过,最后IAR完事

网友:
一直用IAR for STM8,  但是有一个疑问,设定一个断点,一直就停在这个断点,断点的外部条件没有了,也还是停在这里,取消这个断点后才能运行。一直不知怎么弄。

网友:
为啥不用iar?

网友G:
我用iar运行时为什么不能下断点,非得暂停才可以设断点

网友:
IAR的License怎么搞定的啊?

网友H:
引用 网友G:
我用iar运行时为什么不能下断点,非得暂停才可以设断点

大多数IDE,都要停止后才能设置断点

网友:
引用 网友E:
4.4.9永不过期lic key.

很好奇,这个License怎么算出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4.4.9永不过期lic key.

有IAR再装个cosmic做对比。
感谢分享!

网友:
引用 网友H:
大多数IDE,都要停止后才能设置断点

我记得keil好像不用暂停直接可以下断点的

网友:
用企业邮箱好申请点

网友:
申请license有2种,一种自动回复的,一种人工回复的,人工回复的要上班时间回复,自动回复的很快就回复。

网友I(2019-09-11):
STM8 在官网找个选型手册表都找不到,下载下来只有STM32   难道ST放弃低端的8位机市场了?

网友J:
引用 网友I:
STM8 在官网找个选型手册表都找不到,下载下来只有STM32   难道ST放弃低端的8位机市场了? ...

STM8不是8位机吧?

网友:
引用 网友J:
STM8不是8位机吧?

STM8  是8位的

网友:
谢谢指教,是我搞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