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对C语言的认知和感觉如何?

楼主(2019-05-13):
看了一份代码,几乎所有地方能用if else就用if else,于是我突然想到了三个问题:
在一个有实际意义的应用需求驱动之下(而不是像C混沌大赛那种装逼场景下)

1. 一行什么样的代码,当能完全读懂以后......就可以对一般水平的C码农证明"C语言不是这么简单"
2. 一行什么样的代码,当能自己一次写出来以后没bug运行........就可以对一般水平的C码农证明"C语言其实可以相当巧妙"
3. 一行什么样的代码,当能自己通过某些方法改进后以最优方式实现的时候.....就可以对一般水平的C码农证明"C的博大精深”

好像有点强迫症,但个人感觉,同样的东西,要写出更好的代码还是不能马马虎虎,if else死扛到底

网友:
条件多了,偶一般用switch

网友A:
一行什么样的代码,可以说明你是一般水平的C码农?

网友:
万一人家是从LUA转过来的暂时转变不了思想呢,还不就是if...else死扛到底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行什么样的代码,可以说明你是一般水平的C码农?

label: goto label;

网友:
能用就行,只要没有bug,管那么多干嘛

——我对写的很好的代码和人,我还是很敬畏的。

网友:
我属于低级水平, 还要随时翻书找句法

网友:
while(1){}

算什么水平?

网友B:
之前写的SIM800的AT驱动,状态机,AT队列,非阻塞,无系统。
自我感觉不错,大佬勿喷

typedef void (*gsmAtFunctionHandler)(unsigned char * par,unsigned short len);

typedef struct
{
    ATType gsmAtFunctionCode;
    gsmAtFunctionHandler AtHandler;
    unsigned char *str;
} AtFunctionHandler;

static AtFunctionHandler AtHandlers[MaxAtCount] = {
    {AT_ATE, At_FunctionAte, (unsigned char *)"ATE0\r\n\0"},
    {AT_CPIN, At_FunctionCpin, (unsigned char *)"AT+CPIN?\r\n\0"}
    .
    .
    .
};

void At_FunctionCpin(unsigned char *par, unsigned short len)
{
    if (At_CheckResult(par, len) == At_OK)
    {
        AtStatusChange(AT_CREG, 1000);
    }
    else if (At_CheckResult(atStatus.AtRevBuffer, atStatus.AtRevBufferLength) == At_ERR)
    {
        atStatus.AtCmd = AtWiteSend;
    }
}
.
.
.
void UartRecvData()
{
    for (i = 0; i < MaxAtCount; i++)
    {
        if (AtHandlers[i].gsmAtFunctionCode == atStatus.AtNow && atStatus.AtCmd == AtWiteRev)
        {
            AtHandlers[i].AtHandler(BufferStartAddr, packlenght);
            break;
        }
    }
}

网友C:
能完美处理“临界变量”的代码就是好代码。

网友:
可以多看看Linux内核代码

网友D:
判断一个整数是否是2的n次方 if (0 ==  a & (a-1) )

网友:
这个命题,大佬也很难找到非常准确的语言和示例精炼的回答

网友:
算苦逼的单片机码农水平

网友:
每年都有那个什么最难读懂的C语言编程大赛
那些人都玩出花来了
真的是

人生苦短,我用python

网友:
((StructType*)buffer)->Child == 0 ? return 1 :return 0

网友:
计算机二级水平,鉴定完毕

网友:
人生苦短, 不写代码

网友E:
只会if else,也想花里胡哨

网友:
程式跑的順,使用者用的爽,老闆願意給錢,產品賣得掉
就是好碼

网友:
满足需求的简单代码就是好代码

网友:
能if else解决的的绝不麻烦。

网友:
引用 网友D:
判断一个整数是否是2的n次方 if (0 ==  a & (a-1) )

没毛病呀 嘿简洁呢

网友:
能挣钱的代码就是好代码。有些事写这玩意的时候,还要边翻书边写呢。但这并不妨碍别人挣钱。

网友:
用if else有啥错么?这要看平台以及编译器的。我记得在avr环境下,用IAR,用if else比用switch 尺寸要小一点。在arm环境下,如果指令集中没有TBB或者TBH,也是if else跟switch 没太大差别,甚至更优化一些。

网友:
过一段时间自已还能看懂自己写的代码的原意就是好代码。

网友:
你写的再好也不如人家写安卓写IOS的工资高呀

网友:
装逼推荐:函数指针数组,通过下标直接执行

网友F:
另外,我有点奇怪,楼主的问题更像是要给别人“上一课”。我想说,如果自己不了解C语言各种写法在实际工程环境下的优劣和适用范围,还是不要为了“装逼而装逼了”。C语言一点都不博大精深,他只是个不那么好用的思维翻译工具,真正博大精深的还是程序员自己的思维方式。请不要在错误的路上越走越远。程序员何苦为难程序员。

网友G:
引用 网友C:
能完美处理“临界变量”的代码就是好代码。

+1, 我觉得除了架构之外,最难处理的就是临界变量,我发现很多人没有这种意识,只是按照正常的方法使用,产品没问题,要是专门进行严格的测试,不按常理出牌,我看到过的在产品上跑的代码很多会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F:
另外,我有点奇怪,楼主的问题更像是要给别人“上一课”。我想说,如果自己不了解C语言各种写法在实际工程 ...

这个问题能够把傻孩子炸出来,也算是差不多了
其实我觉得自己更像是陷入某种迷茫:
究竟在coder的过程中,那种想把代码稍微再写好点的强迫症,应该控制到哪一种程度
这是一种想把代码不要写得自己都觉得是一份垃圾代码
同时有觉得自己对C语言的认知其实还处于垃圾水平
的矛盾

网友H:
引用 网友F:
另外,我有点奇怪,楼主的问题更像是要给别人“上一课”。我想说,如果自己不了解C语言各种写法在实际工程 ...

把您老给骗进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1, 我觉得除了架构之外,最难处理的就是临界变量,我发现很多人没有这种意识,只是按照正常的方法使用 ...

我觉得自己在Coder过程中,对C或者软件的优化技巧基本没有什么可以进步的地方
不是因为自己懂,而是因为我在Coder的时候,只能使用自己已经掌握的方法和思路去写代码
说白了就是闭门造车再写10年也只会一直都在那个鸟水平,不会有实质性的大进步

反而

我觉得自己对软件优化和好坏方面的判断,都是来自平时抽空看论坛的讨论,某些大牛的帖子,或者某些示例代码得来的

网友F:
引用 楼主:
这个问题能够把傻孩子炸出来,也算是差不多了
其实我觉得自己更像是陷入某种迷茫: ...

放弃这种形式主义的迷茫比较好。好的代码更在乎的是如何准确的翻译你的思维,如何在性能和尺寸之间根据应用需求做出正确的取舍。如何让合作的人更好的跟你合作。增加代码可读性恐怕比“高大上”更有意义。我用C语言因为我觉得我能准确的表达我的想法,换个语言我就没这个信心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H:
把您老给骗进来了

坐在马桶上……

网友I:
引用 网友D:
判断一个整数是否是2的n次方 if (0 ==  a & (a-1) )

这个不是搞电子的得晕菜

网友:
c的复杂不在语法,而在于数据结构,在于对内存的管理能力。

网友:
c语言才是最好的程序语言。

网友:
我也觉得,可维护性比其他都重要,除非代码写了就是一锤子买卖,以后都不管了。另外,对性能没有要求的地方,一般不会用太难看懂的写法。

网友:
引用 网友I:
这个不是搞电子的得晕菜

这是我在泄漏的windows 2000内核源代码里看到的

网友:
当你开始考虑用户的需求而不是编译器需求的时候,你就不会纠结这些问题了。

网友J:
初学编程的时候,老师说能让人一眼就看明白的程序(通俗易懂)就是好程序。

网友:
引用 网友J:
初学编程的时候,老师说能让人一眼就看明白的程序(通俗易懂)就是好程序。 ...

有些人写代码就是为了让人看不懂!

网友:
书籍的顺序差不多就反映了水平,基本数据类型,控制语句,数组结构,算法,人工智能。你的水平决定了C语言的上限。

网友K:
引用 网友B:
之前写的SIM800的AT驱动,状态机,AT队列,非阻塞,无系统。
自我感觉不错,大佬勿喷

这个只实现了AT命令的字符串匹配跳转到对应的处理函数,还有应答什么的要做。感觉AT指令的代码很不好写,没规律,格式也比较随意。不知道有没有好的AT处理代码借鉴下

网友L:
把LINUX源码看完,月薪上万轻轻松松

网友:
引用 网友L:
把LINUX源码看完,月薪上万轻轻松松

我觉得看完任何一个RTOS就够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能完美处理“临界变量”的代码就是好代码。

+1

网友:
高手,懂汇编。

网友:
引用 网友B:
之前写的SIM800的AT驱动,状态机,AT队列,非阻塞,无系统。
自我感觉不错,大佬勿喷

这个状态机还是很不错的。 我一直对AT方式的指令处理比较好奇,有个代码看看,也算是有参考思路了。

网友:
(*(int (*)(int,int,int))(0x20040000))(a,b,c);

网友:
感觉还是看写出来的功能效率之类的,说白了还是看能写出来什么东西,毕竟语言本身并没有什么不一样。

网友:
代码风格简洁,逻辑清晰就挺好了,那些技巧之类的不是必须。

网友:
引用 网友D:
判断一个整数是否是2的n次方 if (0 ==  a & (a-1) )

用心了,,,,,

网友:
C是砖头,算法加数据结构才是最终的目的,能做出好

网友:
C是砖头,能做出好的算法加数据结构,就是好猫

网友:
别人能看懂的代码就是好代码,水平有限

网友:
引用 网友K:
这个只实现了AT命令的字符串匹配跳转到对应的处理函数,还有应答什么的要做。感觉AT指令的代码很不好写, ...

当然,代码只贴了部分

网友:
1. 编译速度快
2. 0-9编译都能通过

99%都是好代码

最主要,要能看懂

网友:
python是世界上最好的语言

网友:
1. 稳定
2. 自己和别人可维护

就是好代码。哪怕if else到底

网友:
引用 网友F:
坐在马桶上……

好久不见,有种时空错乱的感觉^_^

网友M:
引用 网友D:
判断一个整数是否是2的n次方 if (0 ==  a & (a-1) )

前一阵还被这个所谓的'与运算效率高"给坑了,经过实验反汇编后 a&(a-1)完全等于a%a。
--------------------------------------
有些不严谨,是x&(a-1)完全等于x%a。a为n的次方

网友:
搞不懂那么多人连实验都不做,还都在复制这个理论。都忽略了编译器会优化这个事情

网友:
思路清晰,代码简洁,这才是基本

网友:
引用 网友M:
前一阵还被这个所谓的'与运算效率高"给坑了,经过实验反汇编后 a&(a-1)完全等于a%a。
---------------- ...

连 a & (a-1) 都搞不清楚,金牌会员怎么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M:
前一阵还被这个所谓的'与运算效率高"给坑了,经过实验反汇编后 a&(a-1)完全等于a%a。
---------------- ...

照你这么说根本不用判断a是否为2的n次幂
直接返回一个1就行了,因为(a%a) == 0始终成立

网友:
我想看c语言如何写更装逼,容量更大!

网友N:
引用 网友D:
判断一个整数是否是2的n次方 if (0 ==  a & (a-1) )

我发现这个等式时,是为了解决快速判断用户输入的子网掩码是否合法:
////////////////////////////////////////////////////////////////////////////////
//|          |
//| 函数名称 |: FTK_IsGoodNetmaskIPv4
//| 功能描述 |: 判断给定的IPv4子网掩码是否符合规则
//|          |:
//| 参数列表 |:
//|          |:
//| 返    回 |:
//|          |:
//| 备注信息 |: 子网掩码必须从bit31开始是连续的1,而后是连续的0
//|          |: 255.255.255.0 表示为 0xffffff00
////////////////////////////////////////////////////////////////////////////////
bool_t FTK_IsGoodNetmaskIPv4(uint32_t mask)
{
  if (mask == 0 || mask == ~0UL) {
    return false;
  }
#if 0
  while (mask) {
    if (!(mask & (1UL << 31))) {
      return false;
    }
    mask <<= 1;
  }
#else
  /*
    设:mask=0b11111111111111111111111100000000
    取反:a0=0b00000000000000000000000011111111
    a0+1必定是2的n次幂!所以((a0+1)&a0)必定为零
  */
  mask = ~mask; /* 取反 */
  if (mask & (mask + 1)) {
    return false;
  }
#endif
  return true;
}

当然还用于确认宏必须是2的n次幂,这样用于fifo长度非常快速:
#if ((FIFO_BUF_SIZE < 2) || (FIFO_BUF_SIZE & (FIFO_BUF_SIZE-1)))
#error FIFO_BUF_SIZE必须是2的n次方,且不能为0也不能为1!
#endif

网友O:
引用 网友N:
我发现这个等式时,是为了解决快速判断用户输入的子网掩码是否合法:

当然还用于确认宏必须是2的n次幂, ...

那个等式因为==优先级高于&会永远等于零。

抄个作业都屌儿郎当的,这样产品靠不住:
if ( 0 ==  (a & (a-1)) )

网友N:
引用 网友O:
那个等式因为==优先级高于&会永远等于零。

抄个作业都屌儿郎当的,这样产品靠不住:

是的,他写错了。
我最讨厌舍不得用括号的代码!

网友:
引用 网友N:
是的,他写错了。
我最讨厌舍不得用括号的代码!

要赞一下你贴的宏和代码,非常严谨!风格注释也很反映水平!

网友:
C语言还是处在开始阶段

网友:
引用 网友O:
那个等式因为==优先级高于&会永远等于零。

抄个作业都屌儿郎当的,这样产品靠不住:

学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放弃这种形式主义的迷茫比较好。好的代码更在乎的是如何准确的翻译你的思维,如何在性能和尺寸之间根据应 ...

强烈同意!!!

网友:
C语言的精髓实际上知道的人真不多,但是我知道。C语言的精髓就是连我这种狗屁不懂的也能用

网友:
引用 网友E:
只会if else,也想花里胡哨

if else 跑的小灯 能闪懵你!

网友:
楼主想太多了,实际项目中用多了,然后再多读高手写的代码,然后你会"迷茫->明白->迷茫"这样循环几次, 然后就到了一个新水平了

网友:
用了什么语法不重要,软件重要的是结构

网友:
可以多看看Linux源码加1,然而Linux源码建立在一套完整的系统上(例如互斥安全等),在其他单片机的嵌入式环境只能参考并自己适配移植部分代码。

网友:
用面向对象的思维进行编程

网友P:
引用 网友F:
另外,我有点奇怪,楼主的问题更像是要给别人“上一课”。我想说,如果自己不了解C语言各种写法在实际工程 ...

+1,看别人c代码有时候就是天书,各种a,b,c,d ,l,m,n,s 还都是全局变量 ,查找都没法查找

网友:
最近在看上一任同事写的代码,while(1)下面全都是if else,除了看着难受真挑不出什么毛病

网友:
引用 网友P:
+1,看别人c代码有时候就是天书,各种a,b,c,d ,l,m,n,s 还都是全局变量 ,查找都没法查找 ...

+1,变量定义真tm简单,搜索一下上千个

网友:
看了下,都很厉害。学习了

网友Q:
引用 网友D:
判断一个整数是否是2的n次方 if (0 ==  a & (a-1) )

少了一个括号  应该是:if (0 == (a & (a - 1)))

网友:
引用 网友Q:
少了一个括号  应该是:if (0 == (a & (a - 1)))

手机输入符号麻烦,知道什么意思就行了。
电脑上码代码从来不吝啬括号、换行、空行和注释

网友R:
引用 网友B:
之前写的SIM800的AT驱动,状态机,AT队列,非阻塞,无系统。
自我感觉不错,大佬勿喷
{AT_ATE, At_FunctionAte, (unsigned char *)"ATE0\r\n\0"},

如果不是有特殊用途的话,字符串字面量末尾手动加 \0 暴露水平,哈哈 (狗头.jpg

网友:
引用 网友R:
如果不是有特殊用途的话,字符串字面量末尾手动加 \0 暴露水平,哈哈 (狗头.jpg

需要把这个拷贝到另外一个大数组,如果不加的话,大数组如果之前存在长度超过这个字符串的其他数据,在某些情况下可能出错。这样可以保证拷贝过去之后,这个字符串之后的数据肯定是0

网友:
C语言是最接近道德经的逻辑思想。万物都是源于道void,空也是万物,自由自在随心所欲。

网友:
if(!(a&a-1)) 不是更简洁吗

网友:
跟用啥语句,有啥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