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USB线上串联磁珠,会造成烧芯片、通信中断等现象

楼主(2019-05-13):
求助:USB线上串联磁珠,会造成烧芯片、通信中断等现象,请问是不是拔插或者电流瞬变等情况,产生磁珠里面存的电瞬间释放,损坏了芯片,或者造成芯片重启等现象?请问大家串联了磁珠的usb线(电源线或者通信线)都是怎么做这方面的保护?

网友:
信号线不要接。

网友:
串电阻+TVS二极管USBLC6-2SC6Y

网友A:
这是因为在信号线上串联了磁珠,造成通信不稳定,然后测试时不断地拔插,造了芯片的损坏吧?
磁珠,有个 频率-电阻 的曲线,有很多型号的,一般好像都是标识出 100MHz 时所呈现的电阻。

网友:
串磁珠?不是可以串共模电感么

网友:
磁珠还真可能会烧,一般都是共模电感或电阻!

网友B:
电源加二极管,数据线TVS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因为在信号线上串联了磁珠,造成通信不稳定,然后测试时不断地拔插,造了芯片的损坏吧?
磁珠,有个 频 ...

是的 这种情况怎么解决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源加二极管,数据线TVS

谢谢  我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