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VD STM8 用 Cosmic編譯問題 #error cpstm8 OPT.h:6(36) missing ;

楼主(2019-05-13):
小弟正在使用STVD編寫STM8的程式
前幾個小時還順順的
結果吃個飯回來...
出現一個根本不知道問題的問題(包含發生問題的位置我也不知道

以下是截圖
和幾個測試我到底錯在哪邊的截圖
錯誤顯示的那行我有先反藍

如圖所示...
我在這個.h內部根本沒有第六行
但是顯示錯誤...

如圖所示...
我只是多加一個換行
但那行是空的
還是顯示錯誤...

我把其他代碼移動到第六行後面...
然後...錯誤還在第六行

----------- Project stm8_demo - STM8 Cosmic - Configuration Debug -------------

Compiling main.c...
cxstm8 -i"..\..\..\..\..\program files (x86)\cosmic\fse_compilers\cxstm8\hstm8" -i"..\..\..\..\..\program files (x86)\stmicroelectronics\st_toolset\include" +debug -pxp -no -l +mods0 -pp -i"C:\Program Files (x86)\COSMIC\FSE_Compilers\CXSTM8\Hstm8"  -clDebug\ -coDebug\ main.c
#error cpstm8 OPT.h:6(36) missing ;
main.c:
The command: "cxstm8 -i"..\..\..\..\..\program files (x86)\cosmic\fse_compilers\cxstm8\hstm8" -i"..\..\..\..\..\program files (x86)\stmicroelectronics\st_toolset\include" +debug -pxp -no -l +mods0 -pp -i"C:\Program Files (x86)\COSMIC\FSE_Compilers\CXSTM8\Hstm8"  -clDebug\ -coDebug\ main.c " has failed, the returned value is: 1
exit code=1.

stm8_demo.elf - 2 error(s), 0 warning(s)

以上是錯誤顯示
求高手解答

网友:
估计你是用了中文符号了,你可以ctrl+a全选一下你的文件内容,看看加亮部分,如果是没有内容的地方也被加亮了就检查一下是不是输入了什么东西,删除掉就好

楼主:
問題已解
跟原本的錯誤無關

只是某個地方的第六行少了一個分號

補上就沒事了
這個編譯器怪怪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