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T识别物料时的智能根据个人习惯选用是不是要优化一下

楼主(2019-05-13):
如图,之前其他的板子10nF改为100nF过,这次下单就自动根据我的习惯将10nF默认为100nF,这样感觉太粗暴,容易出错,个人感觉没有识别总比识别错误要好。

网友:
有必要,像这种很精准的可以不记忆

网友:
确实,最好还是只识别匹配上的;

增加一个选项列出个人曾经选择的器件,用户自己确认替换。

网友A:
删除 系统记录的习惯 可以用按照下面这个步骤操作.

网友:
我上次100R全部被系统换成200R的,还好影响不大。

网友:
自动替换的,用高亮颜色标注比较好。

网友:
前天下单,也发现这个问题了,然后就详详细细的每一个对过去了,怕出错,

网友:
引用 网友A:
删除 系统记录的习惯 可以用按照下面这个步骤操作.

这个好,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