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隔壁坛看看 是不是 洗板引起的不良.

楼主(2019-05-13):
http://bbs.smthome.net/read-htm-tid-478380.html

楼主:
看到 这张图.  我个人经验,洗板不良的可能非常大.

网友:
引用 楼主:
看到 这张图.  我个人经验,洗板不良的可能非常大.

我晕,这是典型的焊接厂刷锡浆不良,钢网贴合不紧,漏浆。

我头一年手刷也是经常遇到同样毛病,后来才发现在底下垫一块厚珍珠棉用力压紧,可以刷得板板正正的。标准的smt是不需要洗板的!

网友:
插LCD线排了吗?咋我觉得是线排没插好,或者是LCD模块电流过大使用的PIN少了。认为发热点在与线排接触位置。

网友:
怎么看都像是焊接的时候,助焊剂(比如松香)干涸后的结晶

网友:
这个白色的是要放置很长的一段时间(几星期)才慢慢生出来的对吗?

网友:
锡须问题!
前公司11年出口印度的设备莫名奇妙功能失效,最后确定原因为FPC连接器引脚出生产锡须。
长锡须是有一定条件的:仓储条件,连接器镀层工艺(亮锡/雾锡),连接器引脚应力大等。后面换用雾锡工艺或者镀金工艺的连接器解决了。

网友:
电迁移在高电压情况下比较容易发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