监控cmos和相机cmos有什么不同,为什么差距这么大?

楼主(2019-05-13):
在几乎同尺寸的相机cmos和监控用的cmos中,用来拍摄照片质量差距很大,这是为什么?

监控cmos在预览的时候看着很清楚,但是拍出来照片发现很模糊,而相机cmos能够看着清楚,拍着也清楚,这是为什么?相机cmos是怎么做到的?

网友A:
用相机录的视频再截图也是不清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相机录的视频再截图也是不清晰的,

恩,所以在想为什么相机能够拍照能够清楚呢?怎么才能做到cmos拍着也能清楚?

网友B:
貌似视频的要求比图片要求要低

楼主:
引用 网友B:
貌似视频的要求比图片要求要低

不是,就是同样尺寸的cmos,同样的分辨率,就是相机要清楚很多,视频截图要差很多

网友C:
视频的原理,是连起来看是顺畅的,清晰靠脑补,单独停下来看都是糊的;类似电脑显卡为什么要求那么高,它也是每个暂停下来,都是清晰的照片~~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是,就是同样尺寸的cmos,同样的分辨率,就是相机要清楚很多,视频截图要差很多 ...

同样尺寸同样分辨率同样工艺的液晶屏,现实效果也不一样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视频的原理,是连起来看是顺畅的,清晰靠脑补,单独停下来看都是糊的;类似电脑显卡为什么要求那么高,它也 ...

我一直觉得这可能是一个软件上设计方向问题,但是一直没想明白,你说的没错,视频也照片理论上原理不一样,可是应该视频是一帧帧的照片哈,只是为了流畅可能进行更狠的压缩?

网友D:
其实手机就算用相同模组,拍照也是不一样,有数码滤波把照片变好看的颜色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其实手机就算用相同模组,拍照也是不一样,有数码滤波把照片变好看的颜色的 ...

说的不是颜色,是清晰度哈,还没到颜色这部,哈哈

网友E:
引用 楼主:
我一直觉得这可能是一个软件上设计方向问题,但是一直没想明白,你说的没错,视频也照片理论上原理不一样 ...

你把视频当成q=50%的jpeg压缩就行了。实际上更低。典型1080p监控码率我记得是2mbps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把视频当成q=50%的jpeg压缩就行了。实际上更低。典型1080p监控码率我记得是2mbps ...

恩,今天到公司我试试,干脆,降低压缩比试试,看看是不是会好很多!看看能不能琢磨一下,拍照时候和平时预览的时候压缩比不一样!

网友:
压缩  就一个词

网友:
视频的格式问题,如果视频是以每张图片存储的话,暂停就是清楚的;

通过视频是以类似上一帧和下一帧,互补的方式,那在单独看一帧时不清晰,连续播放才清晰。

网友:
视频如果要和照片一样清楚 那数据量太大了

网友:
我想是拍照帧感光的时间比视频短多了,帧感光时间长会造成每帧动态模糊。

网友F:
监控的前面没 ircut,照顾夜视需求,这样色差大,特别是红外部分影响照片质量。相机 的有ircut保证色差小。

网友:
引用 网友F:
监控的前面没 ircut,照顾夜视需求,这样色差大,特别是红外部分影响照片质量。相机 的有ircut保证色差小。 ...

这是硬件方面   跟软件压缩有关系吗, 比如为了顺畅 每一帧都压缩了  看视频可能感觉不大,但一帧一帧看就差了?

楼主:
今天认真研究了一下,算是弄明白了,实际真的就是一个词,压缩,而且是前端硬件的压缩,cmos在nb都没用,前端处理芯片一堆压缩,就完蛋了。。。。。回来狗屁不是了!不过貌似有硬触发拍照的,这种是拍照没有进行那么狠的压缩?貌似有cmos的开发板,实在不行考虑弄套看看,另外直接使用YUV格式,就据说是没有压缩的,不知道能不能这样,拍摄的时候切成yuv,预览的时候再切回来,或者弄两个相机。。。。一个专门就是yuv的,就等着拍照片,哈哈!

网友G:
有个诺基亚  手机用的全局快门 视频截图清楚

楼主:
引用 网友G:
有个诺基亚  手机用的全局快门 视频截图清楚

我明天到公司实施yuv的模式,可是好慢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今天认真研究了一下,算是弄明白了,实际真的就是一个词,压缩,而且是前端硬件的压缩,cmos在nb都没用,前 ...

工业识别相机了解下,专门干这活的,视频预览低分辨率,硬件触发拍照切换成高分辨率静态图像。

网友H:
引用 楼主:
我一直觉得这可能是一个软件上设计方向问题,但是一直没想明白,你说的没错,视频也照片理论上原理不一样 ...

视频一般标准像h.264等用GOP格式压缩,只有I帧是清晰的,其他都是预测帧,所以截的图都是模糊的

网友:
我感觉6楼说得对。

楼主:
引用 网友H:
视频一般标准像h.264等用GOP格式压缩,只有I帧是清晰的,其他都是预测帧,所以截的图都是模糊的 ...

有推荐的吗?谢谢,我看了一圈网上的,感觉没几个靠谱的!

网友H:
引用 楼主:
有推荐的吗?谢谢,我看了一圈网上的,感觉没几个靠谱的!

给你篇硕士论文瞅瞅

楼主:
引用 网友H:
给你篇硕士论文瞅瞅

关键我想要相机,问了很多,都是截帧的方式!很苦逼

网友H:
引用 楼主:
关键我想要相机,问了很多,都是截帧的方式!很苦逼

截取当前帧,判断是否为I帧,不是则向后查找I帧,一个GOP中只有第一帧为I帧或同步帧,后面的都是预测帧,像这样IBBPBBPBBP,如果你截取到的是B或者P帧,你得倒着找I帧

楼主:
引用 网友H:
截取当前帧,判断是否为I帧,不是则向后查找I帧,一个GOP中只有第一帧为I帧或同步帧,后面的都是预测帧, ...

哦?还能这么玩?我让人研究一下,看怎么着I帧,还不会找呢。。。哈哈

网友I:
视频的采样 封装 编码 码率这些都影响画质,观看视频的时候也没人一帧一帧的看所以画质差点是没事的。

楼主:
引用 网友I:
视频的采样 封装 编码 码率这些都影响画质,观看视频的时候也没人一帧一帧的看所以画质差点是没事的。 ...

关键是我要要拍照,就要其中一帧,所以。。。。必须那一帧清楚

网友:
追求画质当然不能看压缩后的图像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