嵌入式linux参数设置比如wifi的或系统的报警值,怎么设置

楼主(2019-05-14):
如题,首次接触linux应用开发,需要设置一些参数,比如wifi的用户名密码,设备采样数据的报警值等,这些参数linux下怎么设置,目前像wifi的ssid和密码是通过直接vi命令修改wpa_supplicant.conf,实际使用不合适,有什么好方法,请大家指点下,提供下思路,谢谢了

网友:
那你就写个可视化的软件去设置对应的配置文件,或者网页的方式去修改配置文件

网友:
wpa_cli可以直接配置

网友:
sed 走一波

网友A:
能上openwrt的话,用uci,不能的话如楼上所说sed也好用。

楼主:
前一段忙其它事情,没空试,今天试了,确实可以,谢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能上openwrt的话,用uci,不能的话如楼上所说sed也好用。

嗯嗯,前端忙其它事情,今天试了,确实sed可以,谢谢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前一段忙其它事情,没空试,今天试了,确实可以,谢谢了   ...

难得有lz回来反馈效果

楼主:
引用 网友B:
难得有lz回来反馈效果

非常感谢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