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推荐低功耗DCDC

楼主(2019-05-14):
要求:输入电压24~40,输出固定12,希望待机电流小于1mA,最大输出1A

网友:
LT8608 LT8609

网友:
LM43602,就是贵点。

楼主:
听大师的肯定没错

网友:
引用 楼主:
听大师的肯定没错

Iq<1mA这个要求不算高,只要不是LM2596这种老掉牙的玩意,大多数都能满足。
MP2494的Iq不算低,可能刚刚好满足你的要求而已,只是我用得比较多,价格适中(楼上那两个真·土豪 ),55V耐压对最高40V输入来说也比较皮实可靠,就推荐这个了。

楼主:
嗯,已经打板测试了

网友:
>Iq<1mA这个要求不算高,
Do you have a Iq<0.16mA, Vin<=60V SMPS IC to recommen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