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蓝牙组网NRF52832可以达到这些要求吗?

楼主(2019-05-14):
项目要求机器组网,不用wifi,之前用了CC2530,奈何本事太小,搞不定。看下面
有偿求助:zigbee联网程序。使用CC2530
https://www.amobbs.com/thread-5711773-1-1.html
(出处: amoBBS 阿莫电子论坛)

现在老板说不用zigbee也行,只要能组网通讯就可以(最多50个),再查了下,发现好像蓝牙mesh现在可以组网255个了,不知道可不可以满足下面的要求
1、
        1)信息发送是突发的,所以存在同时发送的状况,要求信息都要得到处理不能忽略
        2)可以广播,点对点,点对组发送。也就是说,一个命令或者信息由一台机器可以同时发给全部机器,或者只发给其中某一台机器
        3)任何一台机器可以设置成主机或者分机。
        4)每一台机器可以单独退出这一组的联网或者加入其它组的联网,联网密码可设置,不同组的不能相互干扰
2、场地上的机器表现形式(娃娃机)
        1)其中一台机器中了奖,这台机器就发一个命令,让同一组的全部机器都一起闪灯(如果能同时更好)
        2)其中一台机器出了问题,这台机器就发一个命令,让同一组的全部机器都显示这台机器的问题
        3)管理员可以要到任何一台机器查询同一组的每一台机器的帐目

网友A:
泰凌微有現成的藍芽mesh方案,我們現在拿來做智能燈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泰凌微有現成的藍芽mesh方案,我們現在拿來做智能燈控

你好!根据你的提示我了解了下灯控的蓝牙mesh方案,觉得透传模式可能用得上。
请问如果多个模块同时发出透传数据给另外同一个接收,可以全部接收到吗?会不会丢失或者冲突?

网友:
nordic 52832的蓝牙mesh好像还不建议商用,而且蓝牙mesh多数用于灯控领域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好!根据你的提示我了解了下灯控的蓝牙mesh方案,觉得透传模式可能用得上。
请问如果多个模块同时发出 ...

是用透傳方式操作,
目前我們在同一樓面,用不同帳號同時測試500個節點,
每個帳號管理50個節點,
做單燈開關, 單燈調光, 多燈同時開關, 多燈同時調光,全部同時開關, 全部同時調光測試,沒問題,
如果擔心資料漏接問題,建議增加接收訊息反饋機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