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wol唤醒功能不稳定,是什么原因导致的?

楼主(2019-05-14):
某机器,电脑休眠几个月,还能唤醒

另一台,睡眠后几分钟内可以唤醒,过一会儿,就没法唤醒了。

有人遇到过这个问题么?怎么修复呢?

网友A:
网络唤醒属于玄学范畴,能不能唤醒完全随缘。

网友B:
多数是主板问题,我几台电脑都用网络唤醒,从来不会掉链子。

网友:
牵涉到的地方太多,又没有提示信息可供分析,麻烦得很

网友C:
我的使用经验是,断过一次电就失效,需要手动开一次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网络唤醒属于玄学范畴,能不能唤醒完全随缘。

你也遇到这个问题了啊,怎么解决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多数是主板问题,我几台电脑都用网络唤醒,从来不会掉链子。

关机很长时间,几台机器都能唤醒?

网友B:
引用 楼主:
关机很长时间,几台机器都能唤醒?

几天肯定没问题,几个月就没试过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几天肯定没问题,几个月就没试过了。

给主板商打过电话,让重刷bios试下,刷了,还是没用,怀疑和主板元器件有关,上面都是固态电容,没看到鼓包,不知道该怎么修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的使用经验是,断过一次电就失效,需要手动开一次机。

机器睡眠几天后,还能wol唤醒么?

网友:
花生壳公司有个开机棒棒说不错,了解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给主板商打过电话,让重刷bios试下,刷了,还是没用,怀疑和主板元器件有关,上面都是固态电容,没看到 ...

WOL是网卡芯片自己识别到魔术包后产生一个触发电平给主板,就像遥控按开机键一样,跟元器件关系不大的,多数是主板硬件设计或者BIOS有bug导致关机网卡没供电,还有一种情况是UEFI BIOS有另一组MAC地址,导致网卡MAC地址和实际不符。
你看一下无法唤醒时交换机的灯亮不亮,如果灯不亮说明网卡掉线了,这肯定是无法唤醒的。

网友B:
还有一个情况是关机后网卡会进入10Mbps模式降低功耗,有的交换机兼容性比较差会识别不了而掉线,你可以在网卡驱动里限制一下速度试试。

楼主(2019-06-20):
引用 网友B:
还有一个情况是关机后网卡会进入10Mbps模式降低功耗,有的交换机兼容性比较差会识别不了而掉线,你可以在网 ...

今天遇到的情况是,网卡不掉线(交换机灯亮着),但是wol,没有触发开机,是否有可能是监测魔法包的器件坏了呢

网友B:
引用 楼主:
今天遇到的情况是,网卡不掉线(交换机灯亮着),但是wol,没有触发开机,是否有可能是监测魔法包的器件 ...

那个“器件”就是网卡MAC。
我家所有的电脑WOL都是很可靠的,不清楚你这是什么问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个“器件”就是网卡MAC。
我家所有的电脑WOL都是很可靠的,不清楚你这是什么问题了。 ...

魔法包选择发送地址为255.255.255.255,是广播了,为啥没有触发开机呢

奇怪的是,关机之后,马上唤醒是没问题的,说明关机后一段时间内,网卡监测魔法包并且发送开机电平的功能是没问题的。

问题是,关机一段时间之后,就不能唤醒了

是因为关机之后网卡的供电存在问题?
是否因为关机状态下,某些供电相关器件工作不正常?

网友B:
引用 楼主:
魔法包选择发送地址为255.255.255.255,是广播了,为啥没有触发开机呢

奇怪的是,关机之后,马上唤醒是 ...

我一般都是用openwrt唤醒,也就是linux下的etherwake,它是跳过TCP/IP层直接发以太网帧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一般都是用openwrt唤醒,也就是linux下的etherwake,它是跳过TCP/IP层直接发以太网帧的。 ...

我也是通过路由器唤醒,直接linux etherwake命令也试过,关机时间一个小时以上,就没法唤醒了:(

网友D:
因为我的是黑群晖,Mac是错误的,所以搞个WiFi插座解决。上电就启动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也是通过路由器唤醒,直接linux etherwake命令也试过,关机时间一个小时以上,就没法唤醒了:(

那估计是硬件有问题了,我用过华硕、技嘉、微星的主板,WOL都没试过失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因为我的是黑群晖,Mac是错误的,所以搞个WiFi插座解决。上电就启动

AC Back设置为Always on么?
你用的是小米插座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估计是硬件有问题了,我用过华硕、技嘉、微星的主板,WOL都没试过失败的。 ...

这块是技嘉的,B85

另一块是技嘉Z97,休眠几个月都能唤醒

奇怪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AC Back设置为Always on么?
你用的是小米插座么

用的是阿里的插座,30块钱内搞定。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用的是阿里的插座,30块钱内搞定。

应该是杂牌插座,但是直接阿里智能吧

网友D:
引用 楼主:
应该是杂牌插座,但是直接阿里智能吧

公牛的好像,是阿里智能能支持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公牛的好像,是阿里智能能支持的。

这个插座平时发热厉害么?

网友D:
不至于吧,有什么发热,就带个电脑而已。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至于吧,有什么发热,就带个电脑而已。

智能插座里面跑的是linux么

网友:
没了解过智能插座怎么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一般都是用openwrt唤醒,也就是linux下的etherwake,它是跳过TCP/IP层直接发以太网帧的。 ...

你的openwrt开无线了么?

以前用过一胎openwrt,无线非常不稳定

楼主(2019-07-21):
引用 网友B:
那估计是硬件有问题了,我用过华硕、技嘉、微星的主板,WOL都没试过失败的。 ...

这块主板确实有问题,今天又发现了一个细节。

拔掉电源一段时间,来电开机竟然也不行了(来回开启、关闭排插,没见来电时电脑启动)。
来电启动,这个主板第一次必须先手动开机,关机。然后来电开机又行了,
这块主板最大的问题,可能出在哪里呢,无从下手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