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G3525AP013TR 这颗料有没有发现5V基准不稳?

楼主(2019-05-14):
原来用ON的,某宝上的几毛的假ST,都很稳定。这次进坑了。找了某某买了一盘,也只比LC便宜个1毛钱。发现全部SG3525上电就在漂。短时间就能漂0.1%(差不多是5mV),每次隔一段时间上电,初始值也差几mV,总体差好大。
问卖家,他说符合参数。我

楼主:
猴子派来逗B的?
真ST的比不上淘宝的假ST

网友A:
为什么精度等级要求这么高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为什么精度等级要求这么高

做为一个大厂的IC,上电稳定之后漂成这种鸟样,不如国产5毛钱的稳定,,,也不如其它大品牌的。
这个要求不高,现在就是一个电源IC,也不会漂成这样的。50mV是短时间的不工作的时候的漂移,对于厂家声称的长时间稳定性和全温度漂移我表示那是见鬼的话!

换成话说,如果你用ST牌子的这颗3525的料,上电10秒之后到几分钟之后,电压就变化了1%,没有任何的带载,那只是VREF的输出漂了。

同样国产的便宜货,上电后漂万分五左右就稳了,这个都是基于同样的电路板测试的。

网友B:
你说的是那个基准电压?那个本身就没那么高的精度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说的是那个基准电压?那个本身就没那么高的精度啊………

精度和稳定性是两码事。这个垃圾是稳定性不行。你不信你用万用表测一下号称5%精度的1117,1分钟能漂多少?

而且ST手册上和别家的都是一样的参数,5.0-5.2的初始电压,这个是指全温度范围的精度,实际上我常温发现几个已经在5.18V了。

ST除了ARM都是垃圾

网友C:
电源这块也不是什么精密仪器 基准飘动范围在规格书内就可以了

网友D:
都用上3525了肯定是做一些工业上用的正激开关电源吧?这些玩意儿在我看来输出电压漂个2-3V没啥问题呀,那家便宜用那家

楼主:
引用 网友D:
都用上3525了肯定是做一些工业上用的正激开关电源吧?这些玩意儿在我看来输出电压漂个2-3V没啥问题呀,那家 ...

这叫什么话,漂个几V叫没事?这是工程师的态度?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源这块也不是什么精密仪器 基准飘动范围在规格书内就可以了

已经超标了!规格书写了很清楚。这个上电5秒后到电压基本稳定已经漂了50mV了。超过1%了。

网友A:
SG3525  我用过一段时间   建议尽量用直插件  贴片的容易发热  可能是因为发热导致的温漂   前段时间我做的一个电源   用直插的没有问题  后来为了节省空间  同样的电路  用贴片的  芯片本身就总是发热  后来找供应商  他给的答复是建议用直插件  另外直插件的驱动能力貌似比贴片的强了不少

楼主:
引用 网友A:
SG3525  我用过一段时间   建议尽量用直插件  贴片的容易发热  可能是因为发热导致的温漂   前段时间我做的 ...

我用国产sop16,,,稳的很。
on的dip16也很稳。
st砸自己的牌子

网友:
好的   以后我也要注意这一问题  谢谢你

网友(2021-07-04):
引用 网友D:
都用上3525了肯定是做一些工业上用的正激开关电源吧?这些玩意儿在我看来输出电压漂个2-3V没啥问题呀,那家 ...

看了下,这个纯硬件开关电源

网友(2021-08-15):
引用 楼主:
精度和稳定性是两码事。这个垃圾是稳定性不行。你不信你用万用表测一下号称5%精度的1117,1分钟能漂多少 ...

ST的MOS管也还可以,用下来比英飞凌的好呢,没那么容易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