会拍摄芯片的行家 请教关于拍摄设备问题

楼主(2019-05-14):
不懂摄影,自己拍出来效果都不好,

希望有行家来指点下,单反应该选择哪款,本人小白,问的问题可能比较外行!

预算万元

白色底,用什么微距镜头

灯箱有什么介绍的吗?

网友:
这样行不行, 这个座子外部尺寸是5mm

我的设备很便宜, 索尼微单 NEX 5 很旧了 现在估计几百块能买的机身,

老蛙 100mm  还是 60mm   手动微距镜头

还有一个三脚架,

唯一的麻烦就是 手动镜头要不停拧 手动对焦, 微距 稍微动一下就 虚了 对不准, 但是这个老蛙真的是显微镜~~bga啥的 都能看清,真的能当显微镜用

网友:
光线比较重要,淘宝上小型几百元的摄影棚可以要一个,我手机拍电路板,板上芯片丝印都能看清楚。

楼主:
白底拍摄

楼主:
纯白底拍芯片。100mm ,60mm 是什么意思

网友:
这个不适合用单反。选个几十块的USB摄像头,镜头可以手动调的那种,距离足够近,效果就很好

网友:
我这图,用的是 sony 黑卡,三脚架用的是简易鞋架,倒计时拍照避免手按快门抖动,背景是电脑机箱一侧挡板自带的黑色泡棉,光线是自然光。
因为黑卡不能换镜头,微距不太行,有效区域占原始图片很小面积,拍照存 raw 格式,然后在电脑上放大。
觉得相机不用多好,可以考虑买一个带灯光的拍摄箱。

网友:
2楼的明显拍花了。

网友:
4000买个aps画幅的单反5000买个定焦镜头1000买灯箱再加个三脚架和快门线。

网友:
楼上的配置就行
很容易的,就是要有耐心,一点练习即可

网友:
刚去京东看了下 EOS-80D机身  EFS60 F2.8 微距镜头就可以了,有些超预算。机身选800D也行。

网友A:
楼上怎么都是器材党
看我用200块手机拍的

网友:
楼上这个拍摄起来可以辨别模式管真伪啦   高手哦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上怎么都是器材党
看我用200块手机拍的

楼上这个芯片怎么搞开的?

网友:
感觉1000块买个好点的电子放大镜就可以了~

网友:
咸鱼找个屏幕有缺陷的三星S7,两三百块,拍的比这漂亮多了。

网友:
光线光线光线

网友:
索尼微单+微距镜头?

网友(2020-04-03):
1.好的灯  看看淘宝 影视飓风的灯合适不
2.偏振镜
3.微距

网友:
红米K30 PRO 变焦版

网友(2021-01-21):
可调焦距的USB摄像头足够了,光源自己处理。。。我都是用液晶屏调成白色当光源

网友:
这个阿莫是专家!

网友:
用小数码比较好, 上个柔光箱, 光照越强越好, 这样可以把光圈尽量开小, 景深大.
单反的话用50微60微之类恐怕得凑得很近, 不太方便吧? 用90微100微应该会方便些, 可以离远些操作.
脚架是必须的, 微距对抖动的要求高得多.

网友:
买个拍摄箱,简单解决光线问题。 拍摄器材一般情况下现在随便整个都能凑合。

网友:
焦距长一点,光圈优先,F8-16, 太小会有衍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