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端子里的线束如何压进去的?

楼主(2019-05-14):
线束我也有了,“弹片”我也有了,想把弹片压到线束头上,然后插进去

手工做了几个,一致性很烂,大电流会发烫

想找个机器一次性压过去

记得论坛上有人提过钳子,帮忙推荐下

网友A:
找卖端子给你的人,他们有压线钳卖,几十块钱一把

网友B:
用专门的压线钳压接端子,手工照样可以做的很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找卖端子给你的人,他们有压线钳卖,几十块钱一把

我是在Mouser上买的端子,弹片是在华强北买的

用普通钳子压了几个,很烂。。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专门的压线钳压接端子,手工照样可以做的很好

我就想知道这个钳子张什么样子

想买一个/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是在Mouser上买的端子,弹片是在华强北买的

用普通钳子压了几个,很烂。。 ...

找卖弹片的也行啊,一般都知道.用对钳子可以压的很好的.

网友:
要对应规格的端子,还有压线钳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就想知道这个钳子张什么样子

想买一个/

假货宝搜“压线钳”。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是在Mouser上买的端子,弹片是在华强北买的

用普通钳子压了几个,很烂。。 ...

你这是因为Mouser买的正品端子和华强北的山寨弹片规格对不上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这是因为Mouser买的正品端子和华强北的山寨弹片规格对不上吧?

都是正品,就是缺个钳子,不知道哪个型号阔以用

网友D:
朋友公司有专门压这种头子的机器,手动的,做出来一致性非常好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朋友公司有专门压这种头子的机器,手动的,做出来一致性非常好

接活不?数量不多

网友:
引用 楼主:
都是正品,就是缺个钳子,不知道哪个型号阔以用

我用這鉗子,效果很好.

网友:
去年我用的威仕的压线,效果不错。端子型号很多需要选择相应的钳口。

网友:
批量用最好还是用专业厂做的线束,自己做的一致性很差。我已经掉坑里好几回了。

网友:
这个钳子我公司有,不推荐你了正品的你买不起。

网友:
引用 楼主:
接活不?数量不多

自用,貌似不接货。

网友:
少量的话可以用锡焊接也是非常可靠的

网友:
我发现现在差不多点的厂都自己买剥线和 打端子的机器

网友:
弹片是什么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