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上一泰克TDS310示波器放了两年,显示正常却测不了,怎么回事

楼主(2019-05-14):
手上一泰克TDS310示波器放了两年,显示正常却测不了,怎么回事?

操作和显示都正常, 就是输入没反应,  通道的那个线就是不跳动,

有懂的兄弟给指点一下,是坏了,还是设置问题.

楼主:
发现只有当采样速度调到500次以下, 才能显示., 有点怪,  只能测很低频的信号.

补个图,

网友A:
是不是内部有啥继电器接触不良了?我的泰克电源坏了,老机器都没地方修去。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内部有啥继电器接触不良了?我的泰克电源坏了,老机器都没地方修去。 ...

不知道啊, 不懂这个原理呢.

网友B:
示波器一般有自己校验测试功能,跑一下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示波器一般有自己校验测试功能,跑一下看看。

搞不清楚,  应该是哪里坏了.

网友C:
按一下save recall ,先恢复出厂设置。再运行一下自检和自校正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C:
按一下save recall ,先恢复出厂设置。再运行一下自检和自校正看看。

谢谢, 还是不行, 应该是那个采样速度的切换电路出了问题,  速度大了就不行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 还是不行, 应该是那个采样速度的切换电路出了问题,  速度大了就不行了. ...

自检和自校正有报错吗?

网友C:
引用 楼主:
谢谢, 还是不行, 应该是那个采样速度的切换电路出了问题,  速度大了就不行了. ...

在utility 菜单里,self test和spc

楼主:
引用 网友C:
在utility 菜单里,self test和spc

谢谢,  还真的检测到错误了,  信号路径失败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  还真的检测到错误了,  信号路径失败了.

可能是dallas的nvram电池没电了,里面存了校准数据。

网友C:
点”OK Compensate Signal paths “后运行失败的吗?运行这个的时候要把探头取下来。

楼主:
引用 网友C:
点”OK Compensate Signal paths “后运行失败的吗?运行这个的时候要把探头取下来。 ...

是的, 运行失败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是的, 运行失败了。

卖了换一个吧,没必要折腾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卖了换一个吧,没必要折腾了

很少用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