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请问图示中此种是什么规格的螺丝?

楼主(2019-05-15):
请问下大伙,有用过这种的螺丝的吗?在接线柱上看到的

网友:
你上淘宝找个卖螺丝钉的问问比较好

楼主:
已找到   结贴   阿里巴巴上找了供应商    谢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已找到   结贴   阿里巴巴上找了供应商    谢谢

那你说一声是什么螺丝呗,也给后人乘乘凉。

网友:
异型螺丝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你说一声是什么螺丝呗,也给后人乘乘凉。

上模具后,你就知道怎么玩了,帮同事问的!

楼主:
暂时是这种办法,不过好在量可以,不然好像玩不起来

网友B:
大家记住他,以后有问题也先卖卖关子。。。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大家记住他,以后有问题也先卖卖关子。。。

你搞不清楚状况吧  童鞋   都说了要开模具听不懂吗?键盘侠

网友:
误解。。以为是用在模具上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搞不清楚状况吧  童鞋   都说了要开模具听不懂吗?键盘侠

我真的没听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