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如何选择实时操作系统系统?

楼主(2019-05-15):
单片机:STM32F407或者更高性能(能在STM32F103上也能保证中断响应速度更好)
因为目前所有需要实时响应的函数都是放在中断里面执行,所以希望中断响应不会因为加了操作系统而降低响应速度,或者说降低得少。如果407加上系统之后中断响应速度和103差不多也能接收。
我的想法是把需要实时执行的函数放在中断里面,而点灯,显示,这里对响应没什么按要求的就用操作系统来调度,实现多任务并行运行。
还希望系统尽可能简单,目前我用裸机比较熟练,但是没有接触过操作系统,还请各位大牛指点一二,谢谢。

网友:
CMSIS-RTOS2,直接从keil包含进去就可以了,很方便。

网友A:
实时响应的东西有多少,是什么?uC/OS操作系统就是实时的,只需调整优先级就可以了,多任务其实还是串行的,并行的搞FPGA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实时响应的东西有多少,是什么?uC/OS操作系统就是实时的,只需调整优先级就可以了,多任务其实还是串行的 ...

实时响应的东西不多,几个运算,对数据进行处理,但是要求中断来了马上响应,所谓的并行执行只是针对像点灯,显示,这些对实时没要求的任务。

网友:
引用 楼主:
实时响应的东西不多,几个运算,对数据进行处理,但是要求中断来了马上响应,所谓的并行执行只是针对像点 ...

uc/OS完全可以用,主要根据你对实时性的要求设优先级就行。
PS:操作系统都是通过时间片来切换运行的,所以都是串行执行的

网友:
即時(real time)不等於快(fast),即時的要求是要"保證回應時間"。
所以即便有RTOS,錯誤的設計規劃一樣會出問題。超過性能可達到的設計一樣會出問題。

网友:
选择  RT-Thread ,入门文档很齐全了: https://www.rt-thread.org/document/site/

网友B:
说真的!我们现在用操作系统还远远没有到非常精确地代…大部分也就为就是为了多任务了

网友:
如果想深入研究的话,这个帖子可以看下

分享嵌入式大师M.J.Pont论文,视频和书籍,堪称大师中战斗机
https://www.amobbs.com/thread-5700483-1-1.html

网友:
还有这个:

【年末压轴分享】硬实时系统书籍<Hard Real-Time Computing System>
https://www.amobbs.com/thread-5703781-1-1.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说真的!我们现在用操作系统还远远没有到非常精确地代…大部分也就为就是为了多任务了 ...

现在遇到的问题是,发生中断事件后22us内必须计算出结果,如果用裸机是比较轻松的(计算仅耗时10us),每秒有1000次中断,同时还需要控制串口屏,LED,等实时性要求低的任务,目前只发现RTX能满足。

网友:
引用 楼主:
现在遇到的问题是,发生中断事件后22us内必须计算出结果,如果用裸机是比较轻松的(计算仅耗时10us),每 ...

相当于你还有990us计算其他东西,怎么会不满足要求呢

网友:
6楼说得精准,实时系统并不能提高速度,但有利于提高效率。
你计算后,需要发出去?至少对应做什么处理,才会有立即计算的需求,存起来不算。

网友C:
引用 楼主:
现在遇到的问题是,发生中断事件后22us内必须计算出结果,如果用裸机是比较轻松的(计算仅耗时10us),每 ...

你主要关注一下系统的关中断时间,RTX好像是号称不关中断的。
CMSIS-RTOS2就是RTX的更新,只是采用了CMSIS的接口

网友D:
如果实时任务只有一种运算流程且耗时不多的话,应该可以用楼主位的想法来设计程序:实时中断运算(裸机)+后台多任务(RTOS)
如果实时中断运算流程(裸机)太耗时的话就不行了,会影响RTOS的调度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主要关注一下系统的关中断时间,RTX好像是号称不关中断的。
CMSIS-RTOS2就是RTX的更新,只是采用了CMSI ...

感谢您的回复,我去了解一下,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D:
如果实时任务只有一种运算流程且耗时不多的话,应该可以用楼主位的想法来设计程序:实时中断运算(裸机)+ ...

对实时性要求高的我都打算放在中断里面实现,凡是用RTOS的任务对实时性要都求不高,用RTOS的目的是简化这部分实时性要求不高的程序设计流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