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dence 16.6 allegro 导出封装库出错 package symbols dumped

楼主(2019-05-15):
(---------------------------------------------------------------------)
(                                                                     )
(    Dump Library Log                                                 )
(                                                                     )
(    Software Version : 16.6-2015S108                                 )
(    Date/Time        : Wed May 15 05:19:16 2019                      )
(                                                                     )
(---------------------------------------------------------------------)

*** file: C:/work/控制板/网络公开原理图/ZC7020-PCB.brd ***

  *** Creating all device files (see create_devices.log) ***

  *** Creating padstacks. ***

  28C125N being dumped.

  28C128N being dumped.

  P9X2RT being dumped.

  * being dumped.

ERROR:   creating padstack: *

  200C125P being dumped.

  20X21RT being dumped.

  31X24RT being dumped.

  30X38RT being dumped.

  16X35RT being dumped.

  56X55RT being dumped.

  27X39RT being dumped.

  VIA_24_34CL_TEST34 being dumped.

  P23X1RT being dumped.

  2P2MMSQ being dumped.

  102X64RT being dumped.

  50X135RT being dumped.

  1X3SLOT being dumped.

  P5XP9RT being dumped.

  P4X1P4RT being dumped.

  P3X1P5RT being dumped.

  P6X1P6RT being dumped.

  P2XP65RT being dumped.

  P5XP55RT being dumped.

  P8X1P7RT being dumped.

  P45XP9RT being dumped.

  P3XP9OBL being dumped.

  P7XP75RT being dumped.

  3P1ST_NOPASTE being dumped.

  1P1X1P5RT being dumped.

  1P4X1P6RT being dumped.

  P4X1P35RT being dumped.

  1P9X2P3RT being dumped.

  P45X1P5RT being dumped.

  P25XP35RT being dumped.

  P95X1P2RT being dumped.

  P23XP85RT being dumped.

  P65X1P6RT being dumped.

  P35XP95RT being dumped.

  P45XP95RT being dumped.

  P3XP85OBL being dumped.

  P5X1P2SLT being dumped.

  1X3P5SLOT being dumped.

  3P45SQ_NP being dumped.

  42CT being dumped.

  18CT being dumped.

  60ST being dumped.

  P45X1P45RT being dumped.

  4P8X5P15RT being dumped.

  P4CT being dumped.

  P65X1P7SLT being dumped.

  1P15X1P45RT being dumped.

  20C40N being dumped.

  5P3SQ being dumped.

  60C40P being dumped.

  1P9SQ being dumped.

  VIA_24_PLUG_BOT being dumped.

  70C50P being dumped.

  70C55P being dumped.

  55C35P being dumped.

  82C62P being dumped.

  VIA_32_42CL being dumped.

  VIA_24_34CL being dumped.

  60S40P being dumped.

  VIA_19_28CL being dumped.

  55S35P being dumped.

  P279X2P273RT being dumped.

  *** Creating flash symbols (.dra and .fsm) ***

  th_1p62x4p14_slot being dumped.

  direct being dumped.

  th80x60x20 being dumped.

  th90x70x20 being dumped.

  th80x60x15 being dumped.

  th75x55x15 being dumped.

  th102x82x20 being dumped.

  th105x85x20 being dumped.

  th155x135x10 being dumped.

  *** Creating package symbols (.dra and .psm) ***

  sc_70_6psmt being dumped.

  sod-523 being dumped.

  pth125_200pad being dumped.

  conn_bsh60p_13p59x25p88_p5p_v being dumped.

  dc_pwr_jck_9x14p4x11mmh being dumped.

  usb_micro5p_5x7x3p07mmh being dumped.

  hdmi_micro19_6p5x7p5x2p9h_p4p being dumped.

  vpdfn-8_6x8xp85h_1p27mmp being dumped.

  qfn-10_1p55x2p05xp6xp5mmp being dumped.

  usb_microb_5p05x7p86x3p1mmh_r being dumped.

  led_0603 being dumped.

  lqfp64_10sqx1p6mmh_p5mmp being dumped.

  tssop8_3x4p4x1p2h_p65mmp being dumped.

  sdmicro_8pin_rev_15sqx1p51mmh being dumped.

  c0402_bga being dumped.

  bead_0603 being dumped.

  r0402_bga being dumped.

  switch_2p5x4x1p6mmh being dumped.

  qfn48_7sqxp5px1mmh_3p1pad being dumped.

  soic8_33p94x4p93x1p63h_p65p being dumped.

  sot_5pin being dumped.

  fbead_0402 being dumped.

  tqfn16_4sqxp75h_p65p being dumped.

  bga324_15sqx1p5_p8mmp being dumped.

  c1210 being dumped.

  osc4_1p6x2x7mmh being dumped.

  c0402 being dumped.

  c0603 being dumped.

  tp55 being dumped.

  f0603 being dumped.

  c0805 being dumped.

  tssop8_3sqx1p1h_p65p being dumped.

  r0402 being dumped.

  r0603 being dumped.

  hdr_1x2_th_ver being dumped.

  hdr_1x3_th_ver being dumped.

  tssop24_6p4x7p9x1p2mmh_p65p being dumped.

  rj45_17pins_2led being dumped.

  fbga136_11x14x1p1_p8mmp being dumped.

  qfn32_5sqxp9h_p5mmp_3p45pad being dumped.

  ind2_2x2p5x1p2mmh being dumped.

  cbga400_17sq_1p6h_p8mmp being dumped.

  *** Creating format symbols (.dra and .osm) ***

  dstart being dumped.

  palpilot_logo_ps being dumped.

*********************** Summary *********************
ERRORs reported:                           1

Number of padstacks dumped:               65
Number of package symbols dumped:         42
Number of format symbols dumped:           2
Number of flash symbols dumped:            9

Total number of symbols dumped:           53
*****************************************************

网友:
这不是报错啊  实际导出来了,我导了一下,一样的结果,导出来的库里就有,你仔细看看。

楼主:
正常的一般 输出:
Opening existing design...
Opening existing design...
Starting Cadence export libraries...
dump_libraries completed successfully, use Viewlog to review the log file.
dump_libraries completed successfully, use Viewlog to review the log file.
Command >

楼主:
*********************** Summary *********************
ERRORs reported:                           1

那个出了一个错误 是 这个 :
* being dumped.

ERROR:   creating padstack: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