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猜一下,为何京东自营、带自动关机的电子卡尺只卖39元?

楼主(2019-05-15):
帮做红酒的朋友在京东自营买了把电子卡尺。

收到货,我才明白为何可以做到30多元。

以前带自动关机功能的大品牌,基本要100元的。

网友A:
里面就是滑动电阻器

网友B:
塑料的!我买过一个,没用过,扔在车后箱。

网友:
没有金属?

网友C:
非常差,建议买川牌的,非常耐用,其他牌子,基本都是假货

网友:
买过一个,确实是塑料的,我不知道是不是同一款,小数点后面只有一位数,一般用用也够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里面就是滑动电阻器

肯定不是啦

网友:
塑料的成本低很多

网友D:
我曾经分别在京东和淘宝买了2个卡尺,外观是一模一样,使用起来也感觉不到差别。但价格相差了3倍。

网友:
这个卡尺其实是没有必要买太贵的

网友E:
文玩或要求不高时用,小数点后只有一个零。

网友:
引用 网友E:
文玩或要求不高时用,小数点后只有一个零。

我那个42元的,是0.01MM

楼主:
引用 网友C:
非常差,建议买川牌的,非常耐用,其他牌子,基本都是假货

要耐用,必须买上工的机械表盘卡尺(当然日本的更好)。

电子卡尺都是玩具级别而已。

楼主:
引用 网友B:
塑料的!我买过一个,没用过,扔在车后箱。

开始我也以为是塑料的。

但看到是碳纤维,也心理平衡了一些。

网友:
站长那款是0.1MM,

网友:
0.1搞慢丝的表示没法接受呀

网友:
听说有光栅的?

网友:
肯定有了,那个是成熟方案并且成本低。

网友F:
容栅方案吧
我买广陆的,125一把,15cm长,电子数显.

网友:
一直都买史丹利的卡尺

网友D:
引用 网友F:
容栅方案吧
我买广陆的,125一把,15cm长,电子数显.

对,是容栅,不是光栅。

网友:
数显的容易坏,我的已经吃灰了,换成机械式表盘显示的

网友G:
引用 网友D:
对,是容栅,不是光栅。

都不是吧。 这种卡尺上面有一层贴纸,疑似用的光电鼠标的原理。

网友H:
引用 网友F:
容栅方案吧
我买广陆的,125一把,15cm长,电子数显.

用了几年后,数字会漂,不稳定。

网友:
我也买一个看看,至少这款还有刻度,以前买的100多的,没刻度,没电了就读不了数。

网友:
引用 网友G:
都不是吧。 这种卡尺上面有一层贴纸,疑似用的光电鼠标的原理。

这么儿戏?

网友I:
引用 网友D:
我曾经分别在京东和淘宝买了2个卡尺,外观是一模一样,使用起来也感觉不到差别。但价格相差了3倍。

兄第,你42块的那款连接发一个给我吧。上次想买没找到这么便宜的金属的,

网友:
引用 网友G:
都不是吧。 这种卡尺上面有一层贴纸,疑似用的光电鼠标的原理。

把贴子撕掉,你会看到下面的电极

网友D:
引用 网友I:
兄第,你42块的那款连接发一个给我吧。上次想买没找到这么便宜的金属的, ...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 ... &_u=f2mdn1iee3a

涨价了

网友:
昨天在朋友那里看到个卡尺,显示的数字只有刻度读出来的一半

网友:
我买的是上量的,不锈钢数显了500多元,用了好多年了

网友:
这个还是指针表式的好

网友:
它是怎么做到,卡尺动一下就开机的啊

网友J:
很多国产的关机是假的,只是关闭显示,耗电电流不会变的

网友K:
引用 网友J:
很多国产的关机是假的,只是关闭显示,耗电电流不会变的

那他是超级省电了啊

网友:
引用 网友K:
那他是超级省电了啊

是省电,就像液晶手表很省电一样(比手表费电),但比日本的耗电差一个数量级。。。。

================
另外前面楼层都是什么情况……卡尺都是容删的,至少世面上你正常能买到的都是容删的,一种矩形容删的垃圾,另一种是日本的绝对位置容删,那个栅尺复杂点

网友L:
容栅的。
不过我还是喜欢纯机械。很多人看不懂,不会拿走

网友:
引用 网友D: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spm=a1z09.2.0.0.52de2e8dDwpa8Z&id=36816798908&_u=f2mdn1iee3a

涨 ...

谢了,价格还能接受。

网友:
引用 网友H:
用了几年后,数字会漂,不稳定。

我的一个也是,数字飘忽不定,乱跳;
每次使用前,拿吹风机,对着电池里面吹几分钟,能用一次,
下次依旧;

网友:
不要电子的,要机械的.

网友:
引用 网友J:
很多国产的关机是假的,只是关闭显示,耗电电流不会变的

同感,我用完一般把电池扣出来放盒里

网友D:
引用 网友L:
容栅的。
不过我还是喜欢纯机械。很多人看不懂,不会拿走

机械式的读数时很麻烦,又浪费时间,一个不小心读错数,影响更大

网友:
买带指针表的, 这种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机械式的读数时很麻烦,又浪费时间,一个不小心读错数,影响更大

不可能读错的。带表的更加好读数。

网友D:
引用 楼主:
不可能读错的。带表的更加好读数。

带表的也好读,0-100的表。下面这种读数最痛苦了。

网友:
赛格买过一个广陆的,垃圾(可能是假货),还是觉得表针的好用

网友:
是容栅,其实就是pcb,梳子型的。核心现在都是牛屎芯片,塑料的卡尺不到20元。塑料卡尺是塑料加短玻纤(或碳纤)。

网友:
三丰的的确非常可靠,就是贵。国产insize的试过,也很不错。还用过山寨三菱(香港三棱),也用的住。京东旗舰店买的广陆,一批买的后面几乎都出问题了(在零点时跳25.4mm),应该是抗污不好,拆开清洁后能好用一段时间

网友:
广陆的低端货,一百多价位的不建议购买,做工垃圾。

网友:
塑料卡尺是塑料加短玻纤

网友:
用电子的吃过亏, 现在全部是最最原始那种机械卡尺, 读数习惯了就好了, 中英制也很方便

网友M:
引用 网友D:
带表的也好读,0-100的表。下面这种读数最痛苦了。

很简单啊。

网友:
引用 网友M:
很简单啊。

这个图很赞

网友D:
一秒能完成的事,你要用10秒。还有读错的风险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一秒能完成的事,你要用10秒。还有读错的风险

笑而不语。

网友:
引用 网友F:
容栅方案吧
我买广陆的,125一把,15cm长,电子数显.

哎,手头一把广陆的,归零都有问题,都不敢用了,重复归零度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一秒能完成的事,你要用10秒。还有读错的风险

BC儿童读刻度尺子可能需要10秒,而且还经常搞错。

我们这种智商正常的人,1秒就可以读出而且不会错。

网友:
虽然说数显是趋势,但是读尺这种基本技能还是要有的,且不说这种几十块的数显卡尺到底准不准,如LS所说,智商正常的人读个尺都不会吗?

但是,我司这两年来的应届生好多连卡尺都不会看。

网友:
引用 网友D:
机械式的读数时很麻烦,又浪费时间,一个不小心读错数,影响更大

我见过的机械加工高手全部都是用机械卡尺和机械螺旋测微器的,习惯了都是秒读。

网友:
数显的方便,机械的坚固可靠。机械的刻度小,要找对准线,相对慢,费眼

网友:
塑料的,我买过,淘宝才15块多。

网友N:
表盘指针试的怕碰,齿轮变形了还不如纯刻度式(上面动画中的那种),我比较习惯用三丰的电子尺。

网友:
习惯了用52楼动画里面的那种。

网友:
看到卡尺的第一反应买个给玩。。。。

网友:
在用广陆的,还不错吧

网友:
我现在习惯了用电子的了,不想用刻度的了
以前买的国产的电子的,,用久了,容易坏,数值会跳动,拉快了,就测量错误了...
现在用三丰的,二年没坏过了,,挺好

网友:
便宜的吓人,简单用用还行,不能要求太高了就

网友:
我一般都是买日本三丰,最不济也要台湾产的三丰

网友:
引用 网友N:
表盘指针试的怕碰,齿轮变形了还不如纯刻度式(上面动画中的那种),我比较习惯用三丰的电子尺。 ...

我也在用这种, 太老了,塑料已经有响声

网友:
引用 网友A:
里面就是滑动电阻器

你不会是开玩笑的吧

网友:
秀一波卡尺。

这把卡尺估计快10年了,5年前随手放了一个不好找的地方,最近才翻出来。

从0.00开始拉到最大量程,再拉回0.00,反复拉了10次,回到零点,依然显示0.00.

买过30多块的,可以这样测试一下看看。

网友:
我习惯用机械的

网友:
公司有1米长的  数显卡尺

网友:
塑料游标的不到15块,但只能玩

网友:
各有优点,数显的的确是方便,但是便宜的国产数显可靠性真不行,三丰的又太贵,所以现在业余用用基本就是最难用的机械卡尺

网友:
机械线卡,虽然读数麻烦,但有一个优点就是耐用,免维护,是表卡,数显无法提供的

网友:
我买的靖江棱环牌 现在被海克斯康 收了,不能自动关机,质量很好,小贵,160.

网友(2019-07-11):
买过一把15元的,用来测个元件封装都没个准头,丢一边了。

网友O:
虽然我有个烂卡尺在用,看大家这么热列的讨论,也想再买一个,我要尺的钢好一点的,因为经常直接用卡尺尖在铁上划线,带表的,大家推荐一个

网友:
引用 网友O:
虽然我有个烂卡尺在用,看大家这么热列的讨论,也想再买一个,我要尺的钢好一点的,因为经常直接用卡尺尖在 ...

国产的就上工的。

网友:
专业的一般都是机械的普通卡尺,结构简单,可靠,唯一缺点读数需要专门学习一下!

网友:
有一把老的,用的很少

网友:
鸡肋啊,还是用机械的好

网友(2019-08-13):
数显卡齿刚坏了,数字乱跳,当初也便宜货,用了好几年。有推荐的吗?别太贵,不带表的就行。

网友:
淘宝几年前12.8买的塑料数显,他这边卖30+已经上天了。一两年换一次电池。

网友(2019-10-14):
引用 网友N:
表盘指针试的怕碰,齿轮变形了还不如纯刻度式(上面动画中的那种),我比较习惯用三丰的电子尺。 ...

彩虹老师,三丰的电子尺有推荐的型号吗?京东自营型号好像有一些,而且还是厂家配送。。。

网友P:
引用 楼主:
要耐用,必须买上工的机械表盘卡尺(当然日本的更好)。

电子卡尺都是玩具级别而已。 ...

老大,三丰的电子卡尺推荐买吗?

网友:
引用 网友G:
都不是吧。 这种卡尺上面有一层贴纸,疑似用的光电鼠标的原理。

是容栅,贴纸撕掉下面是个PCB做的电容极板

网友:
国产垃圾数显卡尺关机只是关屏幕,关了也很费电,电池换的快,虽然电池也不贵,但很烦

电子卡尺成本不高,容栅就是PCB做的,撕开贴纸就能看到,不要猜什么别的技术,就是容栅,里面芯片是个牛屎,问过只卖裸芯,个人没法玩

电子卡尺精度全靠容栅保证,机械部分可以做的比较随意,成本可以很低,精度好的容栅是可能划刻的(现在可能也能按PCB工艺做),但便宜的应该就是普通PCB的做法,那是不准的

有钱还是买三丰的,不要买国产的,哈量的机械卡尺也比以前的老货做工差了,锉刀瞎锉就卖

但三丰就是怕买到假的,国内没有能信任的店

------
站长这个如果是0.1mm的话,可以看看屏幕是不是有0.01那一位的位置,我手头0.1mm的垃圾尺是带这个0.01位的,PCB上也有对应的线,只是液晶导电胶条短了一些,0.01位不显示而已

---------------------------
靠,才发现是5月的帖子……

网友N:
引用 网友P:
老大,三丰的电子卡尺推荐买吗?

不推荐,太贵,国产的,上工还可以,不太贵。
另外用电子卡尺会被嫌弃不专业。

网友:
买个好点的吧  这个塑料的给孩子玩也不错还安全

网友:
还是机械的让人放心

网友:
一直用机械的

网友:
上工的,纯机械卡尺,连表都不带,默默飘过…

网友:
我的就是那种最原始的  自己读数的  555 的   习惯了就好  卡尺用的再好也就那回事

网友:
我最喜欢且最顺手的卡尺就是不带表机械卡尺。  秒读。

网友:
引用 网友N:
不推荐,太贵,国产的,上工还可以,不太贵。
另外用电子卡尺会被嫌弃不专业。  ...

贵还好,反正公司用,不是自己用

网友Q:
引用 网友F:
容栅方案吧
我买广陆的,125一把,15cm长,电子数显.

广陆数显,曾经干车工用过,手上力度不一样随便跑5丝,没发用。我还是喜欢三丰的机械尺

网友F:
引用 网友Q:
广陆数显,曾经干车工用过,手上力度不一样随便跑5丝,没发用。我还是喜欢三丰的机械尺 ...

没买的时候别人都推荐广陆的
买了之后过来一看都是说广陆的不行
我太难了,我买了3把

网友:
引用 网友F:
没买的时候别人都推荐广陆的
买了之后过来一看都是说广陆的不行
我太难了,我买了3把 ...

看做什么用,机加我认为不好使,但是就普通测绘画个封装什么的没问题。你可以用标准块去校准以下手上的力度,力度拿捏的好能当千分尺使。

网友:
是塑料的吧,我之前买过2个,不太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