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见到坑了,白鼠们一起来吧!这 Keil C51 v9.60 版来啰 ~~~

楼主(2019-05-15):
详见标题,仅供这 Keil C51 v9.60 版官网下载的链接,请自行入坑。并附上这版的 Release Note,但愿这 Release Note 的截图不会造成侵权!也请各位白鼠们自取用,不用谢。

连结于此 -> C51v9.60 - (95,756K) - (MD5:3C29CCF5B8E7AF3340B3B5C4605CAF6D)

网友A:
keil c51 中文还是不能输入, 会变成乱码。。 为什么 keil 那么不重视 中文支持??

网友:
KEILC51 V9.59已经很好了。
看来v9.60又解决了长变量名的问题。
谢谢楼主。

网友:
引用 网友A:
keil c51 中文还是不能输入, 会变成乱码。。 为什么 keil 那么不重视 中文支持?? ...

选编码呀

网友:
高科技是不是还只支持到2020年?

网友:
估计2020以后大家就用不到这个软件了,

网友:
2020年快了,不知有没有大神会放出新的

网友:
还有半年时间  2020   那个高科技有没有进一步发展?
我是觉得 2020年之后我还会用到keil啊

网友:
KEIL新版本没有以前版本稳定,很容易崩溃了!

网友B:
一直很好奇现在还有人在用51开发 现在的arm很便宜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一直很好奇现在还有人在用51开发 现在的arm很便宜了‘

+1
我又有这个感觉。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一直很好奇现在还有人在用51开发 现在的arm很便宜了‘

51很多优点的,很多老工程师大学时学的就是51.
51相比arm简单,这个也是优势吧

网友D:
引用 网友C:
51很多优点的,很多老工程师大学时学的就是51.
51相比arm简单,这个也是优势吧 ...

相反,我覺得 51 的內存佈局不統一,很麻煩,特別是涉及到鏈接腳本的編輯,譬如 IAP 的 bootloader.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一直很好奇现在还有人在用51开发 现在的arm很便宜了‘

我最近就在用,领导看中的就是极低的价格。

网友:
引用 网友D:
相反,我覺得 51 的內存佈局不統一,很麻煩,特別是涉及到鏈接腳本的編輯,譬如 IAP 的 bootloader. ...

这确实很扯蛋的地方,导致代码体积大很多。

网友:
还是关心的是2020的问题,这软件还需要用的

网友:
2020年后有很多版本应该不能用了

网友:
请问一下楼主有没有汉化包。英文有点差。谢谢啦

网友:
改进不多,升级的必要性不强。

另外怎么就不见官方支持我们的大STC呢

网友:
发现一个小问题,设置了断点,一仿真,断点不见了,再次点上,可以用,退出仿真就恢复到仿真前设置的断点了

网友:
再次仿真,断点又不见了

网友:
下载后,发现没有,crack文件,求那个大佬帮我生成一下New License ID code(LIC):    CID:CLFCQ-UPCHS,谢谢啦

网友:
引用 网友A:
keil c51 中文还是不能输入, 会变成乱码。。 为什么 keil 那么不重视 中文支持?? ...

网友:
老铁。。。。可以的

楼主:
再来一个新的坑,放出 Keil C51 v9.60a 版官网下载的链接,请赶紧入坑。并附上这版那一点点的 Release Note,也请各位白鼠们自行取用,最后...不用谢!

连结于此 -> C51v9.60a - (96,152K) - (MD5:A77A3700DD44E75FC0C8C235A1BC8F98)

网友:
我又改用UV2了,可以用到2025,

网友E:
一个8位机的C编译器,非要对8位数据按16位处理,导致代码量增大,我也是醉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E:
一个8位机的C编译器,非要对8位数据按16位处理,导致代码量增大,我也是醉了。 ...

哪个版本开始8位按照16位处理的,还真没注意过

网友:
我可用到2029年

网友E:
引用 网友F:
哪个版本开始8位按照16位处理的,还真没注意过

好像是从V9.24a开始吧。
一个全局变量 u8 data LoopCnt;
if(LoopCnt == 1){...}

if(LoopCnt == (u8)1){...}
看看这两个语句的编译结果就知道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好像是从V9.24a开始吧。
一个全局变量 u8 data LoopCnt;
if(LoopCnt == 1){...}

可能是个例吧,我用9.59测试没有您说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G:
2块钱能解决的问题,为什么要用3块钱的?
答案不是很明显么。

买的一定是可持续发展的机会,这一块钱不亏。

网友:
引用 网友G:
2块钱能解决的问题,为什么要用3块钱的?
答案不是很明显么。

除非是很大量的产品,要不然还真不如花3块钱做。

网友H:
Keil C51越来越垃圾了,新版本编译出来的HEX文件比老版本大多了.

网友:
更新好快啊。不过新得貌似没啥优点

网友F:
引用 网友H:
Keil C51越来越垃圾了,新版本编译出来的HEX文件比老版本大多了.

简单的看HEX没有用的,要看MAP文件里面的实际大小。

网友H:
引用 网友F:
简单的看HEX没有用的,要看MAP文件里面的实际大小。

老大你牛逼,你对比一下新版本同9.54一下版本就知道了。用事实说话。

网友:
引用 网友H:
老大你牛逼,你对比一下新版本同9.54一下版本就知道了。用事实说话。

也许我的观点是错误的,您有没有可以编译的DEMO工程并且不涉及秘密的可以提供上传,相信您的计算机里面装的是9.54以前的版本吧,试着编译下,把MAP文件传上来对比下。

我也编译您的DEMO,现在计算机安装的是9.59,看看差异到底在什么地方。

网友(2019-08-21):
最近在编写教程中,发现有差异存在:下面是例子:

c代码:
   9          // time0 中断服务,中断时间为50us, 运行模式12T
  10          uchar time_1k_counter,time_100hz_counter,time_10hz_counter;
  11          bit time_key_ok;
  13          void Int_time0(void) interrupt T0_VECTOR
  14          {
  15   1        IE = 0;
  16   1        if(++time_1k_counter >= 10)
  17   1        {
  18   2          clk_1k = !clk_1k;
  19   2          time_1k_counter = 0;
  20   2          if (++time_100hz_counter >= 10)
  21   2          {
  22   3            clk_100hz = !clk_100hz;
  23   3            time_100hz_counter = 0;
  24   3            time_key_ok = true;
  25   3            if (++time_10hz_counter >= 10)
  26   3            {
  27   4              clk_10hz = !clk_10hz;
  28   4              time_10hz_counter = 0;
  29   4            }
  30   3          }
  31   2        }
  32   1        IE = 1;
  33   1      }
==================================================
版本C51 V9.54 编译生成汇编:共27条汇编指令组成

              ; FUNCTION Int_time0 (BEGIN)
0000 C0E0              PUSH    ACC
0002 C0D0              PUSH    PSW
                                           ; SOURCE LINE # 13
                                           ; SOURCE LINE # 15
0004 75A800            MOV     IE,#00H
                                           ; SOURCE LINE # 16
0007 0500        R     INC     time_1k_counter
0009 E500        R     MOV     A,time_1k_counter
000B C3                CLR     C
000C 940A              SUBB    A,#0AH
000E 4021              JC      ?C0001
                                           ; SOURCE LINE # 17
                                           ; SOURCE LINE # 18
0010 B2B3              CPL     clk_1k
                                           ; SOURCE LINE # 19
0012 750000      R     MOV     time_1k_counter,#00H
                                           ; SOURCE LINE # 20
0015 0500        R     INC     time_100hz_counter
0017 E500        R     MOV     A,time_100hz_counter
0019 940A              SUBB    A,#0AH
001B 4014              JC      ?C0001
                                           ; SOURCE LINE # 21
                                           ; SOURCE LINE # 22
001D B2B2              CPL     clk_100hz
                                           ; SOURCE LINE # 23
001F 750000      R     MOV     time_100hz_counter,#00H
                                           ; SOURCE LINE # 24
0022 D200        R     SETB    time_key_ok
                                           ; SOURCE LINE # 25
0024 0500        R     INC     time_10hz_counter
0026 E500        R     MOV     A,time_10hz_counter
0028 940A              SUBB    A,#0AH
002A 4005              JC      ?C0001
                                           ; SOURCE LINE # 26
                                           ; SOURCE LINE # 27
002C B2B1              CPL     clk_10hz
                                           ; SOURCE LINE # 28
002E 750000      R     MOV     time_10hz_counter,#00H
                                           ; SOURCE LINE # 29
                                           ; SOURCE LINE # 30
                                           ; SOURCE LINE # 31
0031         ?C0001:
                                           ; SOURCE LINE # 32
0031 75A801            MOV     IE,#01H
                                           ; SOURCE LINE # 33
0034 D0D0              POP     PSW
0036 D0E0              POP     ACC
0038 32                RETI
             ; FUNCTION Int_time0 (END)

========================================
版本C51 V9.60 编译生成汇编:共33条汇编指令组成,多了6条,而且对比后这6条有点莫名其妙的

             ; FUNCTION Int_time0 (BEGIN)
0000 C0E0              PUSH    ACC
0002 C0D0              PUSH    PSW
                                           ; SOURCE LINE # 13
                                           ; SOURCE LINE # 15
0004 75A800            MOV     IE,#00H
                                           ; SOURCE LINE # 16
0007 0500        R     INC     time_1k_counter
0009 C3                CLR     C
000A E500        R     MOV     A,time_1k_counter
000C 940A              SUBB    A,#0AH        ;此处判断A是否大于10,正常
000E 7480              MOV     A,#080H                ;;???
0010 9480              SUBB    A,#080H                ;;???  这两条莫名其妙???
0012 4029              JC      ?C0001
                                           ; SOURCE LINE # 17
                                           ; SOURCE LINE # 18
0014 B2B3              CPL     clk_1k
                                           ; SOURCE LINE # 19
0016 750000      R     MOV     time_1k_counter,#00H
                                           ; SOURCE LINE # 20
0019 0500        R     INC     time_100hz_counter
001B E500        R     MOV     A,time_100hz_counter
001D 940A              SUBB    A,#0AH
001F 7480              MOV     A,#080H                ;;
0021 9480              SUBB    A,#080H                ;;???  再次这两条莫名其妙???
0023 4018              JC      ?C0001
                                           ; SOURCE LINE # 21
                                           ; SOURCE LINE # 22
0025 B2B2              CPL     clk_100hz
                                           ; SOURCE LINE # 23
0027 750000      R     MOV     time_100hz_counter,#00H
                                           ; SOURCE LINE # 24
002A D200        R     SETB    time_key_ok
                                           ; SOURCE LINE # 25
002C 0500        R     INC     time_10hz_counter
002E E500        R     MOV     A,time_10hz_counter
0030 940A              SUBB    A,#0AH
0032 7480              MOV     A,#080H                ;;
0034 9480              SUBB    A,#080H                ;;???  第三次的莫名其妙???
0036 4005              JC      ?C0001
                                           ; SOURCE LINE # 26
                                           ; SOURCE LINE # 27
0038 B2B1              CPL     clk_10hz
                                           ; SOURCE LINE # 28
003A 750000      R     MOV     time_10hz_counter,#00H
                                           ; SOURCE LINE # 29
                                           ; SOURCE LINE # 30
                                           ; SOURCE LINE # 31
003D         ?C0001:
                                           ; SOURCE LINE # 32
003D 75A801            MOV     IE,#01H
                                           ; SOURCE LINE # 33
0040 D0D0              POP     PSW
0042 D0E0              POP     ACC
0044 32                RETI
             ; FUNCTION Int_time0 (END)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一个8位机的C编译器,非要对8位数据按16位处理,导致代码量增大,我也是醉了。 ...

官方有解释吗?我也发现有些异常,但不明白是如何按16位处理的?
上面帖子我贴了两个不同版本编译产生的汇编,明显在8位比较时,增加了两句汇编,目前看不出什么意思。

网友:
在v9.60的 Release Notes 中找到了为什么。主要是避免8位有符号数与无符号数比较出错的问题(在少数情况下会发生)

Corrected: in rare cases a signed compare with unsigned char treated the unsigned char as signed. This happens if the unsigned char value results from a calculated assignment. Example:
char i;
unsigned char uc0 = 254;
char c1 = 0;

void main() {
  if (c1 <= (uc0 += c1))    // uc0 is wrongly treated signed => -2 therefore the condition (0 <= -2) is false
    i = 1;
  else
    i = 0;
}
Wrong code was generated:
0000 E500        R     MOV     A,uc0
0002 2500        R     ADD     A,c1
0004 F500        R     MOV     uc0,A
0006 D3                SETB    C
0007 6480              XRL     A,#080H       \
0009 F8                MOV     R0,A          |
000A E500        R     MOV     A,c1          |
000C 6480              XRL     A,#080H       |
000E 98                SUBB    A,R0          |
000F 5004              JNC     ?C0001        -> signed char compare
0011 750001      R     MOV     i,#01H
0014 22                RET
0015         ?C0001:
0015 E4                CLR     A
0016 F500        R     MOV     i,A
0018         ?C0003:
0018 22                RET
The correct code is much longer because according to the C standard a cast to int is necessary:
0000 E500        R     MOV     A,uc0
0002 2500        R     ADD     A,c1
0004 FF                MOV     R7,A
0005 F500        R     MOV     uc0,A
0007 AD00        R     MOV     R5,c1         \
0009 ED                MOV     A,R5          |
000A 33                RLC     A             |
000B 95E0              SUBB    A,ACC         |
000D FC                MOV     R4,A          -> cast of signed char to int
000E D3                SETB    C             \
000F ED                MOV     A,R5          |
0010 9F                SUBB    A,R7          |
0011 7480              MOV     A,#080H       +> implicit cast of unsigned char to int
0013 F8                MOV     R0,A          |
0014 6C                XRL     A,R4          |
0015 98                SUBB    A,R0          |
0016 5004              JNC     ?C0001        -> signed int compare
0018 750001      R     MOV     i,#01H
001B 22                RET
001C         ?C0001:
001C E4                CLR     A
001D F500        R     MOV     i,A
001F         ?C0003:
001F 22                RET
To generate smaller code the signedness of the values to be compared should be the same:
        if ((unsigned char)c1 <= (uc0 += c1))
0000 E500        R     MOV     A,uc0
0002 2500        R     ADD     A,c1
0004 FF                MOV     R7,A
0005 F500        R     MOV     uc0,A
0007 E500        R     MOV     A,c1
0009 D3                SETB    C             \
000A 9F                SUBB    A,R7          |
000B 5004              JNC     ?C0001        -> unsigned char compare
000D 750001      R     MOV     i,#01H
0010 22                RET
0011         ?C0001:
0011 E4                CLR     A
0012 F500        R     MOV     i,A
0014         ?C0003:
0014 22                RET

网友:
把C代码稍微做些变化: 把比较常量10 ,强制转换成无符号数,其它不变。

13          void Int_time0(void) interrupt T0_VECTOR
  14          {
  15   1        IE = 0;
  16   1        if(++time_1k_counter >= (uchar)10)
  17   1        {
  18   2          clk_1k = !clk_1k;
  19   2          time_1k_counter = 0;
  20   2          if (++time_100hz_counter >= (uchar)10)
  21   2          {
  22   3            clk_100hz = !clk_100hz;
  23   3            time_100hz_counter = 0;
  24   3            time_key_ok = true;
  25   3            if (++time_10hz_counter >= (uchar)10)
  26   3            {
  27   4              clk_10hz = !clk_10hz;
  28   4              time_10hz_counter = 0;
  29   4            }
  30   3          }
  31   2        }
  32   1        IE = 1;
  33   1      }

==============================
用最新版本C51 V9.60 编译生成汇编,又恢复为原来的27条相同的汇编指令了。

             ; FUNCTION Int_time0 (BEGIN)
0000 C0E0              PUSH    ACC
0002 C0D0              PUSH    PSW
                                           ; SOURCE LINE # 13
                                           ; SOURCE LINE # 15
0004 75A800            MOV     IE,#00H
                                           ; SOURCE LINE # 16
0007 0500        R     INC     time_1k_counter
0009 E500        R     MOV     A,time_1k_counter
000B C3                CLR     C
000C 940A              SUBB    A,#0AH
000E 4021              JC      ?C0001
                                           ; SOURCE LINE # 17
                                           ; SOURCE LINE # 18
0010 B2B3              CPL     clk_1k
                                           ; SOURCE LINE # 19
0012 750000      R     MOV     time_1k_counter,#00H
                                           ; SOURCE LINE # 20
0015 0500        R     INC     time_100hz_counter
0017 E500        R     MOV     A,time_100hz_counter
0019 940A              SUBB    A,#0AH
001B 4014              JC      ?C0001
                                           ; SOURCE LINE # 21
                                           ; SOURCE LINE # 22
001D B2B2              CPL     clk_100hz
                                           ; SOURCE LINE # 23
001F 750000      R     MOV     time_100hz_counter,#00H
                                           ; SOURCE LINE # 24
0022 D200        R     SETB    time_key_ok
                                           ; SOURCE LINE # 25
0024 0500        R     INC     time_10hz_counter
0026 E500        R     MOV     A,time_10hz_counter
0028 940A              SUBB    A,#0AH
002A 4005              JC      ?C0001
                                           ; SOURCE LINE # 26
                                           ; SOURCE LINE # 27
002C B2B1              CPL     clk_10hz
                                           ; SOURCE LINE # 28
002E 750000      R     MOV     time_10hz_counter,#00H
                                           ; SOURCE LINE # 29
                                           ; SOURCE LINE # 30
                                           ; SOURCE LINE # 31
0031         ?C0001:
                                           ; SOURCE LINE # 32
0031 75A801            MOV     IE,#01H
                                           ; SOURCE LINE # 33
0034 D0D0              POP     PSW
0036 D0E0              POP     ACC
0038 32                RETI
             ; FUNCTION Int_time0 (END)

网友:
2020年后,keil该如何使用

网友(2019-10-10):
引用 网友B:
一直很好奇现在还有人在用51开发 现在的arm很便宜了‘

你让Arduino情何以堪。。

网友:
51有51的优势

网友:
引用 网友A:
keil c51 中文还是不能输入, 会变成乱码。。 为什么 keil 那么不重视 中文支持?? ...

uV2选择正确的字体和编码,中文一点问题都没有

网友:
51编译器还在更新啊……

网友(2020-10-14):
引用 楼主:
再来一个新的坑,放出 Keil C51 v9.60a 版官网下载的链接,请赶紧入坑。并附上这版那一点点的 Release Note ...

还有geng新的吗

网友(2021-04-25):
因为缺芯片,不得已来翻C51了。

网友(2022-08-03):
Keil5 C51 V9.60a
c51v960a.exe
https://www.keil.com/fid/q9op64w ... s/eval/c51v960a.exe

网友(2022-12-21):
又来翻C51了,其实一直在用uv4,没发现有什么不合适;最近手痒痒玩了两天stm32,装的uv5,发现这两个环境没集成到一起去,每次打开项目很麻烦

网友:
有更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