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黑事件:最终决定方案,有限度保留!

楼主(2019-05-15):
对于亚黑事件,处理过程完全用无语形容,不管过程如何,但是亚黑.实跟亮黑相比有一些不足之处,所以做以下方案调整及修正
1:亚黑,支持双面板板厚1.6 1.2 二种板厚,有铅及元铅,其它的工艺不给于支持
2:增设亮黑色为主流色,支持所有的工艺
3:软件在开发中,近一个月之后上线调整,后如续有变化另行调整

网友A:
有亚黑需求的,大部分同时还需求沉金。。。
结果给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亚黑需求的,大部分同时还需求沉金。。。
结果给砍了。。。

统计过数据,沉金板占亚黑很少的一部分!

网友:
引用 楼主:
统计过数据,沉金板占亚黑很少的一部分!

亚黑上线才几天,大部分人就是蹭一下福利而已。

这些人大部分都是伪需求,这个统计没有参考价值。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亚黑需求的,大部分同时还需求沉金。。。
结果给砍了。。。

确实是哑黑一般要沉金

网友:
成金,还是要的吧。。。

网友:
哑黑沉金的好

网友:
这种新技术,可以先开放给有一定下单量的老客户,沟通,问题处理都会比较方便。

网友:
亚黑正经用途都会沉金,不沉金的只是单纯用黑色装逼的

网友:
亚黑确实配沉金的比较多。

网友:
有哑光绿,沉金,刚挠结合的板子打样加工就更好了

网友:
袁老板,亚黑是特殊需求,不是玩一玩的学生党图漂亮的,亚黑绝对是配沉金的

网友:
这个处理决定为了什么目的呢?依然会有人说不好洗吧,不知道能给嘉立创带来什么,如果是为了保留而保留还不如亚黑全砍掉。亚黑自古绝配沉金

网友:
是的,一款大板本来还打算亚黑+沉金的,原来是绿色+沉金,感觉档次差点

网友B:
我觉得应该反过来,哑黑只支持4层6层沉金,不支持普通双面喷锡,这样应该就不会有整版刷松香水来焊接的SB了。

网友:
亚黑没沉金,估计以后也会被砍掉了

网友:
我的板子哑黑也是配沉金的,前面打过样了,如果停掉哑黑配沉金,又有得忙了。

网友:
雅黑和沉金应该组合在一起,雅黑一般都是要高B格的,怎么少得了土豪金?

网友:
这样的方案不如直接取消亚黑算了,鸡肋了

网友:
其实不是B格不B格的问题,哑黑作为功能色,常常用于带BGA的场合,比如相机的sensor及其外设主控基本都是BGA封装的,贴片对焊盘平整度要求高,所以一定要选沉金搭配。

虽然我目前用不上,但也不希望砍掉这个组合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觉得应该反过来,哑黑只支持4层6层沉金,不支持普通双面喷锡,这样应该就不会有整版刷松香水来焊接的SB ...

同意,我也觉得这样是最好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觉得应该反过来,哑黑只支持4层6层沉金,不支持普通双面喷锡,这样应该就不会有整版刷松香水来焊接的SB ...

2,4,6沉金,锡的不要

网友:
hahaha哈哈哈哈哈,整版刷松香水的SB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觉得应该反过来,哑黑只支持4层6层沉金,不支持普通双面喷锡,这样应该就不会有整版刷松香水来焊接的SB ...

同意,真需要用亚黑的,一般4,6层应用比较多,且不太在乎价格,所以需要反过来执行

网友:
二层板喷锡工艺的亚黑才是伪需求

网友:
一个SB坏了好事

网友C:
整版刷松香水的SB。

网友D:
打了一块亚黑,收到货后是过孔开窗的,特意检查了下单设置,设置是盖油,然后做成了开窗。

网友A:
引用 网友D:
打了一块亚黑,收到货后是过孔开窗的,特意检查了下单设置,设置是盖油,然后做成了开窗。 ...

按你的水平,你应该发gerber才对啊。

网友E:
洗不干净板子是一回事。。整版刷助焊剂不是波峰焊的常规工艺吗???怎么就SB了

网友:
亚黑不能沉金,那除了装B外还有什么用?样板喷锡能凑合用手工焊,批量不沉金没法用啊。

网友F:
引用 网友E:
洗不干净板子是一回事。。整版刷助焊剂不是波峰焊的常规工艺吗???怎么就SB了 ...

大家骂的是那个亚黑整板刷助焊剂,然后用烙铁松香的,波峰焊大部分助焊剂都挥发了,不会洗不干净。

网友:
没有沉金就只能玩玩

网友E:
引用 网友F:
大家骂的是那个亚黑整板刷助焊剂,然后用烙铁松香的,波峰焊大部分助焊剂都挥发了,不会洗不干净。 ...

我知道,但是刷助焊剂没什么好指责的啊。。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知道,但是刷助焊剂没什么好指责的啊。。

不用波锋焊乱刷助焊剂,工艺不行洗不干净闹事,弄的大家最终没亚黑可用,不该指责?这种客户应该列入电子行业黑名单。

网友:
引用 网友B:
需要整版刷助焊剂的工艺就不应该用哑色阻焊,因为哑色涂了助焊剂要洗干净还原成哑色需要比光面阻焊多几倍 ...

哑光其实能降低波峰焊产生缺陷数量……
https://blog.epectec.com/matte-f ... -solder-mask-design
原理我之前看的说法大概是因为哑光的表面更粗糙,所以无法附着大个的锡球
http://www.smtchinamag.com/PDF/2016/0624/column1.pdf

不过逼格还是要的…… 反正我做着玩的板子是直接拿牙刷处理(

而且讲道理哑光黑只是变亮,白色嘿嘿

网友:
二层板喷锡工艺的亚黑才是伪需求+1

网友:
嘉力创给我们福利,我们也应该知道感恩,毕竟我们是受益者,板做不好可以多做几次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整版刷松香水的SB。

这个有点过了 这个人只是一个导火索  JLC是考量了一下 风险大于收益 所以才不做这个生意了

网友:
为啥要刷松香水焊接,松香不是巨毒么~~

网友:
袁总,哑黑色量产很多都是要沉金的,什么板厚都有,不能给一个老鼠屎坏了一锅粥呀

网友:
还是选择项越多越好

网友:
客户是有一定问题,但正常解释清楚就好,
便最近JLC的品质问题,其它方面,还是有一些需要改善的地方,最近一个月,投诉了三四次,都是证实确实存在问题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按你的水平,你应该发gerber才对啊。

出胳膊还得用350检查,有时候直接发了PCB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觉得应该反过来,哑黑只支持4层6层沉金,不支持普通双面喷锡,这样应该就不会有整版刷松香水来焊接的SB ...

这个建议强烈支持!

网友:
我觉得应该反过来,哑黑只支持4层6层沉金,不支持普通双面喷锡,这样应该就不会有整版刷松香水来焊接的SB ...

这个建议强烈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