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开机的时候灯条会闪一下如何解决

楼主(2019-05-15):
本人在做一个PWM调光项目,用的带开关的电位器。 12V电源通过电位器进行开关导通。
LED灯条通过MCU进行控制,高电平导通。电位器一打开的时候,LED灯条会闪一下。
基本排除了是软件的问题。
12V供电的时候 就会出现这个问题。
但是用9V供电就不会出现。
然后 我又用直流电源测试:先把电位器打开,然后再开直流电源不会闪,说明是电位器造成的。
这个问题有什么好的办法解决。

网友:
100K电阻,并一个104电容,增加mos导通时间,试试

网友:
对电位器采集的电压没有做均值吧?还是软件问题啊!

网友:
MCU IO口初始化函数放在程序的最开始位置,一开始就置低。

网友:
电位器开关会抖动或打火,软件延迟打开LED控制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