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CANOpen步进电机 回零模式有问题 咨询大家!!!

楼主(2019-05-15):
手上有一个国外的带CANOpen协议的步进电机,轨道上装了一个光电限位开关。预期想法是执行回零模式,电机动作然后收到限位开关信号立刻停止。但现在是电机都不动作,最后返回错误码,麻烦有了解的大神指导一下!!!  指令大概流程如下:1:回零模式 2:回零方式(回零速度、加速度都默认)  3:启动  具体见截图。

网友A:
你主站是什么来控制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主站是什么来控制的

暂时就用CAN转USB来调试电机。

楼主:
刚启动就发21F的错误,不知道是指令设置错误还是其他问题,望大神指导!

网友A:
can open 不是 can 是需要有主站的 canopen 比 can 协议复杂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can open 不是 can 是需要有主站的 canopen 比 can 协议复杂多了

谢谢回复,但我的理解是  CANOpen是CAN上跑的一个协议 不一定要主站 可以用USB转CAN来调试CANOpen  我现在调试了PP模式没问题的

楼主:
有调过的大神或对CANO喷熟悉的大神,麻烦来解惑,这个电机不带编码器,我手动转动电机,电机不会记录转动值,是不是和这个有关系,无论在哪个位置上电,电机记录的位置值都是0,是不是和这个有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