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03C8T6 白脚CHN和黄脚MYS 你们怎么选?

楼主(2019-05-15):
白脚CHN的,感觉SMT贴片更容易吃锡一些,焊起来更好看。

黄脚MYS的,感觉吃锡浸润没那么好,更容易留下明显锡渣。

网友:
没见过黄脚的,镀金的?

网友:
黄脚的手上有几颗,托盘装的,感觉容易氧化。还是白脚的好用。

网友A:
黄脚MYS的 手工比较难焊接,需要加助焊剂、焊锡,SMT感觉也不好。在那个x心间买过几K芯片,容易氧化,还是白脚CHN 的好焊接,手工焊接不加焊锡,刀头一拉即可。贴片更没话说。

楼主:
引用 网友A:
黄脚MYS的 手工比较难焊接,需要加助焊剂、焊锡,SMT感觉也不好。在那个x心间买过几K芯片,容易氧化,还是 ...

LCxx上的C8T6好像都是MYS黄脚的。

所以我直接从华强北买了,刨掉税,价格差不多。

但可以指定对方给我发CHN白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