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下SNMP-V3在PIC24系列MCU中的实现

楼主(2019-05-15):
用的处理器是PIC24EP系列,用AT命令 串口方式与4G模块通信,tcp 和 udp普通传输功能都很成熟,没有问题;但是客户现在提出用snmp实现类似网管功能(客户的sim卡是专网卡,可以获得静态IP地址),SNMP没搞过,而且要求版本是 V3,搞的没有头绪了,不知道这个MCU是否可以实现 SNMPV3呢?

网友:
SNMPV3 基本不现实,以前使用microchip的协议在PIC32整过V3,V3的加密、解密需要到秒级。而且单片机上做SNMP很费劲,V1/V2凑合着。

网友:
v3太难搞了, 没现成的库不说速度光实现起来都痛苦

楼主:
查了一些资料,lwip里面也有snmp 的源码,但是看了下,移植工程量超级大,速度也确实是问题,不大可能

网友:
单片机上能跑v2其实就很不错了,v3有一定难度

网友A:
也不是没有可能,不过难度不小

网友B(2023-10-31):
引用 网友A:
也不是没有可能,不过难度不小

你好,你在MCU上实现过SNMPV3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好,你在MCU上实现过SNMPV3吗?

没有,只用过v1,v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