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利浦新版电子镇流器照片,给大家看看。

楼主(2019-05-15):
这两天把家里飞利浦EB-Ci的脱了,拍了照片,传上来给大家看看,顺便让大家评价一下。

网友:
大厂风范,做的还真可以了

楼主:
大家说说这款有没有预热,电流电压保护功能什么的,莫大哥不是说飞利浦电子镇流器影响日光灯寿命什么的。

网友A:
标签上有写Warm Start,实际‘观察灯管灯丝的位置是否发红以后才亮。

网友B:
若干年前 飞利浦的电子镇流器是 荣文灯饰 生产的就在东莞,量很大的。

以前国内都是铁砣砣镇流器的时候,给飞利浦都是电子式的,用料还是不错的。

网友C:
第一张图片怎么变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若干年前 飞利浦的电子镇流器是 荣文灯饰 生产的就在东莞,量很大的。

以前国内都是铁砣砣镇流器的时候, ...

电子式谐振电容击穿率80%以上。。尤其是不知道什么牌子的产品。

楼主:
引用 网友A:
标签上有写Warm Start,实际‘观察灯管灯丝的位置是否发红以后才亮。

仔细观察了一下,灯丝位置切实先变红后再亮起来,看来是预热功能。

楼主:
引用 网友C:
第一张图片怎么变形了

第一图没变形,下面是支架 模糊了。

楼主:
有个现象就是冷管刚开灯时能看见一圈圈暗纹从两边往中间走,几秒后就没了。开灯后再关再开(也就是热管)时就没这个现象,这个正常吗?

网友:
这东西质量主要受成本限制。

网友D:
电子式的烧灯丝   ,质量差的还偏烧,一头黑
还是铁心的好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个现象就是冷管刚开灯时能看见一圈圈暗纹从两边往中间走,几秒后就没了。开灯后再关再开(也就是热管)时 ...

一般没问题,两端有暗纹是直管日光灯常见的现象。灯管两端通直流高压时,会按照电势高低产生由密到梳的黑纹,所以直管日光灯要用交流点亮,这样灯管两端的黑纹就可以抵消。

网友:
引用 楼主:
第一图没变形,下面是支架 模糊了。

没变形,我电脑显示的问题

网友:
这个电子镇流器牛逼在于可以有那么多接灯方式。

网友E:
引用 网友D:
电子式的烧灯丝   ,质量差的还偏烧,一头黑
还是铁心的好

铁心电感式启动慢了点
用松下的圆日光灯,电子启动器很多年了,灯管寿命差不多
以前不敢用是因为电子启动器易坏
楼主这个电子启动器哪里卖的?有连接吗?
家里还有一盏长日光灯是电感启动器,想换掉,

楼主:
引用 网友E:
铁心电感式启动慢了点
用松下的圆日光灯,电子启动器很多年了,灯管寿命差不多
以前不敢用是因为电子启动器 ...

我是在某宝-万家光源连灯架一起买的,灯架TMS018。后面我在本地飞利浦店看了,TMS018灯架配的就是这个。

网友:
小清新的  做工不错呢

网友:
要是有单独的启动器买就更好

网友:
貌似现在都流行用LED光源了

网友:
看接线方式,4灯管时,有一边灯丝都没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