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电源AD620放大交流信号输出问题

楼主(2019-05-15):
为什么输出信号会这样,如果把一个输出端接地输出就没有问题

楼主:
按原理图输入时,输出不很正常,这是输出不正常的波形

楼主:
输入端和信号发生器共地,输出正常,为什么会这样

网友A:
正常和不正常的波形至少发一下,截图的时候截全,不要只发个示波器屏幕的一部分,可能你示波器还接错了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正常和不正常的波形至少发一下,截图的时候截全,不要只发个示波器屏幕的一部分,可能你示波器还接错了呢。 ...

目测他的图,2.5V 是有IBias路径的

网友:
2.5V是怎样产生的

网友:
输入端要跟地建立直流关系才行

网友:
也许共模电压已超出芯片的承受范围。

网友B:
刚关电脑,手机回复的。2.5V定是5V分压得来的吧?REF处阻抗在20K欧,建议用个低成本运放做下buffer。钻石图datasheet(官网有中文datasheet)里没标,明天查下。最后,电源供电推荐的是+/-2.3~18V双电源来供电。若要单电源,建议优选新的型号ad8237/8226/8421等

楼主:
引用 网友A:
正常和不正常的波形至少发一下,截图的时候截全,不要只发个示波器屏幕的一部分,可能你示波器还接错了呢。 ...

我输入上拉2.5V,应该是有直流通路的吧

楼主:
2.5V电路,没有用分压+跟随,直接用的LDO

网友C:
这么看来,2.5V是不稳定的,一般LDO只输出正电流,也就是说如果这个“2.5V”接一只电阻到5V那么这个“2.5V”就变成5V了。
建议用运放对2.5V做一个跟随,以运放的输出为基准。

网友D:
9楼 reflecter大神给你专业的回复了,芯片手册好好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么看来,2.5V是不稳定的,一般LDO只输出正电流,也就是说如果这个“2.5V”接一只电阻到5V那么这个“2.5V ...

这么说AD620 Ref引脚电压要求要有一定的灌电流能力,我2.5V并联一个电阻到地,也没有效果

楼主:
引用 网友B:
刚关电脑,手机回复的。2.5V定是5V分压得来的吧?REF处阻抗在20K欧,建议用个低成本运放做下buffer。钻石图 ...

恩恩,谢谢,2.5用的LDO,准备买可以几个单电源的INA826试试

楼主:
2.5V由LDO改到运放跟随,输出还是一样,准备换INA826试试

网友B:
引用 楼主:
恩恩,谢谢,2.5用的LDO,准备买可以几个单电源的INA826试试

个人推断,最大问题应该在单电源供电,改下+/-电源供电即可。
AD6xx经典仪表放大器,我们每遇到一个客户在用的,就用新IA AD82xx/84xx去替代(管脚不兼容,性价比更好些)。

既然决定换用T公司的IA,我就不高兴用LTSpice做电路仿真了的。

顺带着发ADI官网的几个挺好用的设计工具链接,供大家伙参考参考。

IA产品总页面,上头文档值得挨个细读读,会发现ADI老师的“诲人不倦”。
https://www.analog.com/cn/produc ... ion-amplifiers.html
IA钻石图小工具
https://www.analog.com/designtools/cn/diamond/
免费但强大的电路仿真软件LTSpice
https://www.analog.com/cn/design ... pice-simulator.html
仪表放大器应用工程师指南(第三版)
https://www.analog.com/cn/educat ... mentation-amps.html

网友:
引用 网友D:
9楼 reflecter大神给你专业的回复了,芯片手册好好看看。

大神不敢当,坛内高手如云,做FAE,略熟悉所主攻的IC型号/知识,半瓶水晃得凶罢了的~

网友E(2019-12-09):
引用 网友B:
个人推断,最大问题应该在单电源供电,改下+/-电源供电即可。
AD6xx经典仪表放大器,我们每遇到一个客户 ...

你说的替代ad623的是啥具体型号?Ad623太贵了!商城有卖的吗?

网友:
引用 网友E:
你说的替代ad623的是啥具体型号?Ad623太贵了!商城有卖的吗?

管脚兼容型号,明年才会推出。
嫌贵可以看3PEAK的型号的。。。
再然后,个人觉得,提升自己产品的附加值,比抠BOM表,来得有意思些的。
商城不熟,建议本坛少提~

网友:
可以量一下,输入端和信号发生器的地之间的压差,用示波器抓一下,分别用万用表交流档和直流档量一下

网友(2023-09-06):
引用 楼主:
按原理图输入时,输出不很正常,这是输出不正常的波形

楼主的这个问题解决了吗?有发现是哪里的问题?  最近也打算使用AD620  或者 AD6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