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AD转换测量有效值,频率校正问题

楼主(2019-05-15):
求一个信号的有效值,可以通过求一个周期内采样点的数据的平方和,但是由于采样不可能正好是一个周期,需要根据输入频率进行自适应调整采样时钟,这就需要求得原来信号的频率,大家讨论采用AD求得信号频率的方法。

  目前有的方法是采用比如判断过零点的时间(前<0,后》0),再通过计算过零点两个之间的采样点数,可以求得信号频率。

问题是,过零点的判断采用这种方法,可能会有错误,比如信号中有比较大的谐波。

楼主:
很现实的问题,没有人碰到么

网友A:
主要是考虑消除工频干扰吧。

楼主:
FFT 测量并不一定会比时域准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主要是考虑消除工频干扰吧。

我这测的就是工频,你说的这个问题不大呀

网友:
硬件的话,可以用低通滤波,缺点是测量带宽有限。
数字的测基波频率,用FFT变换。

网友:
信号中比较大的谐波只有先滤除了,幅度小于一定值时也不计算默认50Hz