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小孩一起改造遥控车 : esp8266+micropython

楼主(2019-05-15):
学校每个学期都会要组织动手制作的比赛,材料可以网上买,家长可以参与一起制作,想来想去也没有什么好点子,
正好手上有二块8266,  也初学python, 打算和小孩一起改造以前的一款旧玩具。并记录下来。

* 软件使用无敌简单的micropython + socket方式传输命令
* 遥控器使用旧玩具遥控器改装
* 小车应该会做二辆,先用二轮测试,之后再改装一部旧的玩具车

*————————
* 使用的模块
*———————

* 使用的模块1 淘宝价6元左右

* 使用的模块2 淘宝价11元左右 (NodeMCU)

*——————
* 第一步
*——————

改造遥控器硬件电路 ,因为8266 IO不多,使用矩阵按键减少IO占用,预留IO用来扩展SPI OLED(有图形显可以加分啊:)
小伙伴帮我拆装螺丝,及准备工具,焊接由我完成
模块转接板下面有一个3.3V LDO,焊上几条按键线,拉出串口线,简简单单改造完工

*——————
* 第二步,改造小车电路
*———————

*——————————
* 第三步,准备软件工具
*————————

* 参考资料

* 这里有MicroPython软件库资料
    [Quick reference for the ESP8266](http://docs.micropython.org/en/latest/esp8266/quickref.html)

* 这里是MicroPython固件下载
    [esp8266-20190515-v1.10-346-ga474ddf95.bin](http://micropython.org/resources ... -346-ga474ddf95.bin)

    或者在这里选择你需要的版本[download](http://micropython.org/download)

* 烧录MicroPython固件可以使用开源的[nodemcu-PyFlasher](https://github.com/marcelstoer/nodemcu-pyflasher)

    不过这个工具烧录esp32有点问题,因为不能设置烧录起始地址,可以使用下面的命令来擦除和烧录
    esptool.py --chip esp32 --port /dev/cu.SLAB_USBtoUART erase_flash
    esptool.py --chip esp32 --port /dev/cu.SLAB_USBtoUART --baud 115200 write_flash -z 0x1000 /烧录档目录/名称.bin

    esp8 command:
    esptool.py --port /dev/cu.SLAB_USBtoUART --baud 460800 --after no_reset write_flash --flash_mode dio 0x00000 /Volumes/RamDisk/esp8266-20190515-v1.10-346-ga474ddf95.bin --erase-all

    /dev/cu.SLAB_USBtoUART 是串口名称,要改成你使用的串口
    /Volumes/RamDisk/esp8266-20190515-v1.10-346-ga474ddf95.bin 是bin档目录和文件,要改成你的

   ++这里是一款WIN系统下面的烧录工具

* 更新软件可以使用开源的[ESPlorer](https://www.amobbs.com/thread-5711180-1-1.html)
        或者使用PyCharm + MicroPython插件, 这里有详细的安装,设置,使用方法 : https://github.com/vlasovskikh/intellij-micropython

*——————
* 第四步,调试硬件
*————————

        *开始烧录MicroPython固件
                  * 先将串口通过USBtoUART接入电脑,并确认驱动正常,串口正常
                  * 按住GPIO0的按键不松开,按一下RST按键,进入烧录模式。
                * 开始烧录
                ---

                    * 按RST键复位,可以看到串口先是输出一串乱码,还后是MicroPython版本信息,输入help()可以看到一些提示

                 * 测试马达驱动电路(这部分由小伙伴来完成)

                马达速度随代码改变,其它几个马达控制GPIO也用相同方法测试

楼主:
接下来开始打通网络WebREPL, 打开控制台:

>>>import webrepl_setup
               这时会显示提醒WebREPL是disable的,并询问是否打开
>>>E
               输入E开启上电时自动启动WebREPL功能
               并按提示输入你的新密码,及确认密码,然后重启

此时,可以用ESPlorer或控制台查看到 MicroPython目录自动生成二个文件boot.py(启动文件) webrepl_cfg.py(保存WEBREPL密码)

然后在控制台开启AP,设置一个ID/密码
>>> import network
>>> ap = network.WLAN(network.AP_IF)
>>> ap.active(True)
>>> ap.config(essid='ROBOT', password='robotrobot')

* 打开手机,先连接到micropython.ort/webrepl/ 等待浏览器页面打开
* 然后用手机寻找WIFI-AP : ROBOT, 并连接,密码就是刚长设置的robotrobot
* 回到浏览器,可以看到页面上有一个初始的目标IP:ws://192.168.4.1:8266 , 不用修改,点击Connect按钮连接
* 页面会提示输入Password: , 输入之前设置的WebREPL密码, 回车后可以看到提示: WebREPL connected
* 输入代码测试一下  >>> print(5*5),  返回25那么说明连接成功
* 这个页面还可以上传文件到esp8266, 以及从esp8266读取文件

PS: 当然也可以不用AP方式,直接让esp8266连接到路由器也是可以的, 记得把连接页面的ws://xxx:8266/的xxx换成esp8266的真实IP就可以了
    nic = network.WLAN(network.STA_IF)
    nic.active(True)
    nic.connect(your_ssid, your_password)

楼主:
第一版程序顺利调通,目前使用的是点对点的连接方式,即遥控直接连接到接收机,当然也可以调整config.py同时连接到路由器也是可以的

config.py说明:
    写入摇控器时设置
    name = 'remote_control'

    写入接收器时设置
    name = 'car'

如果你想使用路由器中转,可以将两个ssid_key都改成: 'your_ssid': 'your_password'

目前已知问题:
      遥控器如果一段时间不工作,会自动断开,然后自动重连。不稳定?还是?目前暂无答案。
      要小心电池不太足时,同时马达电流过大时,WIFI有可能断开。
      需要加入LED或OLED指示状态

上图:
电脑上发送数据给接收器,电脑WIFI需先连接到ROBOT

遥控器发送数据给接收器,接收器返回应答

代码在这里:

完了?NO,这才是刚刚开始,不过,让我先休息会......

楼主:
v0.2 加入手机通过网页控制功能

将这二个文件下载到接收器(小车)

car.py加入函数
def check_html_cmd(cmd):
    if cmd in ['forward', 'back', 'left', 'right', 'stop']:
        cmd_countdown_reset()
        print('car.py : ', cmd)
        if cmd == 'forward':
            motor_control(500,500)
        elif cmd == 'back':
            motor_control(-500,-500)
        elif cmd == 'left':
            motor_control(-500,500)
        elif cmd == 'right':
            motor_control(500,-500)
        else:
            stop()

在car.py run()主循环加入检查代码:
    check_html_cmd(html_listen.check())

将手机或电脑连接到接收器热点:ROBOT,打开浏览器输入192.168.4.1

网友A:
是人工智能应用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人工智能应用吗?

没没没,和小孩一起动动手做个简单的摇控车,没这么高大上

网友:
python的确好东西
还有现在的arduino体系
做点DIY真的很方便

网友B:
是有线遥控改成无线遥控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有线遥控改成无线遥控吗?

之前是一个27M遥控,将板子剪掉后加装esp8266模块后,改造成一个WIFI遥控车

网友B:
ESP8266蛮耗电的,电池撑不了多久

楼主:
引用 网友B:
ESP8266蛮耗电的,电池撑不了多久

还好,好像才60-80MA,等会再测测

网友C:
这个不错,顶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不错,顶一下

谢谢关注,还在继续更新,目前开始试软件了

网友:
估计小孩的能力也很强!

网友D:
刚好这几天也玩了ESP8266, Micropython 真是一个小系统的感觉。

网友:
会造车好爸爸,关注一下

网友E:
关注 中
也有想法 给小孩改改原来的遥控
不求实用,一起动手锻炼就行
让孩子体验自己diy的成就

网友:
会造车好爸爸,关注一下!

网友:
不错,学习娱乐两不误

楼主:
引用 网友E:
关注 中
也有想法 给小孩改改原来的遥控
不求实用,一起动手锻炼就行

我也是被逼的,学校每年都举办二次DIY,每次都要花上个把星期来折腾。期待他能100%自已完成的时候。

楼主:
引用 网友D:
刚好这几天也玩了ESP8266, Micropython 真是一个小系统的感觉。

是的,给人的感觉就是DOS啊,哈哈哈,不过效率好差,网上有些提速的语法,但是这样就可能不易用了,想想暂时还是算了,不折腾。

网友F:
楼主我记住你啦,之前数学小程序是不是你

楼主:
引用 网友F:
楼主我记住你啦,之前数学小程序是不是你

这都被你发现了,给你一个赞

网友G:
给楼主点个赞,不知道这个距离,以前用蓝牙,距离堪忧。esp可以点对点么,热点那种。

楼主:
引用 网友G:
给楼主点个赞,不知道这个距离,以前用蓝牙,距离堪忧。esp可以点对点么,热点那种。 ...

在写程序中,你下次点进来说不定就有答案了 :)

网友H:
我比较关心怎么让这种二驱车能真正走直线的方法,看你没用光栅来做反馈。

楼主:
引用 网友H:
我比较关心怎么让这种二驱车能真正走直线的方法,看你没用光栅来做反馈。 ...

板子上的轮盘是那种密度不大的类型,换成大密度的才能有好的走直线效果,esp8266的IO不够用啊,需要换成esp32

网友:
楼主这动手能力还真强,真是佩服。

网友:
谢谢分享,学习一下和孩子一起玩~~

网友D:
提速装饰器占RAM,不想重新编译固件,又想写200行以上的代码,只能用一般的语句。但是也只能写500行

网友:
牛批,就喜欢这种DIY式的项目,有意思的紧

网友:
这个真是拼爹的年代,有个动手能力这么强的老爸小孩的动手能力一定不弱!

楼主:
引用 网友D:
提速装饰器占RAM,不想重新编译固件,又想写200行以上的代码,只能用一般的语句。但是也只能写500行 ...

一听就是高手
在一些重要的场合,装饰器有其妙用。不过我还没有去尝试过

网友B:
引用 网友G:
给楼主点个赞,不知道这个距离,以前用蓝牙,距离堪忧。esp可以点对点么,热点那种。 ...

参考一下 ESP-now 点对点:

https://www.espressif.com/zh-han ... re/esp-now/overview

网友:
这个一定要顶!跟着做也好玩啊!

网友:
厉害呀,我还没有玩通。。。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参考一下 ESP-now 点对点:

https://www.espressif.com/zh-hans/products/software/esp-now/overview ...

谢谢!这个可以有。

楼主:
引用 网友G:
给楼主点个赞,不知道这个距离,以前用蓝牙,距离堪忧。esp可以点对点么,热点那种。 ...

测试结果,点对点和连路由没区别,更简单。

网友I:
esp8266 只有一个串口 调试占用 就干不了啥了,最大的败笔

网友G:
引用 楼主:
测试结果,点对点和连路由没区别,更简单。

电流也相同是吧,期待大作。

楼主:
引用 网友G:
电流也相同是吧,期待大作。

电流约在70-90MA,code已上传,你可以下载测试测试

网友J:
引用 网友I:
esp8266 只有一个串口 调试占用 就干不了啥了,最大的败笔

嗯,所以我现在更喜欢玩w600,再跑rt-thread,爽歪歪.

网友I:
引用 网友J:
嗯,所以我现在更喜欢玩w600,再跑rt-thread,爽歪歪.

这个比esp8266贵吧

网友:
楼主用用RCWControllerAPP啊
看看能不能利用的起来

楼主:
引用 网友J:
嗯,所以我现在更喜欢玩w600,再跑rt-thread,爽歪歪.

依micropython的可移植性,换个IC不就和换双筷子吃饭一样容易吗

网友J:
引用 网友I:
这个比esp8266贵吧

开发板也就9.9元,模块的话,6-7块钱

网友:
引用 楼主:
依micropython的可移植性,换个IC不就和换双筷子吃饭一样容易吗

所以我才说w600更爽啊

网友I:
引用 网友J:
开发板也就9.9元,模块的话,6-7块钱

稳定吗。对北京的ic公司没什么信心

网友:
引用 网友I:
esp8266 只有一个串口 调试占用 就干不了啥了,最大的败笔

那就换esp32咯,也就个路边店快餐的钱

网友K:
引用 网友I:
稳定吗。对北京的ic公司没什么信心

Esp8266是哪里的?上海的?

网友I:
引用 网友K:
Esp8266是哪里的?上海的?

嗯,北京哪个公司以前的wifi芯片用过,实在太难用了,传1k byte都断线好几次,不稳定

网友K:
引用 网友I:
嗯,北京哪个公司以前的wifi芯片用过,实在太难用了,传1k byte都断线好几次,不稳定 ...

嗯,喜欢用哪个就用哪个,我也用过几年esp8266了,实在不爽,现在换w600了^_^

网友L:
摇控器用手机来做

网友:
会造车好爸爸

楼主:
引用 网友L:
摇控器用手机来做

这个要交给学校的,当然要个手柄,而且小孩子拿个手柄比拿个手机玩还是好一点。另外更新的代码可以通过网页来遥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K:
嗯,喜欢用哪个就用哪个,我也用过几年esp8266了,实在不爽,现在换w600了^_^ ...

你厉害了,我才刚结触到espxxx系列。没办法啊,工作和这些都不相关,比较low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没没,和小孩一起动动手做个简单的摇控车,没这么高大上

这玩具高大上

网友:
果然不一个玩法

网友M:
如果无线传输距离远,还有信号,就可以做探险用的

网友N:
感觉树莓派更适合搞这个。

网友O:
引用 楼主:
接下来开始打通网络WebREPL, 打开控制台:

>>>import webrepl_setup

敢问楼主的小朋友多大了。。 现在这么小都在学这个。。。

楼主:
引用 网友O:
敢问楼主的小朋友多大了。。 现在这么小都在学这个。。。

小二,他的兴趣在于组装和拼装玩具,昨天又把整个车拆了,真是头疼。程序方面并没有参与。

楼主:
引用 网友N:
感觉树莓派更适合搞这个。

是吗,不过不懂树莓派,之前买的9.9荔枝派跑了跑裸机,就入在那里吃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M:
如果无线传输距离远,还有信号,就可以做探险用的

那恐怕要加装外置天线,我看模块上面有外置天线的接口。

网友P:
楼主,NodeMCU是哪家店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P:
楼主,NodeMCU是哪家店买的?

搜一下,大把的,地址私信给你了,我买的时候是10.1

楼主:
今天刚好有空,更新一下微信小程序控制程序,不想去做APP,小程序是一个好的选择,不过太卡,特别是旧机器

建立连接实例
    const udp = wx.createUDPSocket()

    if(udp!=null)
    {
      console.log(udp)
      const port = udp.bind()
      console.log(port)

        这里打印收到的数据
      udp.onMessage(function(res){
        console.log(res)
      })
    }

向目标IP发送数据
    udp.send({
      address: '192.168.4.1',
      port: 10000,
      message: cmdCarControl
    })

上图:(图中的LED,模式,还没有加入功能,主要功能在摇杆操作)

源代码在这里:

将APPID改成你的就可以了。
控制方式使用的是(摇杆)前后左右及调速,我在想如果方向改成化分角度控制会更好一些,已经有角度值rad了所以也不难,有空再弄吧。

有个坑1,需要微信版本最高才可以使用,因为微信才刚刚支持UDPSocket

有个坑2,   需要先打开小程序,再让WIFI连接到ROBOT,这个时候才可以控制,小程序有自动连接的LIB,还没有去研究。
                   也可以使用手机热点的方式,让ROBOT连接到手机热点,又或者也可以使用路由器AP,不过要去小改ROBOT(小车)的程序

网友G(2019-07-25):
楼主有更新么?上面的微信小程序怎么用啊?

网友:
这在外边就木法玩了吧

网友Q:
我做的是esp8266做tcp server 手机做client连接到热点上 响应还是不错的

网友:
引用 网友Q:
我做的是esp8266做tcp server 手机做client连接到热点上 响应还是不错的

LZ也是esp作ap的啊

楼主:
引用 网友G:
楼主有更新么?上面的微信小程序怎么用啊?

上面已经是最新的了,本来还想加个IR转速反馈的,没有时间,现在精力研究ESP32+RPIZERO点矩阵LED。
小程序你需要自已编译一下才行。我并没有上架。
小程序遥杆直接控制小车。

网友R:
好强呀,你小孩能吹整个童年,有个会做遥控器的爸爸

楼主:
引用 网友R:
好强呀,你小孩能吹整个童年,有个会做遥控器的爸爸

没感觉到他很在意,虽然得了个一等奖。这个没有什么技术含量,去吹会被笑掉大牙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感觉到他很在意,虽然得了个一等奖。这个没有什么技术含量,去吹会被笑掉大牙的, ...

不好意思打错了字是遥控汽车,在别人眼中很厉害了,不然也不会得一等奖

网友S(2019-11-11):
引用 楼主:
没感觉到他很在意,虽然得了个一等奖。这个没有什么技术含量,去吹会被笑掉大牙的, ...

请教楼主, 有没有Micropyton ESP8266, 关于UART 的程序范例吗?
ESP8266 的UART 很难调用。。文献很少。。
目前理念是用weprepl, 把serial repl 的控制权给UART

楼主:
引用 网友S:
请教楼主, 有没有Micropyton ESP8266, 关于UART 的程序范例吗?
ESP8266 的UART 很难调用。。文献很少 ...

不好意思,8266我也还没有见到这样玩过的,我想UART0系统需要的,它不会完全开放给你吧,哪怕你用WEB,要知道完全靠WEB这货有时也并不可靠。有没想过共用,可能共用之后使用关键字过滤倒是一个办法。UART1有一只脚被FLASH占用了,也不能用。不过是PYB版本是见到过有UART库的。

楼主:
附上github, 请大家多多指教:https://github.com/kkaoo/esp_car.git

网友:
几年级?超出小孩能力太多的DIY作品,到最后也就爸爸自己在做了吧

网友T:
小孩能搞定这么复杂的问题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好意思,8266我也还没有见到这样玩过的,我想UART0系统需要的,它不会完全开放给你吧,哪怕你用WEB,要 ...

是的, 昨晚有想改思路, 和你建议的方法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T:
小孩能搞定这么复杂的问题吗?

当然不行,所以才说一起改造。
全程小朋友打足了醬油,主要装一下马达锁螺丝,尝试焊下飞线,敲了一些测试代码看看体验代码如何控制车子的。最后测试车子效果,提出修改意见。最后我得出一个结论,这货只对测试和玩感兴趣。

网友(2020-06-24):
不错,带着小朋友一起做

网友:
这个小朋友太小了只能熏陶一下,可能他确实感兴趣的是结果。

网友:
这个好,标记一下,也帮顶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