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知道这样的PCB嘉立创给做不(螺旋线,线粗0.2mm线间距0.2mm)

楼主(2019-05-15):
就是一根螺旋线,线粗0.2mm线间距0.2mm

网友A:
不做的理由是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做的理由是什么?

没办法测试

网友:
没理由不做啊,又不是机械钻孔的线。腐蚀的不管画成啥样对他们来说都差不多吧。

网友:
在工艺范围呢,应该不管怎么画的吧?

网友:
特丝拉线圈

网友B:
这个是怎么画出来的,我们也想学习一下,

网友:
CAD画出来倒入到PCB的Top Layer就是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这个是怎么画出来的,我们也想学习一下,

有个程序可以设置线圈  外挂程序

网友C:
这个程序 大家可以下载 画画看看  佷简单  有说明

网友:
做应该没有问题,但测试比较麻烦。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有个程序可以设置线圈  外挂程序

谢谢了,下载去试试

网友:
为什么没法测试,PCB都是AOI的,机器视觉图像对比胳膊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程序 大家可以下载 画画看看  佷简单  有说明

这个脚本程序不错!

网友:
0.2mm完全满足工艺要求,可以做的

网友:
比起很多焊盘过孔的板子,你这个测试更简单.

楼主:
又完善了一下,这是特斯拉线圈的次级

为了避免初级与次级打火,次级还得做一款板子

网友:
是不是这样的效果啊?

网友:
牛逼,这是啥应用啊。

网友D:
厉害,有没有详细说明

网友:
引用 网友D:
厉害,有没有详细说明

作者公布了设计资料
而且也是 JLC哪里打样 的 好像

网友E:
是这个项目吗:
https://hackaday.io/project/165112-pcbtc-gan-edition

网友:
引用 网友E:
是这个项目吗:
https://hackaday.io/project/165112-pcbtc-gan-edition

我发的照片就是这个

网友:
很有创意

网友:
这估计是楼主担心的原因吧!!!

I ordered my coils at jlcpcb. They rejected the design because it failed the audit. Technically the design is perfectly within spec, however it is somewhat relatable: You're requesting 33m of thin parallel wire that cannot have a single short or open connection. Eventually I was able to convince them to make the board under the condition that I will not complain about the quality afterwards. Also, they did not make a e-test. However, checking the boards yourself is pretty easy: Just compare the resistance and inductance between the boards. If the resistance is ca 180 Ohm, there is no open circuit. If the inductance is very low compared to other boards, the coil has a short winding and is unusable. From the 70 coils (10 per design revision) I bought so far, only one had a short.

网友:
这么长,并行的线,就怕开路或短路

网友:
貌似好玩,  开源?      器件用的常用件么,  也打个样玩下

网友F:
特斯拉线圈除了放电,现在貌似没啥用吧

网友G:
资料已下载!发上来方便大家!

网友:
有变压器,不好玩

网友H:
引用 网友G:
资料已下载!发上来方便大家!

感谢分享,那个企业号星舰的文件能搞到么,想搞来玩玩

网友:
引用 网友F:
特斯拉线圈除了放电,现在貌似没啥用吧

民科可以用来吹牛B。输入输出比大于1

网友:
引用 网友G:
资料已下载!发上来方便大家!

他这里有4个线圈板子
看效果图就用了一张线圈板,剩下一张驱动板

网友:
GaN管子做的吗,很牛逼的样子~

网友:
引用 网友G:
资料已下载!发上来方便大家!

感谢感谢~了解了解~~~

网友:
看起来好牛逼的样子,就是想不到能用来干嘛?

网友I(2019-07-02):
引用 网友H:
感谢分享,那个企业号星舰的文件能搞到么,想搞来玩玩

我有,jlc审核要120大洋,放弃了

网友:
这种板子无法测量短路

网友:
必须要用电感测量专用仪器

网友:
引用 网友I:
我有,jlc审核要120大洋,放弃了

众筹一个

网友:
引用 网友F:
特斯拉线圈除了放电,现在貌似没啥用吧

可以用于等离子线圈点火

网友:
这个是怎么玩的,当点火线圈用?

网友:
想玩的人,可以发一个众筹,打样30套起步,这样就把个人成本降下来,

网友J:
0.2的线宽,AOI 测试不出来吗?

网友:
那个网站挺好。Mark!

网友:
当变压器线圈用的,之前看见一个电源上有pcb变压器,和这个差不多

网友:
这种纯粹的就是腐蚀之类的工艺,不涉及过多的钻孔。应该没事儿

网友:
看起来不错有创意

网友:
引用 网友J:
0.2的线宽,AOI 测试不出来吗?

aOI叫过程测试,不是终测

网友:
蚊香线啊